5z4p可以换5z3p吗

楼主(2013-09-29):
扼流圈可以换5h150ma吗?
5z4p 2 角是负5V3A  8是正极吗 ? 还是不分正负 ?

如图

如图

网友:
直热整流管灯丝不分正负极。灯丝任意一脚输出电压。习惯上是第八脚输出。

网友:
直接换,但一个是傍热、一个是直热,灯丝工作电流有差别,开机启动有特点,输出电流不同,互换時应加以注意。关于脚位二楼己谈清楚。

网友:
可以换,5z3p的整流的最大电流比5z4p大一倍。

网友:
管脚一样,没什么区别

网友:
5Z4P虽然是旁热管,但阴极在管内直接与第八脚相连,便于与5Z2P互换。

网友:
5Z3P的额定电流比5Z4P要大许多。前者是230毫安,后者是123毫安。 而且两管的灯丝电流也不一样。假如电源变压器可能提供较大的灯丝电流,可以用5Z3P代替5Z4P,但不可以反过来用5Z4P代替5Z3P
扼流圈,不可以换成150毫安的。否则发热严重

网友:
5z3p输出电压会比5z4p稍低

网友:
在你这个电路中是否可以互换要看下述几点,两者整流电流是不相同的,5Z4P的整流电流电流的最大值是125毫安,而5Z3P的整流电流是250毫安,如果整机电流大于125毫安的话,那就不能代换。同时,要考虑灯线电流的问题,5Z3P的灯丝电流为3A,原用于5Z4P的电源变压器的整流管灯丝绕组能否负担得起3A的电流,原来设计可能是2A。

网友:
5Z4P换5Z3P只要保证音量适当开小一点,就可以,否则5Z4P将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
楼主提这个问题有点绕!?仔细想了一下?应该这样问!————原来电路用5Z3P,想改用5Z4P,参数上应有一些问题!但能克服,(假定)。但是5Z3P电路中是2脚输出直流高压!问能直换吗?
基础————电流、电阻、电压。

补充内容 (2013-9-30 16:29):
如果按楼主的电路图来说,完全可以直换!但单管的输出电流比原管小一半,电流不够———甲类。釆用并管才行!但灯丝绕组电流差!这些都得考虑!

网友:
我也让楼主问的问题纠结中, 11楼已正解.

楼主:
这图能出声吧 一个 5z4p 带 2个6N8 +6P3 没问题吧 新手小白 但愿别爆炸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能出声吧 一个 5z4p 带 2个6N8 +6P3 没问题吧 新手小白 但愿别爆炸就行

从图上来看,是一个6N8和一个6P3,如果只做单声道,5H150mA扼流圈和5Z4P都可以用,如果是双声道两个都小了。

网友:
1) 从图上看,6P3P阴极电压为9.2V,估计6P3P的阳流为60MA,6N8P阴极电压为1.1V,阳流为2MA,所以4个管子的直流工作电流共为124MA,用5Z4P比较勉强,如果一定要用5Z4P(变压器灯丝容量问题),建仪用5Z4PA,它的整流电流大于133MA.另外也可用增大6P3P的阴极电阻(到250欧)来减小其阳流到50MA左右.
由于这是单端甲类放大,其工作电流应该不会随音量的变化而变化.
2)对于旁热整流管来说,如5Z4P,5AR4等,它的直流高压电流一般要从有阴极的第8脚来出.如果从第2脚出,将有一个直流电流流过整流管灯丝绕组,这对于交叉插片的电源变压器来说是不利的.如果是直热管,从2,或8脚出直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