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狮龙的AV5.1 功放,不知道如何接线

楼主(2013-09-30):
前些天弄了台狮龙的5.1功放,狮龙的RV-6050G,型号应该比较老了,没有光纤,好像也没有同轴,研究了几天,还是不知道如何接线,如何设置,哪位兄弟清楚,还望帮忙指点,感谢~

网友:
接入音源和喇叭不就开声了?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接5.1输入和输出,双声道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
上图,对着图就有人教你了

网友:
输入5.1音源才能输出5.1效果,只输入两声道当然只是左右喇叭响了。

网友:
你屁股没有露出了,人家不好教你插

网友:
上图吧很多高手用经验就能告诉你

网友(2013-11-05):
应该不是5.1的,环绕应是杜比定向逻辑的,0.1超低音是要接有源的才行。

网友:
这种功放内部只有四路功率放大,主声(二路)道最大,分A、B二路,可接入二种不同的音箱,或玩分音。一般标注输出35W~100W一人。中置一路输出次之,一般标注输出35W左右,也有50W一路的。环绕一路(二只音箱系串联)输出最小,一般标注输出最大35W,很多达不到也就10W左右。这款机子没有超低音的输入与输出端子,只能是信号源有超低音输出接到有源的低音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