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个自制简易5V电压基准

楼主(2013-09-30):
本人做了一个简易的电压基准,芯片用AD586,只需在2脚接12~15V电压,4脚接地公共端,6脚即可输出稳定的5V电压,准度在大多在4.997-5.003V之间,我的这个实测为4.998V,稳定性很好,用来校准三位半数字表或者指针表应该够用,无需标定,备一个这样的基准还是必要的,有万用表的坛友不妨一试。AD586的资料百度一下即可。

网友:
做的不错,很好

网友A:
最近买电阻时顺便买了几个AD584LH和AD586BR,586还没装,装了个584,真心不错,主要是简单,和586一样只要供电输入加1个电容就好了。
另请教楼主,我想用586做基准电阻分压1.000V,怎么做才能稳定?另586楼主怎么焊接线的,买的是贴片太小了,要不要转焊接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买电阻时顺便买了几个AD584LH和AD586BR,586还没装,装了个584,真心不错,主要是简单,和586一样只要供 ...

我也买了两片584lh,这玩意我觉得挺好,多组输出,电路简单,随身的话两节9v电池或者单节12v就行,加个多波段开关实现多组输出,不用标定即可对付三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买电阻时顺便买了几个AD584LH和AD586BR,586还没装,装了个584,真心不错,主要是简单,和586一样只要供 ...

用586做基准电阻分压1.000V,估计电位器是关键。我的是直接线连接的,没有转接板,只要把芯片固定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586做基准电阻分压1.000V,估计电位器是关键。我的是直接线连接的,没有转接板,只要把芯片固定住。

那你焊接的水平高,我看这么小的间距眼都花了 ;586分压到1V主要想稳定点,过几天做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两片584lh,这玩意我觉得挺好,多组输出,电路简单,随身的话两节9v电池或者单节12v就行,加个多 ...

是很简单的,可以做的很小很方便

网友:
这个直接搭棚可以做到很小很小...很方便...精度稳定度也够

网友:
直接搭棚焊接到9V电池上,加个微动开关即可,傻瓜式安装

网友:
问题是知道表不准确后怎么校正呢

网友(2014-01-14):
好小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