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IY的AD588BQ AD587UQ基准.

楼主(2013-10-03):
我的DIY的AD588BQ  AD587UQ基准.奉献给论坛的朋友!抛砖引玉.条件所限.做的跟不上潮流.让朋友们见笑(效)了!

因为喜欢玩万用表.基准就成了一种一定要拥有的希望.今年年初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材料.因为套件有一定尺寸.和安排上的限制.我选择先找外壳.后选择零件的方法.选用自己手中现有的一些零配件.AD588BQ用的是一个充电电源的外壳.而AD588UQ用的是商品外壳(沈阳买的).AD588BQ制作完成后用朋友的6  1/2的HP34401标定了.指标还不错:10.00036V.5.009漂移也很小.比较稳定.机器制作后不用调整.很好用!AD587UQ用的洞洞板.不用腐蚀电路板.很省力.而且是单电源.比较方便.制作后用一个10K的可调电阻调整输出.效果不错.用我自己的5  1/2的YOKOGAWA 7552测量:10.0003.后一位有跳动.整体稳定还是不错的.

相关的一些AD588BQ   AD587UQ资料.

(借用论坛朋友的线路图.很好.谢谢了!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7U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AD588BQ

网友:
10.00036V,很不错。支持。588BQ,快绝种了吧

网友A:
老于兄也有校表神器了

网友B:
不错 不错,俺看中那几个盒子了。
觉得凡是爱好基准而又有动手能力的,都应该想办法D个washu兄的那个电压源表。只要一个基准在内,输出电压想多少就设多少。

网友:
仪表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不错,俺看中那几个盒子了。
觉得凡是爱好基准而又有动手能力的,都应该想办法D个washu兄的那个电压 ...

朋友光看中那几个盒子了. 要想测量多种电压.要考虑基准的带负载能力.测量时还要考虑被测量表的测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于兄也有校表神器了

老朋友好!喜欢就一定要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光看中那几个盒子了. 要想测量多种电压.要考虑基准的带负载能力.测量时还要考虑被测量表的测量电流 ...

washu兄的那个源表,输出电流可以到100mA呢。电路本坛应该有的,倒不复杂,但也不很容易做。器件要求也挺高。

网友C:
washu 的那个 是不是这个  ?  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shu 的那个 是不是这个  ?  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00

对,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shu 的那个 是不是这个  ?  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900

laisla的这个帖子,就是关于这个电路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71296

网友:
即使仅仅是DIy
手里有个基准
也是必须滴

网友D:
老友的DIY很专业、适用,而且不漂移,装好后,不用调,方便,学习了,找材料学着装一台,谢谢老友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友的DIY很专业、适用,而且不漂移,装好后,不用调,方便,学习了,找材料学着装一台,谢谢老友的材料。: ...

老朋友您好!基准用成品线路板也可以.或者自己有这方面的材料.如合适的小变压器.合适的外壳.制作一个还是可以的.DIY的过程是珍贵的.祝您早日完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washu兄的那个源表,输出电流可以到100mA呢。电路本坛应该有的,倒不复杂,但也不很容易做。器件要求也挺 ...

100mA 是电流源模式,电压源模式没有足够的缓冲,是运放直接输出的,最大设计输出电流 10mA,保证的是 1mA 负载电流下的负载调整率小于 1ppm。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00mA 是电流源模式,电压源模式没有足够的缓冲,是运放直接输出的,最大设计输出电流 10mA,保证的是 1m ...

这个是俺记错了,不过10mA电流对付电压表足足够了。
如果基准用AD586,能否做成5位精度的?就是最大输出10V的情况下,最小分辨率保证达到100u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俺记错了,不过10mA电流对付电压表足足够了。
如果基准用AD586,能否做成5位精度的?就是最大输 ...

分辨率是系统噪声限制的,比如一些单片集成的 sigma-delta ADC,分辨率高达 24bit,是因为其噪声非常低。但是这类 ADC 自身的线性和漂移是否满足分辨率就是另一回事了。同样 AD586 作为一个基准,它的噪声足够低,但温度系数、自身初始准确度、长期稳定性等能否满足进一步要求,也是另一回事。

作为 5 位半分辨率电压源的基准,AD586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准确度也要达到 5 位半的话,那就涉及到温度系数和长期稳定性能否满族标称指标的问题。我的 voltgen,设计上是 6 位半分辨率,准确度指标向典型的入门级 6 位半万用表 34401A 看齐,即 5ppm 温度系数和 25ppm 年准确度指标(0.0025%,不到 5 位半分辨率),基准至少得上 LM399。

入门级 6 位半比如 34401A,它的年准确度指标是不到 5 位半的。年准确度指标达到 5 位半(10ppm)级别的表,绝大多数都是 8 位半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是系统噪声限制的,比如一些单片集成的 sigma-delta ADC,分辨率高达 24bit,是因为其噪声非常低。 ...

如果只是用来校准4位半的表,AD586应该还是够的吧。主要是觉得,你那个源用的器件要求比较高,标定也就不那么容易;如果降低点要求,器件上也好选,调试、标定也容易些,毕竟大家手上还是4位半以内的表为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辨率是系统噪声限制的,比如一些单片集成的 sigma-delta ADC,分辨率高达 24bit,是因为其噪声非常低。 ...

刚接触高位表和基准的往往搞不明白,准确度不就是我看到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作比较么?

如果说四位半保证“一字不差”还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五位半就很难了,六位半和六位半以上就不可能了

想当初大学物理实验讲“误差分析”那块的时候,死也没懂,到现在···············还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电路图,有实物,有照片,有证据,谢谢这样的好帖子,已经加分。

谢谢朋友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用来校准4位半的表,AD586应该还是够的吧。主要是觉得,你那个源用的器件要求比较高,标定也就不 ...

4 位半的表,分辨率为 0.01%,准确度据我所知最高的是 Fluke 289,0.025%(一些 5 位半都没那么高),一般在 0.05% 以下(也有差过 0.1% 的)。但如果要求“每一个字都是准确的”那么就要求准确度达到 0.01%,这个要求已经超过部分 5 位半,比如 3478A 的指标也才 0.006%,考虑到末位的量化误差,可以说要达到 5 位半中较高水平的表才能做到 4 位半下一字不差(由于量化误差末位都可能差 1 个字)。

AD586 以淘宝上常见的 LR 为例,温度系数 5ppm/℃,初始化误差 0.05%,长稳 15ppm/sq1000h,这意味着,

1、如果没有标定,新的 AD586LR 做出来的电压源,其可置信度不超过 0.05%,因为你没有标定过
2、如果经过标定,不管新旧只要可靠的 586LR 其准确度超过 3478A,因为其温度系数只有 5pp,/℃,长稳也很好(比 LM399 宣称指标更好)

AD588BQ 是 0.01% 初始化精度和 1.5ppm/℃ 的温度系数唷 长稳类似于 586,不过二手的 588 大多在超差(0.01%)边缘,建议即使使用 588 也还是标定过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接触高位表和基准的往往搞不明白,准确度不就是我看到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作比较么?

如果说四位半保 ...

你当时看到的叫做即时误差,而仪器标称指标往往带有环境和时间指标, 比如安捷伦 34401A 的典型指标是在 23 ℃ 正负 5 ℃,湿度 40%-70% 的环境下,给出的 1 年的指标,这个指标和 24 小时、23 ℃ 正负 1 度,差别是很大的。实际上,不管是表还是基准 IC,其误差和时间大体上都有一个关系:

因此高位表给出的指标往往和其分辨率相差很大,其实是因为分辨率太高,因此平时难以注意到的误差比如温度变化导致的误差或稳定性不佳导致的误差更显著了。这些误差,在 4 位半的情况下并不是那么显著,但在 6 位半或更高分辨率尺度下就不一样,因为器件的温度稳定性和时间稳定性是有极限的,不因为分辨率的增加而提升。

8 位半表,年稳(23 ℃ 正负 5 ℃,湿度 40%-70%,1 年指标)通常在 4-12ppm,很难进一步提升了。

楼主:
说一句实在话.AD588BQ  AD587UQ基准的制作.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向38度看齐的意思.我在38度学习到很多东西.知道了自己现在和38度的差距.贴子中有可能有高手见笑的地方.希望高手指正!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4 位半的表,分辨率为 0.01%,准确度据我所知最高的是 Fluke 289,0.025%(一些 5 位半都没那么高),一般 ...

明白了 改天到淘宝上淘几个AD586去。
曾经在淘宝上看到个AD586的图片,上面有9617字样,如果真是96年生产的,这么长时间下来,那初始精度会不会有了很大的变化?稳定性是好了还是更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一句实在话.AD588BQ  AD587UQ基准的制作.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向38度看齐的意思.我在38度学习到很 ...

楼主不用这么谦虚,大家都是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用这么谦虚,大家都是在学习。

矿坛高手云集.还有38度的高手也在矿坛出没.谦虚是必须的.基准这一块我还是个小学生.制作安装AD588BQ   AD587UQ只能说是照猫画虎.不过得益于集成块本身的素质.安装后可以用了.没有用PCB的板子.当然外观要差一些的.从电源和集成块的附件来说.手中已经有的零件完全可以用的.外壳如果采用商家提供的PCB的板子.哪一定是要用得体的外壳了.灵活性受到一定的限制.我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零部件.AD587UQ使用了洞洞板.全部使用的零部件都经过检测.选用最好的.

    两个基准制作完成后.一个进行了标定.另一个只是用自己手中的5 1/2表测量了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标准.不得而知了.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两个基准对付我手中的指针表还是绰绰有余的.此贴的发布谢谢论坛朋友们的关注!再则此贴的发布能为喜欢基准的朋友有一点帮助那就是最大的成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