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4可以单飞吗

楼主(2013-10-03):
总有些天使会离我们而去,剩下的都是折翼的。
单个的还可以使用吗,
这些电容Q值很高的。

网友:
只是具体容值不准确罢了,Q值确实很高!

网友A:
电容也讲q值么?应该是说d值很小吧。。。
虽然互为倒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也讲q值么?应该是说d值很小吧。。。
虽然互为倒数,

电容的Q不重要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Q不重要么?

电容没有q这个说法,一般电容都是说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有q这个说法,一般电容都是说d。。。

实际上,电容的Q值非常重要,比如振荡电路里的电容就要求有非常高的Q值
比如CC41Q系列的陶瓷电容,就是对Q值有额外要求的

网友C:
这个电容好像是一个正温度系数一个负温度系数,互为补偿的

网友D:
单个还是高Q的,材质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江陵又有好玩的东西。居然0.5%

送几个给您,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个还是高Q的,材质决定的。

都是用仿制您的电桥测试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好像是一个正温度系数一个负温度系数,互为补偿的

就是纠结这个问题。还有些两个并连的就没上图了。就是这些单个的扔掉了可惜,测温漂自己也没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