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升级到两管机效果真的很好

楼主(2013-10-03):
68-1单管机用MP3耳机听,声音小了点,,本来打算买800欧耳塞的但是好贵200多元一个
在本坛看到 ljg312 老师做的68-1 两管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86547)  打算仿制,不会搞印刷电路板 所以用了铆钉版
不过我做的这个和原作者的有点不同

用的270P双联

我这里不能用电容再生,原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电容用5/20P半可调接上就无声,换到5/30P不管怎么调都是一片啸叫。
所以换成射极再生。(高低端很均衡)

三极管  【BG1是3AG1E   B=115】  【BG2是3AX3J  B=20】

高频变压器 用TTF 2-2型中周绕的 0.08线绕不下,用0.05漆包线绕200T/300T 绕好后装好磁帽和外壳,调磁帽到电感量最大,初级1.5mH,次级3.2mH

耳机:普通MP3耳机,串联32欧

偏流调节 BG1   0.8毫安  BG2电流,范围在11毫安  (音量很大但不震耳,可以调整方向控制音量)

后面接线有点乱就不上图了

网友:
楼主做的很不错!赞一个!

网友A:
收音机做的很漂亮,整洁.不过,我想问一声,收听效果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做的很漂亮,整洁.不过,我想问一声,收听效果不知如何?

收听效果还不错,,我的德生PL600收得到的中波台,,这个基本能收到

网友:
不错的两管机,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听效果还不错,,我的德生PL600收得到的中波台,,这个基本能收到

这灵敏度非常不错了,想做,就怕那个高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灵敏度非常不错了,想做,就怕那个高频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不难,,中周  工字磁芯 都能用

网友C:
第二级费电,用变压器是否单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级费电,用变压器是否单管就可以?

单管也可以,用32欧耳机只是声音小了点,,不过还是可以听的,,夜深人静的 时候强台还是可以震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怎样用磁环做?

磁环我没做过,,你 可以试试

网友(2014-01-04):
68-1音质和灵敏度比636好多了,就是高频变压器稍微麻烦点。我是用手机充电器里线圈的磁芯重新绕的

网友E:
目前是实验焊接,可以收到三个台,没有加再生尖啸就比较厉害了,必须要用手抓着双联空气,明天再焊一遍。

网友:
管子用的是3dg4006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怎样用磁环做?

用磁环做,双线并绕,用区别针做一个梭子,绕200圈,当年我试过,挺好用。

网友:
接线时要注意头尾端。

网友:
目前节能灯里有个小磁环,不知能用否?

网友F:
机子做的不错,那个高频呃流圈太现代化了!

网友G:
如果楼主能把第一个管子BG1换成结型场效应管的话,声音的透亮和耐听一定会让你赞叹不已

网友:
高频变压器和高频管换位.底部接线就不乱了

现在这位置高频变压器次级热端引线过长.造成按原图再生量不可控.加不上.

但现在这样的发射极再生更好.只要不啸叫.就千万勿改动了

因为高频变压器次级热端过长.照顾了高端再生.而发射极再生.对低端微微好一点.这个互补双再生.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目前是实验焊接,可以收到三个台,没有加再生尖啸就比较厉害了,必须要用手抓着双联空气,明天再焊一遍。

你的机子高频变压器次级引线是短得合格了

但初级到高频管C极的引线;长了七至十倍

不啸叫是不可能和不正常的.改改这线尽短吧

网友:
初级到高频管C极的线是有点长了,我再调整下元件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楼主能把第一个管子BG1换成结型场效应管的话,声音的透亮和耐听一定会让你赞叹不已

结型场效应管?没有用过,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子做的不错,那个高频呃流圈太现代化了!

绕这个线圈花了老大的劲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的机子高频变压器次级引线是短得合格了

但初级到高频管C极的引线;长了七至十倍 :c ...

太神奇了,我把三极管移到离变压器很近的位置,重新焊接了线,现在声音大了很多,而且很清晰,我加了个100K可调,现在加再生也没有啸叫了

网友E:
不加再生“中国之声 央广新闻”,听的很清楚。这个电路没有636那么强的底噪,再耐心调试调试,效果应该能达到68-1的标准。目前用电话听筒上的130欧耳机,过几天500欧耳机到货再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加再生“中国之声 央广新闻”,听的很清楚。这个电路没有636那么强的底噪,再耐心调试调试,效果应该能达 ...

这个变压器有点太强大了。

网友E:
见笑了,我也是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想用中周绕单我找不到足够细的线,下周把这个变压器拿去测测初级和次级的电感量。可能是个人感觉,68-1的音质比636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笑了,我也是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想用中周绕单我找不到足够细的线,下周把这个变压器拿去测测初级和次 ...

要不要再接再励再下一城?

你若加好了再生.电台个数就增加许多 ? ? ?承胜追击吧

网友:
这个再生与636不同,在台的周围再生尖啸很强,调到了反而声音变得特别清楚。今天找到几个单电源的集成运放C358C,若有时间准备尝试下用集成运放来推喇叭,不知道声音是什么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笑了,我也是实在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想用中周绕单我找不到足够细的线,下周把这个变压器拿去测测初级和次 ...

你找一个小型工频变压器,里面初级线很希。

网友:
你找一个小型工频变压器,里面初级线很细,直径约0.07   。

网友:
用节能灯里的磁芯,磁环,手里有些飞利浦的,有试过的吗?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两个节能灯里的线圈,但是里面的磁芯很单薄,所以找了个稍微大点的手机充电器里的变压器磁芯,目前看起来效果还可以,周末具体测量一下电感量。刚刚把板子重新焊接了一遍,暂时未加再生,可以收到三个台都是相当清晰,声音大小也不错。把原电路图中的51k基级下偏电阻取掉了,另外把6800p的电容换成了0.01u的CZM-C。上偏电阻用了一个51k的固定电阻和100k的可调电阻,基极电流可能在10微安左右,3dg4006的三极管放大倍数大约是100.检波的低通滤波器电容是22u,换成10u感觉没有太大区别。昨天看到空气可变有点脏,用水冲洗了一下,今天发现根本收不到台了,只好换回介质可调电容了。估计空气可调废了。

网友I:
空气可变用水冲不可能坏呀。有机的不行。

网友:
今天又做了一下调整,感觉磁棒线圈和可变电容对整体收听效果影响太大了。找到一个分三段绕制的线圈,中午收听央广中国之声(射极加了再生),音质非常好。我把板子放在电脑旁边,一开电脑杂音干扰就来了。另外用手稍微挡一下磁棒,干扰就会少很多不知道什么道理。

网友:
手头用的是350r的电话喇叭,仅是单管音量也基本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管也可以,用32欧耳机只是声音小了点,,不过还是可以听的,,夜深人静的 时候强台还是可以震耳的:ha ...

你拍照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可以看看封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空气可变用水冲不可能坏呀。有机的不行。

我把空变整个泡在自来水里,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阳光下晒干了装机,效果杠杠滴。

网友:
我测量了空气可变,没有短路,但是接上线圈就是搜不到台,换用介质可变就比较正常。今天也测试了一下0.01u的电容,分别用了瓷片和CZM-C,CZM-C的效果好多了,唯一不方便的就是CZM-C的脚是片状的,没法直接焊在洞洞板上。今天还把线圈换成了分段绕的线圈。来张图吧,回头再发个完整贴。

网友:
1uH的电感是怎么回事?经典电路里没这个啊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里有个电感,但是我并没有用。这两天又重新焊了一块洞洞板,用新买的透明玻璃泡2ap9替换了老的黑管2ap9,感觉选择性和灵敏度都有提升。0.01u的电容改为0.022u纸质密封电容。高频变压器换用了一个拆下来磁杯磁芯,耳机并联的电容换用了2400p的云母电容,绕组仍然是200X300,磁棒和线圈没有变化。整体感觉比前一个焊的板音质要好,选择性和灵敏度略有提升(大概的感觉,不一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