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我自己DIY的LM1876功放

楼主(2013-10-04):
几年前DIY的纯功放,一直在听,效果非常好,当时没有拍照,今天兴起拆开拍了几张,同时上传电路图和PCB板的源文件(protel),方便大家用热转印DIY(单面板,我自己也是热转印的,其中电源板因为很简单用洞洞板)。下面是详细的设计说明和调试过程,大家可以参考下。
功放板的设计说明:
        音调控制:无高中低音的音调调节电路,纯功放方式
        放大倍数:36倍,只有LM1876单级放大,没有加前级的放大,所以放大倍数不能太大,否则影响带宽
        电源:+-18V~+-28V,功放板上正负电源各带4400uF滤波电容,外部输入电源板也有各4400uF的电容,增加了电源瞬态负载能力
        失真度:没有频谱分析仪来测试,只是用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观察,分别用100Hz和1KHz的信号方波输入,输出在10V峰峰值(带8R的扬声器负载),示波器观察输出,肉眼没有过冲或变缓现象。
        输入阻抗:功放板自身没有带音量电位器,最好用10K的电位器,如果电阻太大,输入信号容易受干扰。功放板本身的输入阻抗为20K,加上外接的10K电位器,那么输入阻抗为6.6K。
        该功放板没有带扬声器保护电路,有另外设计了一个专门的扬声器保护电路板。
        PCB设计为单面板,大多线宽很大,适合热转印的DIY制作。个别大电流但PCB线宽不大的,需要在PCB下镀锡,增加电流负载能力。
功放板的调试说明:
1、输入电容
输入电容C1和C4因手头没有2.2uF的电解电容,所以用了2个1uF贴片的无极电容(0805封装)并联焊接在PCB背面,这种电容的频率特性以及漏电流都要比电解电容好很多。不过这个1uF贴片电容手头上只有25V的,如果有50V的就更好了。
2、反馈电容C3和C6
这个电容目的,减小低频(甚至直流)的放大倍数,也起到间接运放的offset的影响。但这个设计同时要保证对音频的低频的响应能力,从理论计算按20Hz低频除以5倍=4Hz的频率计算,该电容取值为39uF,实际用了47uF电容。尝试去掉这个电容,在没有输入下,输出直流电压到达1V,所以见到网络上有些设计把这个电容短路的做法不是很合理的。
这个电容因为容量大,只能靠电解电容,电解电容的高频特性不好,而且我手头上只有国产的电解电容,高频特性更差,高频下的电容等效阻抗增加,导致高频的放大倍数变低。实际测试和试听都验证了,试听发现高频成分太小,所以并联上2个0.22uF的独石电容,问题解决。
3、输出LR网络
输出的L1/R19和L2/R20这里没有加上,只是直接短路。这个LR网络是用于增加输出容性负载的能力,比如说音箱线很长,可能寄生电容很大,可能引起运放输出稳定性问题。虽然增加该网络能提升容性负载能力,但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调试这个,如果调试以及取值不合适,可能效果更差,所以就不加了。
4、Zobel网络
增加的ZOBEL网络,但是在用8R扬声器,3M扬声器电缆线下,输入100Hz,1KHz方波,输出10Vp-p,加不加这个ZOBEL网络没有感觉到波形有明显变化。这里仍然保留ZOEBL网络(R10/C13,R11/C14)。注意,zobel网络一般是电容固定在0.1uF,然后对不同阻抗的扬声器调节R的值,作用增加运放在扬声器感性负载输出的稳定性。
5、放大倍数
开始设定在21倍,实际试听用MP3输入,发现MP3在音量最大输出下,功放的输出功率不足,所以加大了放大倍数到36.7倍,因为正好手头有35.7K的电阻,一般制作可按原理图标的用33K的标准电阻(对应放大倍数为34倍)。通过理论计算和实际测试,证实36.7倍下的带宽仍然足够。LM1875最小带宽为5MHz,按36.7放大倍率后的带宽136KHz,是人耳20KHz响应极限的6.5倍,满足一般好的设计要求的5倍。实际测试验证用10KHz方波输入,带8R扬声器,10Vp-p输出没有观察到过冲和变缓波形。
6、输入无输入的输出噪声
开始调试,发现如果输入端没有信号输入,悬空,输出噪声达到0.2Vp-p,而且手碰到散热器容易干扰使输出更大噪声,当把输入用1K的电阻以下短路,输出噪声很小,电阻增大噪声也增大,但这样输入阻抗太低了,所以寻找其他方法,发现是散热器没有接地问题,所以在PCB的背面把散热器与PCB的GND短接,问题解决,短接后的示波器观察输出噪声为30mVp-p。
保护板的说明:
1、开机延时:28V电源下,时间为1.8s左右。这个延时时间跟R16,R18和C17有关,同时也电源电压也有关系。
2、直流信号保护,用直流电压信号输入CN2和CN3,当输入5V时,保护时间约0.5s,如果输入更高,保护时间会更短。保护时间跟R12,R14,C10,C11有关(另一通道类似),但保护时间不能一味调小,否则正常音频信号下可能出现误保护(特别在低频信号下)。

楼主:
今天上传不了图片和附件,明天继续。

网友:
把输入电容去掉,一般的音源都是电容隔直输出的~  再一个,输入电容不要用多个并联使用,用一个大的为宜。电源部分可以用多个并联~

网友:
手头有10来个1876,正好等楼主的资料,

楼主:
上传电路图和PCB的源文件,"电路图和PCB源文件.rar"中包含了功放板和保护板的原理图以及PCB板。电源板的电路图没找到。

楼主:
功放板的电路图截图以及整机的内部图片:

楼主:
机内照片是用过几年后才拍的,上面已有隐约一层飞尘了

楼主:
只要按上面的器件参数制作,基本不需要再调试了,因为已经调试过了。

楼主:
如果做最简单的,只需要功放板即可了

网友:
有图纸,有照片,有讲解,有经验总结,好!

网友:
虽然增益够了,但加个前级后音色会更耐听,原因不详。身边不止我一人这么认为。

网友:
哥十几年前在一无线电门市买到1876成品板,后改制成BTL电路功放,听了好几年,现在丢那里了

网友:
有图纸,有照片,有讲解,有详尽经验总结,赞!

网友:
向楼主学习。有图纸,有照片,有讲解,有技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