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1型万用表换动圈后,阻尼大,不回零,灵敏度高

楼主(2013-10-07):
有一台老表108-1型,表头时间太长老化上下轴尖脱落了,在某宝买了一套动圈加游丝,回来发现跟原装的不一样,是绕在铝框上的,问卖家说没问题能用,安上后发现阻尼很大,基本上是到那就停,一点不摆,回来时停在零位,但不能震动,一震就偏转,测试时读数也是一震就偏,而且灵敏度也高,原表62微安,这个是50微安满偏,试着并一个可调电阻但线性不好,卖家说要退磁或换表盘,不知道怎么办好,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你确定并联电阻后线性度不好么?

退磁是一门手艺。搞不好就彻底退了

网友B:
并一个电阻在串一个电阻,使他接近原来的内组吧。可以计算一下。退磁就算了吧,老表没什么磁性了。阻尼大了不是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并联电阻后线性度不好么?

退磁是一门手艺。搞不好就彻底退了

直流电压档还行,电阻档误差太大,9.5K量出来12K,170欧量出来200多欧,直流电流也行误差不太大,电阻档是不是要换电阻,震动偏转不回位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一个电阻在串一个电阻,使他接近原来的内组吧。可以计算一下。退磁就算了吧,老表没什么磁性了。阻尼大了 ...

我并了一个老机拆下的小金蛋调到62微安,但电阻档误差大,其它还行

网友B:
原表头内阻知道吗?或者有他的设计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表头内阻知道吗?或者有他的设计值吗?

我找到的电路图上标的是62微安

网友C:
现在产的蓝色铝框动圈确实阻尼大,不过可以使用。你说的灵敏度变高是因为后配的游丝偏软!不可以串,并联电阻,否则电阻档偏差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压档还行,电阻档误差太大,9.5K量出来12K,170欧量出来200多欧,直流电流也行误差不太大,电阻档是 ...

只要表头能调零,误差不会这么大。

你检查一下电阻档的电阻是否被人替换过。有一个并联的分流电阻。这个电阻如果换过就麻烦了。这个电阻越大,测量值会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产的蓝色铝框动圈确实阻尼大,不过可以使用。你说的灵敏度变高是因为后配的游丝偏软!不可以串,并联电 ...

那怎么办,卖家说可以退磁解决,或换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表头能调零,误差不会这么大。

你检查一下电阻档的电阻是否被人替换过。有一个并联的分流电阻。这 ...

我查查看,是哪一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卖家说可以退磁解决,或换表盘,

不可以退磁!也不需要换表盘。只要把原来老动圈的游丝焊上就可以了。你观察一下新上下游丝的圈数,5圈就够了,如果多了剪掉。实在不行可以拿一小片软铁封闭磁路,可以有效的降低灵敏度。

网友:
建议做磁短路,降低表头灵明度。更改电阻值 一般人做不来(主要是没有合适的阻值,工程量太大。校准也是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退磁!也不需要换表盘。只要把原来老动圈的游丝焊上就可以了。你观察一下新上下游丝的圈数,5圈就 ...

原来的游丝和新动圈的焊接位置不一样,错半圈,焊上后指针到不了头,我试试磁短路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查查看,是哪一个电阻

并联的应该是R18,设计值4.3K实际3.9K,不像是换过,我换了个4.3K的电阻上去,不行,没什么反应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的万用表动圈也存在阻尼过大,回零不够好,电流、电压、电阻档误大等问题,但勉强能用,估计是工艺质量的问题。即毕竟是兼容动圈,它是不可能达到厂家原装动圈的质量指标的。

网友D:
我的一块18表表头灵敏度不够了,我用MF10的磁铁换到18表头上了,灵敏度达30几微安,我就用的磁短路的办法,用1毫米铁片做一个铁圈套在表头壳外面,调整到44.8微安,调整后一切正常,楼主也用这个办法试试吧

网友D:
你说的表针归零不好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上下轴承调的过松,线圈下坠和圆柱铁芯有轻微接触,把表头下轴承往里调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块18表表头灵敏度不够了,我用MF10的磁铁换到18表头上了,灵敏度达30几微安,我就用的磁短路的办法, ...

谢谢,我己用磁短路的方法调到62微安了,但电阻档误差大,不归零还是没有解决,估计是动圈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表针归零不好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上下轴承调的过松,线圈下坠和圆柱铁芯有轻微接触,把表头下轴承 ...

谢谢,我己调整了很多次了,怎么样都不行,估计是在网上买的动圈有问题,不想搞了,不行等找个配件表,或直接当配件表出了算了

网友(2014-08-07):
以前的动圈都是无框线圈,现在生产的是有蓝色的铝合金框动圈,有框的阻尼就大。应该使用无框的动圈。就可以了!

网友E:
y以前的无框动圈有一组闭合的阻尼绕组,设计为一定的阻尼系数。现在铝框绕组用框架做阻尼绕组应该是电阻很低形成阻尼过度,千万不能做退磁处理,因为旧表磁钢本身就磁性减退了。从游丝或磁短路上想法解决。估计购得动圈匝数,线径与几何尺寸没问题应该能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y以前的无框动圈有一组闭合的阻尼绕组,设计为一定的阻尼系数。现在铝框绕组用框架做阻尼绕组应该是电阻很低 ...

多谢指点,阻尼是小事,主要是卖家卖给我的不是真正的108-1的动圈,上当了,线圈匝数,电阻,轴尖直径都不对,换轴承后回零解决了,但电阻档全部不准,算了,以后淘个原装的动圈或自己绕个吧

网友E:
108--1表头线圈 灵敏度62薇安   内阻1850欧姆  匝数1000   线径0.03毫米   游丝外径9MM  圈数 5
找一个配件表只要线圈 ,自己绕制有材料还行不然太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8--1表头线圈 灵敏度62薇安   内阻1850欧姆  匝数1000   线径0.03毫米   游丝外径9MM  圈数 5
找一个配件 ...

多谢提供参数,瞅机会淘个原装线圈吧!

网友F:
回0 不好是你没装好   不管有没有铝框。。灵敏度 准不准放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0 不好是你没装好   不管有没有铝框。。灵敏度 准不准放一边,

回零问题己解决,坛友提醒是轴尖直径与原装不匹配,换了个内磁47表头轴承后回零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零问题己解决,坛友提醒是轴尖直径与原装不匹配,换了个内磁47表头轴承后回零完美,

哦,装动圈是个仔细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零问题己解决,坛友提醒是轴尖直径与原装不匹配,换了个内磁47表头轴承后回零完美,

看来你买的动圈不匹配,以后有合适的配件表要多收集,好坏合适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