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做高频头作接收机做好准备,焊接了cd2003的FM/AM收音电路。收台不是多

楼主(2013-10-08):
给点意见,楼下有原理图。中周不知型号拿了个红色的。功放部分采用tda2822

网友A:
看样子东西做得不错。可楼主的标题。。。。。。实在看不明白,中国人一般不这样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东西做得不错。可楼主的标题。。。。。。实在看不明白,中国人一般不这样说话

现在这标题不知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标题不知怎么样?

还是饶口嘛,最好就是:简单至上、一目了然

网友:
制作高频头接收机第一波——焊接CD2003FM/AM收音板,收台不是很多!

网友B:
你说拿个中周.我觉得非常奇怪;

8127和2003是同功能脚的姐妹IC.唯一不同是2003只用陶瓷虑.不用中周
                                                                    8127是只用中周.不用虑波器

另;请复查C13数值是否有误?这个电容数值不准.或许会造成少台

网友C:
前几天我儿子装了台CD2003套机(FM),超多的台。不知你说是AM少台还是FM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儿子装了台CD2003套机(FM),超多的台。不知你说是AM少台还是FM少台

开关合上是am把就am多

网友D:
这个IC的最佳工作电压是3-4.5V,高了噪声大,低了灵敏度底,再就是FM联可变电容的中间脚一定要接个0.022-0.047uf的瓷片电容到IC的第二脚,引线越短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IC的最佳工作电压是3-4.5V,高了噪声大,低了灵敏度底,再就是FM联可变电容的中间脚一定要接个0.022-0.0 ...

好的。谢谢:-P我试试

网友:
我用2003,不加高放,做过FM ,接收度很低,FM 收不到几个台。

网友:
有线电视或网络公司常用的同轴传输电缆连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标准线路是这样,但实际的收音机,8127有用陶瓷滤波器的,2003也有用中周的,还有一些既用中周又用 ...

我也上个9018放大一下试试

网友:
其实灵敏度无所谓,能收到台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F:
不错,不过CD2003好像灵敏度低于CXA119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过CD2003好像灵敏度低于CXA1191

天线必须连接吗

网友:
天线肯定要接,否则灵敏度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必须连接吗

天线肯定要接,否则灵敏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肯定要接,否则灵敏度很差

o

网友:
制作有制作的乐趣
象CD2003普通的,车机上电路多的是,还有更好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拿个中周.我觉得非常奇怪;

8127和2003是同功能脚的姐妹IC.唯一不同是2003只用陶瓷虑.不用中周

中周用什么型号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周用什么型号好啊?

不知是我人老眼花还是什么的

我看你无论实物图或电原理图.都没有中周的踪影

有的是AM本振线圈.这绝对不可错.错了可能只有两三个台.或完全没有台.

本振和中周的外观区别是中周底部有瓷管电容

不知你有没有调本振的复盖范围.天线部分的统调.这极其极其重要的.调好了.灵敏度可增近千倍.或更多

凡这类如TA8127,   TA7640之类的IC.中周一般都只用初级两端者.就不必计较是一.或者是二/三中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儿子装了台CD2003套机(FM),超多的台。不知你说是AM少台还是FM少台

祝老兄革命自有后来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每一秒钟都去玩手机了.很少有能静下来跟老一辈DIY的.

我觉得;和儿子一齐DIY那幸福感有如回到儿子第一天降临人间那种无限茵慰的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祝老兄革命自有后来人. 现在很多年轻人每一秒钟都去玩手机了.很少有能静下来跟老一辈DIY的.

...

谢谢
不过,只是3分钟的热度。
最主要是LP不允许,说是烧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不过,只是3分钟的热度。
最主要是LP不允许,说是烧钱。

我记得广州有句不好现象的成语;细时偷针.大时偷金.   这说明小孩有一点点的动手能力的教育.对他一辈子影响的深远

我儿子接手上手丢下的一些新开发的数据库机的烂滩子.几经努力.在消除电力线/节能灯/外界开关电源干扰.取得彻底性的突破.

.上个月.我还帮他找到一些并行输入去干扰手段.现竟然完滿了结了.使我觉得雛鹰的翅膀己经开始长硬了.他的工资是我的五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我人老眼花还是什么的

我看你无论实物图或电原理图.都没有中周的踪影

o 里面的有电容是中周。没电容的是本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我人老眼花还是什么的

我看你无论实物图或电原理图.都没有中周的踪影

这是中周了吧这个型号是否代表9圈+5p电容?如果买的话,应该怎么跟店员说。如果正如我说的9圈+5p电容。那应该可以自制的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中周了吧这个型号是否代表9圈+5p电容?如果买的话,应该怎么跟店员说。如果正如我说的9圈+5p电容 ...

我是说2#的图纸找不到你这个【FM中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2#的图纸找不到你这个【FM中周】

网友B:
引用 楼主:
B2那里

你上二帖那个 几圈并连数PF的是FM中周的数据.如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阻最多不会超过0.3欧

但图中的B2圈数有八十至百多圈.而且没有并连瓷管电容.如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阻大约2---3欧
但最麻烦是你若用错了465的中周.电阻数相差很少.关键是底部是否有瓷管电容.本振是无电容的

你应复查一下是否用错.如果用错了.就是极少台.甚至没台.如你题目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二帖那个 几圈并连数PF的是FM中周的数据.如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电阻最多不会超过0.3欧

但图中的B2圈 ...

那那个B2怎么绕。一共有三只引脚

网友(2015-07-11):
话说,我找到一根18cm的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