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机 压轮卡带怎么办?

楼主(2013-10-09):
机器是松下的RQ-SX56,快十年了,刚换了皮带。

现在放磁带会卡在压轮处,换了好多磁带也是这样,压轮磁头也都洗过。

也排除了电力不足 带不动压轮,会不会是胶压轮变质把磁带沾住了呢?

望坛里的朋友们赐教了。不甚感激。

网友:
收带轮力量够吗?

网友:
卷带轮没转,磁带堆住了

网友:
这东西还在用啊

网友A:
先看看卷带轮转不转,转动有没有力量,要是转动正常的话就在要处理压带轴和压带轮了,一个是清除压带轮、轴上的污垢,防止粘连,一个是给压带轮上均匀的刷上一层滑石粉,要是压带轮的橡胶层完全老化变黏了,只能换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卷带轮转不转,转动有没有力量,要是转动正常的话就在要处理压带轴和压带轮了,一个是清除压带轮、轴 ...

朋友你好,机器皮带是新换的,卷带轮转动我个人感觉应该正常,因为读带正常。

压带轮也用清酒清理过,就是找不出原因。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卷带轮转不转,转动有没有力量,要是转动正常的话就在要处理压带轴和压带轮了,一个是清除压带轮、轴 ...

滑石粉?请问怎么得来的,或者还有其他简易的替代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卷带轮转不转,转动有没有力量,要是转动正常的话就在要处理压带轴和压带轮了,一个是清除压带轮、轴 ...

同问,滑石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很直观的毛病,和压带轮没关系,更别折腾主导轴了。是卷带轮的毛病,或者是转不动或者是卷带轮偏心了。

网友:
卷(收)带轮转动时在放音和快进或后退时的传动力矩不一样,放音时卷带轮的传动矩来自其紧贴的离合器(薄毛毡片)的摩擦力获得。可拆开清理一下。

网友:
收带轮扭力太小,导致压带轮不停送磁带,而收带轮来不及收带,这样磁带全卷入压带轮。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以前的经验,把磁带来回、反复倒,目的是让磁带卷盘平整,这样阻力小。如果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那说明你的机器收带轮与传导轮之间摩擦力减小,可以用酒精清洗一下传导轮外面的小橡皮圈,这样会有所改善。另外,你可以试试在不放入磁带的情况下,按下倒带键,然后用手指按住转动的收带轮,如果感觉没力道,一按就停,那可能是主电机与皮带间、或飞轮有油污!

网友:
此现象大多数是收带轮无力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直观的毛病,和压带轮没关系,更别折腾主导轴了。是卷带轮的毛病,或者是转不动或者是卷带轮偏心了。

朋友你好,我觉得你说的在理。

因为之前在拆机换皮带的时候打不开后壳曾经动过卷带轮,只是现在看来摇动并不明显,就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请问老友,卷带轮偏心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觉得你说的在理。

因为之前在拆机换皮带的时候打不开后壳曾经动过卷带轮,只是现在看来摇 ...

哦,关键你这个前盖是看不到磁带的,这个有点麻烦。你这样,试一下在打开前盖的情况下,看看磁带能不能放进去,可能比较费劲些,大部分机器是可以放进去的,然后按一下快进或快退,看看磁带转动时,卷带轮和供带轮是不是都在中心位置。不知道是机芯整体偏还是单独收带轮偏。要是整体都偏的话可能是机芯安装的有点错位,松一下后面的螺丝适当调整一下。要是单独收带轮偏,是不是你以前用力掰过,掰过的话再掰正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我觉得你说的在理。

因为之前在拆机换皮带的时候打不开后壳曾经动过卷带轮,只是现在看来摇 ...

或者你装皮带时没装好,也可能你机械那个部分能错位了,收带轮根本就不转,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