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绕完成一个 PCL86 推挽胆机电源牛

楼主(2013-10-09):
今天绕完成一个 PCL86 推挽胆机电源牛,  前前后后,  做做停停,  花了一个星期,  线圈架用1亳米厚环氧树脂板,  这线圈架真不好做,铁芯为二手的, 设置电源牛为卧式安装,   加负载试验铁芯温度为48度,  很理想, 上图请指点.

网友A:
看来师兄很喜欢推挽机、多个帖子都是这样的!!!电牛绕的非常漂亮!!!

网友:
很工整,看着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师兄很喜欢推挽机、多个帖子都是这样的!!!电牛绕的非常漂亮!!!

你好,  以前做过6P1...6P14单端,  音质很不错,  因功率小,  后就做推挽机了

楼主:
谢谢 京都电子管理员 加分

网友B:
好手艺
提点小意见~鄙人不建议用lz这样的引线方式-----铜皮多焊几次就会掉下来~建议用铆钉加厚一点的pcb
如果是我的话会把线头留长些~到正式用时再剪到合适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
提点小意见~鄙人不建议用lz这样的引线方式-----铜皮多焊几次就会掉下来~建议用铆钉加厚一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楼主没有考虑全面,否则所有电压在接入负载后会跌落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考虑全面,否则所有电压在接入负载后会跌落许多。

谢谢指教,  已经接入5Z3P试过正好4.9v,  接入4个PCL86灯丝电压正好13.5V,  接入2个6N1正好6.2V,,高压约320V.

网友A:
铝箔胶带作屏蔽层???

网友D:
我也很喜欢ECL86,,咋感觉它的声音要比EL84要好一些,,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这只牛绕得非常好。

网友E:
这个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变压器在引线处铆上焊片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箔胶带作屏蔽层???

铝箔做屏蔽层很好呀,  我没有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做的太漂亮了

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F:
不错!非常漂亮!不过初级电压应当设置0-210-220-230V。因为如今普遍电压有些偏高。

网友G:
骨架做的不错,线包绕制得很仔细,不知你的牛壳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手艺不错!

谢谢山苗坛友兄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非常漂亮!不过初级电压应当设置0-210-220-230V。因为如今普遍电压有些偏高。

谢谢前辈指教,  我这里电压都比较稳定, 一般都在210-225, 所以不想弄太多抽头了,  就算高多几伏也影响不大

网友I:
老手,工艺很好滴说,期待绕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喜欢ECL86,,咋感觉它的声音要比EL84要好一些,,

朋友你好,,你是做过PCL86胆机吗,  声音怎样呢,  我有一台日本推挽收扩机, 是用6GW8的,  声音就很好, 6GW8网上买得很贵,   据说PCL86性能与6GW8相同,,,只是灯丝电压不同,,6GW8  6.3V.   PCL86  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手,工艺很好滴说,期待绕输出牛。

朋友你好, 下一步绕 PCL86 推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骨架做的不错,线包绕制得很仔细,不知你的牛壳是怎么做的?

你好,骨架用1毫米环氧树脂板做,不过要花很多时间,,牛壳是二手废品货场弄来的,,用水砂纸打光了,,铁芯也是废品价,,这样做花不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你是做过PCL86胆机吗,  声音怎样呢,  我有一台日本推挽收扩机, 是用6GW8的,  声音就很好, 6GW8 ...

是的..的确做过几台PCL86,单端推挽都做过..可能是以前的做得98 的 300B不过关..听过PCL86后..赶紧把300b赔钱出了..没办法我就喜欢听人声.98的300B人声有些假.当然其它方面300B还是要好些..

推挽的PCL86也很不错..我用R50-1的电源牛做得推挽机..朋友用它推他的1SC..我们一块听,我也觉得要比他的NAIM好不少,结果,没两天他的NAIM就在家电出掉了,,

我仔细看了PCL86的参数..可以说就是真正的12AX7+小号的EL84..奇怪的是,其它朋友也有这个感觉,就是复合的这个管子要比单独的12AX7和EL84好听。

当然,现在这个管子价格不低.一只波兰的PCL86(有分析说13.3V的PCL86原产于东欧,要比其它的PCL86好听,广播坛上有说法是高压的也要比低压6.3的好些)要超过国产98的300B了。

网友J:
朋友做的电牛绕的非常漂亮,引线也好,不论绕电源牛和输出牛,从线包做引线较考人,做不好就容易使线包绕不平整。环氧树脂板做线框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我做了一个86铁芯的就不那么规整。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朋友做的电牛绕的非常漂亮,引线也好,不论绕电源牛和输出牛,从线包做引线较考人,做不好就容易使线包绕不 ...

环氧树脂板做线框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只有下料准确,   用刀片下料,  留有余地,   耐心再用锉刀修整, 会做得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