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改造,让老旧拨盘电话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楼主(2013-10-10):
        最近在二手市场地摊儿上与卖主讨价还价以20元淘得一台品相见下图的ZZ-9黑胶拨盘电话机,这个品相也就值个二三十元。经检查,话机不振铃,能接听电话,不能拨出。对这样自己有心收藏的物品,不甘心就这样废物一个,为了体现它的价值和作用,让老话机重获新生,于是决定对该话机进行改造,根据话机元件现状,准备以移花接木、脱胎换骨形式对话机改造,遂另以10元在地摊儿上收购一台后期的品相无特点但功能正常的拨盘电话作为改造的配件机。经改造,黑胶电话机除了恢复来电振铃、正常通话外,还将脉冲拨号升级为音频拨号功能,使老式电话真正获得了新生。下面将改造过程图示,请各位指点。
ZZ-9黑胶电话购得时最初品相,拨盘缺牙损坏。
黑胶话机内部原始状况。
分解黑胶话机元件状况,查出损坏元件。原机1微法油浸电容器被击穿,估计是当时电话线路
接到220V市电线路所致,电容被击穿,220V电压进入电铃绕组过载烧坏而开路。鉴此,只有
将损坏的电容、开路的电铃总成、通话扼流绕组等将全部弃之不用。
地摊上10元钱购得准备当改造配件机的话机。
配件机内部元件,改造将所有元件移植。

楼主:
开始改造。
由于ZZ-9黑胶话机的铃碗为倒扣安装,而配件机的铃碗为仰面安装,
原位置无法直接替换,只有去掉原话机底板上两根上铆的铃柱不用,腾出安装地。
经移花接木,将配件机上元件移植到黑胶话机上完成的情况。
原配件机上设有的铃音强弱调节电位器也移植到黑胶话机的边沿位置上。

楼主:
抱歉,刚才本板块提示,近日上传图片数量已满10张,我的级别限制不能续传了,只有等明天再上传后续图了。

网友:
那么在哪才能买的到呢?

网友:
改装好后放在客厅电话响起真是眼前一亮啊。

网友:
我也好像收藏个!可惜没那个机会

网友:
接电话的时候 加个雪茄 敲个二郎腿 脑补一下自己是。。。。。拉轰

网友:
东西真不错,不过现在家里固话都用的少了

网友:
那天也捡俩报废的电话,壳子都烂了,接在市话上,打入时竟然能响铃!

网友:
哥也将二个配件拨盘电话拚凑成一个完整的

楼主:
接昨天内容继续上图,但又只能上传10张图,明天继续。。

ZZ-9电话机振铃部分改造完了,下面开始拨盘改造。

原机拨盘,缺牙破相,虽是原装,可惜不能继续用了,配件机拨盘将替代它。

配件机上的另一种型号拨盘,它将替代原机的拨盘。

配件机拨盘面盖为透明有机材料,为使拨盘达到配套效果,必须着色使其与原话机的色泽匹配。

用黑色硝基喷漆对透明拨盘上色,注意掌握喷漆距离,刻意使拨盘表面达到与原机相配的哑光色泽效果。

配件机拨盘安装方位角度与原机拨盘安装方位角度不一,须对配件机拨盘另行加工固定螺丝孔,
用2.5毫米钻头钻孔后,再用3毫米丝锥攻丝,形成带丝纹的安装孔。

将加工后的配件机拨号盘安装到话机原拨盘位置上。至此,话机拨盘改造完毕。
下步将进行脉冲拨号转为音频拨号功能的改造。

网友:
化腐朽为神奇,兄弟佩服的五体头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昨天内容继续上图,但又只能上传10张图,明天继续。。

ZZ-9电话机振铃部分改造完了,下面开始拨盘改造 ...

原话机内的叉簧作为原机唯一留存的元器件保留继续使用。

今天权限到了,明天上传将该老式话机拨号盘的脉冲拨号改造为现今的音频拨号功能过程。

网友:
哇 20块钱 真是太值了 我出50块帮我掏个!!

网友:
我这还有更老式的黑胶木电话几十个,改天翻出来整整当装饰品。

楼主:
      继昨天内容,下面继续上图介绍将拨盘脉冲拨号改为音频拨号的过程。

      市上有一种专门用于改造老式电话,将脉冲拨号转换为音频拨号的DIALOR模块电路板成品,我在购回后将它安装在改造后的ZZ-9话机上,已实现了拨号盘音频拨号功能。

话机连接音频拨号模块情况

为使模块电路板固定在话机内,用废线路板和塑料块加工一块托板用于托举线路板。

最后用双面不干胶带将托举板紧贴在拨号盘的防尘盖上,拨号功能装置安装完成。这是话机内部整体完成状况。

安装完成,试用。

最后放在家中使用,可以正常拨出音频号码,并具有重拨、“*”、“#”号键功能,使老旧电话真正获得了新生。

(完)

网友:
精品改造帖  峰值加分鼓励!!

网友:
改得相当不错

网友:
黑胶拨盘电话机改造,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现在几乎全国各地的电话都兼容脉冲拨号,改音频拨号没必要吧?老电话机没有安装重拨、*、#按键的地方 ...

该模块安装后,模块专门设计了设定部分拨盘上的号码键兼容重拨、“*”、“#”等功能。

网友B:
楼主安装的“模块”是鄙人开发的 DIALOR 1.0 拨盘电话模块!

没想到的是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很多人安装我这个模块时都是我“远程协助”安装啊!
现在开发的 DAILOR 2.0 就是为了免除没有动手能力者在电话机内部安装之苦而研制!
貌似在这里发链接或不被允许!有需要的请坛内短信联系!

网友:
不错  上档次啊

网友:
羡慕楼主动手能力。更羡慕能用上这款电话机!

网友:
好 修旧如旧  有味道

网友(2014-02-07):
看到两辆坦克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的“模块”是鄙人开发的 DIALOR 1.0 拨盘电话模块!

没想到的是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很多人安装我 ...

我也是很认真的看了几遍也没看到*#键如何拨?也没看明白如何DIALOR 1.0模块。东北老乡能否给搞个福利贴子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很认真的看了几遍也没看到*#键如何拨?也没看明白如何DIALOR 1.0模块。东北老乡能否给搞个福利贴子 ...

搭楼主的车,介绍一下DIALOR1.0 FOR ZZ-9专用版;
模块外观如上图;楼主用的那款是通用版本;体积较大,安装在ZZ-9内空间略感紧张;ZZ-9专用版不但体积小很多;并且直接固定在拨号器上;使得接线更少;安装更简便;

下面介绍安装方法:
打开电话机就可以看见里面的拨号器如下图(已卸下接头)
然后把模块上的3个孔对正拨号器的后3个孔;并拧上原来的螺丝;
把模块上的2个插片插到原来拨号器接头上的2个接头上即可;
这是完成安装后的情形

拨号方法及习惯与老电话机相同;由于老电话机只有10个号码的指孔,没有“*”“#”的位置,更没有“重拨”按钮;
所以令大家迷惑;

下面说一下大家不理解的拨出 “*” 号和拨出“ # ”号以及“重拨”的方法;

拨号时,拨 1 号到底等约一秒,听到一声“嘀”提示音后放开拨盘即为拨出 “*”号;
同样的方法拨 2 号就是拨出“#”号;

在摘机后,拨1号到底等一秒听到提示音放开拨盘即为“重拨”;可重拨出一串上次拨出过的电话号码;
同样的方法拨2号,即可重拨出大上一次(倒数第二个)的电话号码,只要你记得住……哈哈!

这里又出现一个疑惑;似乎“重拨”和拨出“*#”号的拨法是一样的啊?!

请注意:最重要的区别是“拨号过程中”和“摘机后”;

摘机后这样拨法就是“重播”;拨号过程中这样拨法就是拨出“*#”号;

还有的朋友说:我摘机后第一个号码就是拨“*#”号怎么办?尽管这样的拨法很少,但是确实遇到过这样的用户;
这个北京的客户说设定免打扰(在下没用过,不知道怎么设置)时就需要首先拨*号;
不要紧,请详细看我的使用说明书就知道了;这里就不啰嗦了;

还有一款DIALOR2.0是免安装的外线版本;就如同一个接线盒的用法;专门给一些不愿意动手的朋友;
安装虽简单,但是成本高;(待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搭楼主的车,介绍一下DIALOR1.0 FOR ZZ-9专用版;

模块外观如上图;楼主用的那款是通用版本;体积较 ...

想无私奉献的壹法拉表示敬意!

网友:
楼主,你这样的不是修复,而是改装。对于老货,应当是修旧如旧。电磁铁线圈断线,找出断头接好,或者重绕,油浸电容换个一样的换上,那个拨盘断了齿,可以用黑色的环氧树脂补上再抛光,这些做起来当然会比现在的烦多了,但如果是追求的使用功能,现代的电话机最差的也比你手上的好多了,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历史的沧桑感,你这样一改,就成了骡子了

网友(2014-06-17):
不错,就是来电显示费用白交了!

网友D(2014-07-22):
楼主好强大啊。我也想改   不过我手里的拨盘电话比你要老一些,不知能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强大啊。我也想改   不过我手里的拨盘电话比你要老一些,不知能改不/?

你的拨盘里只要脉冲触点是正常接触,拨盘转动速度是顺利的,就可以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拨盘里只要脉冲触点是正常接触,拨盘转动速度是顺利的,就可以改。

看我改的,接电话能响铃,拨号可以打出去。

网友:
31楼,你太有才了。复古应该修旧如旧。这样的改装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我改的,接电话能响铃,拨号可以打出去。

你改的这个话机,拨盘仍是脉冲拨号,若要实现音频拨号就要再另加一块音频转换模块电路板即可。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的“模块”是鄙人开发的 DIALOR 1.0 拨盘电话模块!

没想到的是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很多人安装我 ...

   遇到高手了
   我有一台像本帖楼主基本一样的拨盘电话,振铃正常,拨盘顺畅,通话声音很弱,还没改装,昨天用万用表测得提机时输入两条线的阻值才5欧多点,我怀疑机子里面是不是有短路,经检查仅有的几个可能短路的元器件——线圈、变压器、二极管、电容,均不存在短路情况。今天清理了一下各触点,发现提机时两条输入线路阻值为0了,慢慢转动拨号盘,看到只是在那个弯钩塑料件勾起簧片瞬间两条输入线的阻值为无穷大。
    现在我怀疑机子根本没问题,可能是共电/自动接法不正确,有张线路图,要让它接上现在的电话线路正常接听,需要改接法吗?怎么改?麻烦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F:
想想也不对,提机后且拨盘回位,输入线路呈短路状态,此电话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想想也不对,提机后且拨盘回位,输入线路呈短路状态,此电话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很对不起!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久都不能上图了;我只能用文字描述一下,以便你将电路图上的符号与实物对应起来方便你查找问题所在;
你电话现在是自动(拨号)方式;
你说当那个“月牙”动时为无穷大;说明电铃那部分没短路;
电路图上的H1---H4是叉簧(支撑听筒的活动架子)开关的4个接点;
D1和D2是脉冲开关,就是拨号时那个“月牙”拨动的那2个片,拨号时成脉动拨动;D3是在D1D2对面那3个接点中的2个;当拨号时接触(短路),拨号完毕放开;从图上看,你这个拨号器正常;
请检查一下拨号器的4个“叉形”接线焊片是否有碰到一起的?我看有挨着很近的,我怀疑问题在这里;
L1L2是接电话线的;1uF电容连接的S是电铃,因是交流铃,所以此处有一电容串联;T是碳粒话筒;R是耳机;这2样都在手柄里;那写着45欧什么的那4组线圈就是象变压器似的那个东西;这4组线圈是绕在一个铁芯上的,实际就是变压器,但电话行当里叫感应线圈;
请注意查找有否象电路图上类似虚线连接的D3那样的短路处;只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才出现你说的短路为0欧;
这个D3只有拨号时才短路的,拨号完毕就断开;请检查是否这样工作的;

电话机工作过程是这样的:
来电时,叉簧开关是断开的(压下去),这时只有电铃接在线路中;交流48V---90V电通过1uF电容使电铃S 响;
提起听筒,叉簧开关接通;使线路电压降低;交换机感知后断开交流铃电流,继续提供直流电流+蜂音信号;听到蜂音开始拨号,拨号器中的D3短路,使得除D1D2以外的耳机等所有原件被屏蔽掉,拨号时D1D2两个接点脉动,产生断续的脉冲信号;交换机收到后,接通另一电话机并改变蜂音信号为断续的(回零音);
这时拨号已完毕,拨号器的D3断开,D1D2保持接通状态;耳机等原件接入电路中,双方通话的信号就接通了;

挂机时的电话机的直流电阻是无穷大;
在提起听筒后的电阻应该在100欧以上;国外的电话电阻低;国产的电话电阻高;这时的电阻主要是碳粒话筒的电阻;如果电阻达10K以上说明碳粒话筒已不能工作;
拨号时断续接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对不起!不知道为什么我很久都不能上图了;我只能用文字描述一下,以便你将电路图上的符号与实物对应 ...

    非常感谢“壹法拉”坛友这么详细的解答,使得初次接触拨盘电话的我得以理清头绪,大长见识了
    根据提示,找到了短路点,正是拨号器的4个“叉形”接线焊片中间那两个碰到一起了!!!排除短路点后,现在提机时,两条输入线的阻值为1.9K,受话器听音正常 ,对方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杂声,可能如您所说,碳精话筒坏了。拆下话筒摇动,感觉有沙子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沙沙作响,测得电阻无穷大。
    另,不能上传图片大多是浏览器原因,换一种浏览器就可以了。

网友G:
很好的技术贴,很强的动手能力,我只想问一句,楼主,修旧如旧你做到了吗?说一句有知识没文化就言重了,但是文化底蕴真的很重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技术贴,很强的动手能力,我只想问一句,楼主,修旧如旧你做到了吗?说一句有知识没文化就言重了,但 ...

感觉像楼主这样对电话进行改装确实不妥,“壹法拉”坛友好像开发有一种外置的的电路,不用对电话进行改装,只是在电话输入的线路中串接一个小盒子,便可实现脉冲/音频转换,准备买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楼主这样对电话进行改装确实不妥,“壹法拉”坛友好像开发有一种外置的的电路,不用对电话进行改装 ...

在修复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双音频拨号模块是可以的,等于增加了实用性!改掉就不可以。

网友(2015-11-16):
这种改法理论上有缺陷,有无可避免的硬伤,楼主可以做个实验。

发送DTMF信号时要求关闭话筒,否则非常容易受干扰。您可以试试,一边吹口哨一边拨号,交换机会对拨号动作视而不见,因为DTMF信号受到了干扰。

所以,按照楼主的改法,这个电话只能在安静环境下使用,在拨号时千万别有其他响动。。。

网友(2015-12-29):
拨盘电话我也有个成色不怎么好

网友:
楼主收益,手艺俱佳。要是淘弄一台,主机挂墙上,直筒听筒拿手里的老式电话,再加以改造就更好了。

网友H(2016-07-28):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的“模块”是鄙人开发的 DIALOR 1.0 拨盘电话模块!

没想到的是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很多人安装我 ...

你好,请PM地址,想看看自己能改吗?

网友H:
楼主的强大动手能力很不错喔!请教楼主,音频拨号模块怎么接的线啊?还有话机外的接线怎么接?我有一个拨号的,话机外的线是4芯的,怎么接水晶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强大动手能力很不错喔!请教楼主,音频拨号模块怎么接的线啊?还有话机外的接线怎么接?我有一个拨号 ...

现代流行的程控电话进出线仍然是两线的,水晶插头虽有4头的,但实际上只有中间两个接点接通,边上的两个是空的。

网友I:
  现在有线电话也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城市家庭也很少见到摆在桌子上的固定电话机,连单位的座机除打长途电话外都很少有人用来打电话了,移动电话的兴起就把固定电话挤到角落里去了,但我还是认为固定电话有它自身的特点,那就是铃声比手机大,隔几个房间都能听到来电的铃声,及时能接到电话,如有重要的事情也不会误事,
  楼主的黑胶拨盘电话放在房间里一个适当的位置可作装饰品,如果家里还有电信的电话线仍可开通作固定电话用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PM地址,想看看自己能改吗?

已PM,请查收;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有线电话也离我们渐行渐远了,城市家庭也很少见到摆在桌子上的固定电话机,连单位的座机除打长途电话 ...

谢谢你的同感。我正是把这种被淘汰的老式耐用的电话机充分让它重获新生,改成音频拨号后平时摆放在桌面,既可怀旧工艺观赏又可实际通话实用,一举两得。

网友:
移花接木,好玩,有乐趣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代流行的程控电话进出线仍然是两线的,水晶插头虽有4头的,但实际上只有中间两个接点接通,边上的两个是 ...

你好,请问,我的这个元件看着应该坏了,能请教楼主这个是叫什么呢?会影响话机的什么功能啊?如何测量更换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我的这个元件看着应该坏了,能请教楼主这个是叫什么呢?会影响话机的什么功能啊?如何测量更 ...

这个线圈是交流扼流线圈,主要作用是振铃时阻止交流电进入听筒和送话器,防止耳机和送话器过压损坏。电阻起分流作用,只要线圈是好的,换上同阻值电阻即可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圈是交流扼流线圈,主要作用是振铃时阻止交流电进入听筒和送话器,防止耳机和送话器过压损坏。电阻 ...

喔,感谢楼主,请问,这个的阻值是130欧吗,电子元器件店是否都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喔,感谢楼主,请问,这个的阻值是130欧吗,电子元器件店是否都可以买到?

130欧金属膜电阻,市场上有卖的,金属膜电阻或线绕电阻都可。注意电阻功率,该电阻是1瓦的,功率小了要烧电阻。

网友H(2016-09-05):
看不清电阻的参数,在电子元器件超市里找不到,后来再去找了一个来看,终于看清了:上面写的就是:RT   0.5W130ΩI     68.4   这个替代的,133Ω,多少W的就不知道了,老板说是军工产品的,5.00零件费,3.00手工费给焊上去了,回来试机,一切正常,使用正常,我们这里脉冲信号还能用。

找个修电器的铺子,说这个是军工产品的电阻,要了5元钱。

找个修电器的铺子,说这个是军工产品的电阻,要了5元钱。

给帮焊好了,3元手工费。

给帮焊好了,3元手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不清电阻的参数,在电子元器件超市里找不到,后来再去找了一个来看,终于看清了:上面写的就是:RT   0.5 ...

这种老机械拨号电话适合作收藏,若作收藏,还是修旧如旧,找个原样的绿金属膜电阻换上。图上这般更换虽使用没问题,但看起来不伦不类。

网友(2016-11-17):
我这个电话就是不响,接不了家里现在的电话线,要改装,我动手能力不强,正一筹莫展的时候,看到楼主的帖子。我简直太膜拜了!!求指点我这个到底怎么修,有北京的大拿能帮改装一下的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种老机械拨号电话适合作收藏,若作收藏,还是修旧如旧,找个原样的绿金属膜电阻换上。图上这般更换虽使 ...

请楼主关注一下我的回复,我那个旧电话还有救吗? 拜托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楼主关注一下我的回复,我那个旧电话还有救吗? 拜托了。。。。我终于看到希望了。。。

       你的这台是仿旧脉冲拨号电话机,生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电话的进线插口(下图圆圈内)看出你这电话现在可直接现在的程控电话线使用(假若机子是好的),但只能接听电话,拨号脉冲信号现在的程控交换机已不兼容,所以不能拨号打出。你说的电话机不能用,你可认真检查话机内部连线、触点和元器件是否接触不良或破损,也可把听筒取下与另外一台正常电话机互换试试,可以先判断出是机子问题还是听筒问题,好多电话机的故障都是听筒连线内部断线而无声,拨号盘基本无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台是仿旧脉冲拨号电话机,生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从电话的进线插口(下图圆圈内)看出你这 ...

太感谢了!!!我回去试试!  有什么进展回来汇报。谢谢~~~

网友:
记号,回头慢慢看

网友K:
这种脉冲拨号电话现在还能否打出,如不能,能否通过电路转换将脉冲信号变成音频信号送到线上??万能宝上搜不到这样的转换器

网友:
其实不用改,放在桌子上做摆设最好。现在家里用有线电话的很少很少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下次淘到货后,要请楼主帮忙改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脉冲拨号电话现在还能否打出,如不能,能否通过电路转换将脉冲信号变成音频信号送到线上??万能宝上搜 ...

现在的交换机都兼容脉冲信号。不过这种老式电话机收藏还可以,使用效果不敢恭维。

网友:
十年前单位扔了上百淘汰的拨号盘电话,我只喜欢那种电话的手柄线和话机线,比较现在用的线耐用经折腾,它是用扁铜线缠绕在棉纱上绕制而成的,极不易折断,还柔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安装的“模块”是鄙人开发的 DIALOR 1.0 拨盘电话模块!

没想到的是楼主动手能力超强!很多人安装我 ...

没想到还真有人搞出这种模块来了,看来老拨盘电话收藏行情又得上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脉冲拨号电话现在还能否打出,如不能,能否通过电路转换将脉冲信号变成音频信号送到线上??万能宝上搜 ...

这个转换器都出来几年了;你没从头看这个帖子;
现在有2种,一种是楼主使用的 DIALOR 1.0;
还有一种是外置的,接线简单,不用拆改电话机的 DIALOR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