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单端输出变压器设计一例

楼主(2013-10-10):
最近应江苏大胆网友之邀设计了一个耳放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3.5K,次级16、32、300、600欧姆,铁芯为Z11退火片,0.35mm,19X32mm。
      顺便请大胆网友按初级3.5K,次级4、5.6欧姆(根据需要也可以加绕8欧姆、11.2欧姆绕组)绕制了两个输出变压器,初级0.15mm3000匝,次级0.67mm120+30匝。3+2绕法,经测试100Hz电感17.9H,1KHz15.8H,漏感29.2mH。该输出变压器初级负载3.5K时,可用于6N6或6P14三极接法,其频宽为31Hz~19KHz,完全可以满足高保真要求。
      该变压器次级虽然只增加了5.6欧姆输出端,但通过变通可满足业余爱好者大多数实验要求,次级5.6欧姆处可接6欧姆喇叭,如果5.6欧姆端接4欧姆喇叭,初级阻抗为2.5K,可以用于2A3,低频下潜至22Hz。4欧姆处接8欧姆喇叭,初级阻抗为7K,可用于6F6(低频为62Hz),5.6欧姆处接8欧姆喇叭初级阻抗为5K,可用于6P1、6V6、6AQ5、6P14等(低频为44Hz)。虽然次级接8欧姆喇叭对低频有一定影响,通过实验其效果远比普通收音机输出变压器(低频只有150Hz)好。如果铁芯截面积再大一些,线径再粗一些可以适合300B、6P3P、EL34、KT88等。
       计划用他们制作一台6P14三极接法的单端桌面功放,其参数为屏压250V,负载阻抗3.5K,阴极电阻270欧姆,输出功率1.9W。6P14单端不锈钢底盘网上有成品出售。该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420欧姆,如果适当减少匝数,把直流电阻控制在270欧姆以下(匝数减少到2000左右),可用于6P14三极接法阴极输出功放电路(曾经介绍过)。
       借此感谢大胆网友。

网友A:
如果“一牛多用”,对于业余爱好者实验不同的功放管,是极为方便的,因输出变压器价高,而且市售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往往单一,限制了适用范围。如果有输出变压器能照顾到2.5k,4.5k,5.5k,7k,7.5k,10k,12k,15k这几种阻抗就最好了,次级0、4、6、8、16

网友:
白版把这些得之不易的数据公之于论坛,这下可解了多数坛友做输出牛的难题了,特别是DIY的烧者,有了这样的多功能输出牛,何愁没有牛可用呢。真是杜甫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 啊

网友:
向老版主学习,学习您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制作的高贵品质!

网友:
谢谢白版主,请你测试后有地方改进的请说明一下,再做进一步的调整参数

网友:
按白版这样初次级各有2——3个抽头,用次极不同阻抗的负载来适应和配合各种功率管,这样的思路应是一种较简洁的做法。如按2楼那样的要求也过于繁琐了些。

网友:
白版劳苦功高

网友:
能否请白版主给个地址?我想订做一对类似的耳放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牛多用”,对于业余爱好者实验不同的功放管,是极为方便的,因输出变压器价高,而且市售输出变压器 ...

实际上,这样的输出变压器无法设计。。。

网友B:
这个用起来要头脑清楚,不要把引脚弄乱了才好

网友:
白版的多用输出变压器,方便了爱好者,可作各种试验。

网友C:
19X32mm好像不太大哦

网友:
白版牌多用输出牛,DIY试验的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X32mm好像不太大哦

该输出变压器是在6P1耳放的基础上改变次级阻抗而已,如果用于6P3P、EL34、300B等铁芯截面积及漆包线线径需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起来要头脑清楚,不要把引脚弄乱了才好

这个变压器在设计铭牌时,必需标注各种接法的阻抗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牛多用”,对于业余爱好者实验不同的功放管,是极为方便的,因输出变压器价高,而且市售输出变压器 ...

现在这设计.复杂程度中等.频响又佳.适合各种水平的广大爱好者DIY.

如果如你的要求.极难分段.不是很多人能DIY.且成器件后频响无法与这个相比

网友:
这个确实不错、搭机实验省事儿方便、为后续定型奠定良好的基础!!!

网友D:
又将这帖子看了一遍,的确是很巧妙的设计,就是铁芯小了一点。用于2W以下的小单端问题不大,用于2A3恐怕还是不行的,且不说其初级能不能过60mA的电流,420欧姆的直流电阻,2A3也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将这帖子看了一遍,的确是很巧妙的设计,就是铁芯小了一点。用于2W以下的小单端问题不大,用于2A3恐怕还是 ...

您的意见很对,本帖主要是探讨一种设计思路,方便业余爱好者实验用。这个变压器最初是为耳放设计的,搭车制作的两个变压器准备用于6P14三极接法(输出功率1.9W),如果铁芯质量较差(本变压器使用Z11退火片)或所需功率较大,其铁芯和线径都要加大,当然需要重新计算数据。如果专门制作2A3、300B等功放,会量体裁衣,不可能使用这类多用输出变压器。

网友E:
思路很好,要想做出质量高的牛问题很多,难度太大,兼容性是个大问题,如果做出,可能一些管子好用,有些管子就效果不理想,最好做一些实验,希望能看到成品,大家共享其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牛多用”,对于业余爱好者实验不同的功放管,是极为方便的,因输出变压器价高,而且市售输出变压器 ...

可能很难  就是出来也是天价   问题也不会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好,要想做出质量高的牛问题很多,难度太大,兼容性是个大问题,如果做出,可能一些管子好用,有些管 ...

样品和测试数据已经公布,设计思路只是利用最简单的方法使输出变压器适应性强一些,方便业余爱好者实验,而不是生产一种定型产品,用它替代若干型号电子管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F(2015-01-11):
吓。搜到了白版的变压器贴。

这变压器应用时初级能过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
俺也收藏了,说不定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吓。搜到了白版的变压器贴。

这变压器应用时初级能过多大的电流啊?

这个输出变压器原来是为6P1耳放设计的,我现在用于6P14三极接法(屏极电流34mA),初级线径0.15mm,可以通过50mA电流,如果有较大铁芯,初级使用0.19mm漆包线,电流可以达到80mA。
    原来次级设计5.6欧姆端是为了接4欧姆喇叭时,初级阻抗为2.5K,我利用该变压器制作的6P14三极接法功放,接驳经过改造的松下DVD组合音响主音箱(中低频喇叭和超低频喇叭并联),其阻抗为6欧姆,接到5.6欧姆端,效果很好。下面为该功放外观,电源变压器为拆机的DB-45-160,6N2和6P14升级为12AX7和EL8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变压器原来是为6P1耳放设计的,我现在用于6P14三极接法(屏极电流34mA),初级线径0.15mm,可以 ...

学习了. 谢谢.

祝安好

网友:
很实用的组合,谢谢老师了

网友G(2015-02-17):
白版你好! 没看明白
初级0.15mm3000匝,次级0.67mm120+30匝。3+2绕法
次级16、32、300、600欧姆都在多少匝上。  3+2是初三次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牛多用”,对于业余爱好者实验不同的功放管,是极为方便的,因输出变压器价高,而且市售输出变压器 ...

线间变压器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白版你好! 没看明白
初级0.15mm3000匝,次级0.67mm120+30匝。3+2绕法
次级16、32、300、600欧姆都在多 ...

       这个变压器是我自用输出变压器的数据,次级4欧姆、5.6欧姆,4欧姆120匝,现在用于自制的EL84(6P14) 三极接法单端功放,5.6欧姆端接改造后的松下组合音响主音箱(6欧姆),效果相当满意。
     次级16、32、300、600欧姆的是为网友设计的耳放变压器数据,16欧姆240匝,32欧姆336匝,300欧姆1039匝,600欧姆1470匝。线径较细,否则绕不下。3+2就是初级3次级2。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原来你自己养牛啊真能人啊

自己早就不养牛了,这是为网友设计耳放变压器时,顺便绕了一对做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变压器是我自用输出变压器的数据,次级4欧姆、5.6欧姆,4欧姆120匝,现在用于自制的EL84(6P1 ...

谢谢白版了,值此新春佳节,在这里给各位坛友拜年了: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健康,事事如意,阖家幸福。

网友I:
磁隙无法达到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磁隙无法达到最佳。

严格说,任何变压器空气隙都很难控制十分精确,比如0.17毫米,如何测试?在设计时根据主要用途有所侧重即可,实验用的炮灰不可能面面俱到。

网友:
手上正好有19X38的铁芯,准备做牛出耳放,谢谢白版提供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