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一天

楼主(2013-10-12):
6分钱的tl431a,采集时间21小时多一点,每一格5个字
室温没法采集估计在24-26
正好昨晚不睡这间屋,可以开电脑通宵采集
开好采集就关门关窗离开了,因为空气不流通了温度会稍微有一点上升,然后还是受到整个气温下降的影响电压降了一些并稳定住
中间偏左的一个突升是早上开门进来拿东西,大概20分钟,继续关门,电压又稳定住了
最右边的一批跌落是我回来之后发生的,应该是手机放在旁边的干扰,并且因为开门开窗温度有一点下降,电压也稍微下降了一些

图形的原始数据

此帖没什么意义,就是混点分,一个个体在一天里的变化,什么也不能代表
6分的超出预期,3毛5的低于预期,该用都一样用

网友A:
这种测试还是有意义的,让大家知道这些器件究竟表现如何,在以后应用的时候就更有把握了。

网友:
很严谨的测量,我以前认识的工程人员有时后还不如你们玩家的态度,可以追着一个小东西死缠烂打,这帖受教了

网友B:
测试成本可观呀,6.5的表,电脑工作20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试还是有意义的,让大家知道这些器件究竟表现如何,在以后应用的时候就更有把握了。

太个体了...太耗时间了
短时间观察的很多
基本上性能都还可以,
做些东西都没问题,
如果要做基准的话小数点后第三位只能勉强信任,新的旧的贵的便宜的观察了几十个,始终无法得到许老师测得的那么低的温漂

比较容易受手机干扰,不过压降应该是在可接受的范围
我不会高数,不能像他们俩摆公式算,我的结果就是在25-35度范围内平均30ppm/c单调上升,符合找到的几份datasheet标称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成本可观呀,6.5的表,电脑工作20多小时

比较冷门的岩崎509999字五位半...
表+笔记本一共大概50W,耗电一共一度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个体了...太耗时间了
短时间观察的很多
基本上性能都还可以,

这个结论就是价值哇。精度、温漂基本都有数了,自己测的,比datasheet的还叫人放心。

网友C:
从图上看,最后一字没有稳住。
如果排除万用表的原因,那主要就是431的问题。
我这次买了AZ431,几百个,明天有打算焊上去测试,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最后一字没有稳住。
如果排除万用表的原因,那主要就是431的问题。
我这次买了AZ431,几百个, ...

是的...
最后一位4ppm

网友:
多弄几组,做个测试。试下各种431的性能

网友D:
不必纠结,431与1431差的不是一点点,1431基本能完美统一的2.49*伏电压,只会高不会低,而431经常是2.47*电压,不是一个档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必纠结,431与1431差的不是一点点,1431基本能完美统一的2.49*伏电压,只会高不会低,而431经常是2.47*电 ...

100个6分钱的tl431a只有不到10个超出2.485-2.505的范围,很满足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必纠结,431与1431差的不是一点点,1431基本能完美统一的2.49*伏电压,只会高不会低,而431经常是2.47*电 ...

这也不一定,今天就翻出几个以前买的好像是1毛多钱的431,型号是TL431C ,随便抽了两个焊出来,电压都在2.5以上,1个是2.515V,另一个是2.510V,裸板通电了几个小时,四位半测不出差别还是很稳定 ,所以说431的水太深,一般人很难从价格和外表分辨。

另支持楼主做的测试,起码让大家知道一些基本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也不一定,今天就翻出几个以前买的好像是1毛多钱的431,型号是TL431C ,随便抽了两个焊出来,电压都在2 ...

测试肯定支持,不过没必要在现在那些杂牌431上下功夫,稳定性很差的

网友:
刚才怀疑自己人品有没有那么好 拿个小磁铁试了下,果然是传说中的铜脚,不容易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肯定支持,不过没必要在现在那些杂牌431上下功夫,稳定性很差的

你在431上下的功夫可比我大多了...
我这接上就不用管了,等想起来了花几分钟发个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在431上下的功夫可比我大多了...
我这接上就不用管了,等想起来了花几分钟发个帖子

我玩的是LM336,431我基本拿来做横流源,不过昨天用了一堆431组成了20.000V,貌似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的是LM336,431我基本拿来做横流源,不过昨天用了一堆431组成了20.000V,貌似很稳定

我也是准备做恒流源...不过最近没整的时间弄...只能先稍微筛选一下零件,发帖混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玩的是LM336,431我基本拿来做横流源,不过昨天用了一堆431组成了20.000V,貌似很稳定

如果你用的是那家的AZ431,挺稳的。我也测试了一天,一天下来只变化了8ppm(2字)。我估计,气温变化了1或2度
8ppm的变化量,用四位半的表无法直接测出来。

网友:
不错 受教了 到雷雨天气 我经常要用到431 以后知道怎么买4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最后一字没有稳住。
如果排除万用表的原因,那主要就是431的问题。
我这次买了AZ431,几百个, ...

几百个?许老师,建议你搭个简单的电路,用单片机控制恒流源,自动测试每个431的I-V曲线。这样筛选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
没条件测试,最喜欢看到测试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