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多的太阳能控制器,搞几个来玩玩。

楼主(2013-10-13):
最近手贱买了300W太阳能。在路上了。。还缺太阳能控制器。请问有什么好介绍的吗。那位大神有多的。可以转几过吗?

网友:
玩太阳能上太阳能控制器QQ群。也是坛内高手组成的

网友:
我有一个12v10A的  光板子了  外壳被我拆坏了  从路灯上拆下来的  都正常  30包快

网友:
我有几个,是风光互补的。买来还没安装农庄就被征收了。另有几块输入16-36V左右输出28V的250W 的进口电源模块,装上这阴天晴天都可对24V电池充电了。如有意我找出来拍片给你。

网友:
楼主买到充电器没有??? 我的风光互补的充电控制器翻出来了,共4个带包装都是全新没用过的,当初买时还花了老鼻子钱呢。只知是24V的其他的性能和参数都不清楚了,从有两个大模块的元件看功率肯定不小。

楼主:
哎.刚在TAOBAO买了个30几块那种回来了

楼主:
你这种 应该比较贵...你再问问别人看有没要的

网友(2015-01-02):
多钱一块?用在24瓦的光伏板上能用吗?

网友:
是240瓦光伏板上,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