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油,变速箱油,转向助力油,发动机油的区别?

楼主(2013-10-14):
刹车油, 变速箱油, 转向助力油, 发动机油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那个可以自己换? 那个必须4S店的技术才能换?

网友A:
这些油的区别和作用“百度”一下就全有了,有必要到这里询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油的区别和作用“百度”一下就全有了,有必要到这里询问吗?

我是想从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的角度, 询问学习一下,( “百度”都是些多长时间更换), 可能问的偏了点

网友:
变速箱油, 发动机油是以“机油”为主体. 所以机油盖子上都标ENGINE OIL , TRANSMISSION OIL.

刹车油, 转向助力油, 与压力相关的,与液压类的油血缘关系近. 汽车英语把这类油称为FLUID. 上海通用的车子,您掀开机器盖子,转向助力油罐子上都是POWER STEERING FLU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从化学成分和物理特性的角度, 询问学习一下,( “百度”都是些多长时间更换), 可能问的偏了点

哦?
那是你搜索不到位。
现在简要转帖一下有关的内容,更详细的请自行搜索。

转帖:(注:以下的转帖内容均为原文,未做过任何的改动及删减,如有错误描述等均与本人无关,请自行判断。)

一、关于变速器油。
  变速箱油基本都能使用于市场上自动变速箱,事实上每一款自动变速箱的设计都有不同的技术要求,即使是同一型号的变速箱配置在不同的车型,其扭矩、重量、转速、结构等都会不同,因此原厂都有其自己指定的专用变速箱油。而不同的变速箱油,正是影响换档品质的原因之一。最根本区别是其摩擦体系的不同,HFM-ATF有着更细腻的油分子,以及高效的抗剪切能力,在半离合的状态下或在结合的一瞬间,作用在摩擦材料表面的油膜能起到一个非常有效的悬浮状态而打滑,能缓冲瞬间的强大冲击,让结合更加平顺,换档更加畅顺。同时细腻的油分子大大减少了卡阀现象,使阀体工作更加顺畅。
变速箱油是保持排档系统清洁的油类用品,起到润滑延长传动装置寿命的作用,具有抗低温于低温时也能进行极有效的润滑效果,在严苛操作条件下减少油品损失。根据变速箱结构的不同,变速箱油又分为自动变速箱油和手动变速箱油。
自动变速箱油简称ATF(Automatic Transmission Fluid ),是专门用于自动变速器的油液。早期的自动变速器没有专用油液,而是用发动机油代替。由于工作状况和技术要求差异很大,所以发动机油作为自动变速器油液的方法很快被淘汰。如今使用的自动变速箱专用油液既是液力变矩器的传动油,又是行星齿轮结构的润滑油和换挡装置的液压油。自动变速箱油一般正常行驶情况每12万公里更换一次,恶劣行驶情况每6万公里更换一次。
手动变速箱油一般称为齿轮油,按其质量水平,美国石油学会将汽车齿轮油分五档(GL-1~GL-5)。GL-1~GL-3的性能要求较低,用于一般负荷下的正、伞齿轮,以及变速箱和转向器等齿轮的润滑。GL-4用于高速低扭矩和低速高扭矩条件下,汽车双曲线齿轮传动轴和手动变速箱的润滑。GL-5的性能水平最高,用于运转条件苛刻的高冲击负荷的双曲线齿轮传动轴和手动变速箱的润滑。

二、关于制动液。
制动液有三种类型。
一、蓖麻油-醇型:由精制的蓖麻油 45%-55%和低碳醇(乙醇或丁醇)55%-45%调配而成,经沉淀获得无色或浅黄色清彻透明的液体,即醇型汽车制动液.蓖麻油加乙醇为醇型 1 号,蓖麻油加丁醇为醇型 3 号.醇型制动液的原料容易得到,合成工艺简单,产 品润滑性好;缺点是沸点低,低温时性质不稳定.醇型 1 号在 45℃以上出现乙醇 蒸气,产生气阻;在-25℃时蓖麻油呈乳白色胶状物析出,并随温度降低而增加, 堵塞制动系统,使制动系统沉重失灵.
在醇型 3 号皮碗试验中发现,制动液颜色 稍变深,丁醇稍有溶解腐蚀橡胶的现象,在-28℃时也有白色沉淀物析出.有的文 献介绍加入甘油调整,但在低温下仍有沉淀且分层.在严寒的冬季和炎热的夏 季,
二、合成型:用醚、醇、酯等掺入润滑、抗氧化、防锈、抗橡胶溶胀等添加剂制成。
三、矿油型:用精制的轻柴油馏分加入稠化剂和其他添加剂制成。

三、关于动力转向液。
这个偶就不转帖了。
通常,动力转向液可以使用与自动变速器相同的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那是你搜索不到位。
现在简要转帖一下有关的内容,更详细的请自行搜索。

谢谢,下载了

网友B:
这些油主要是粘度级别和使用温度不同, 刹车油最稀, 变速箱油最粘 发动机油次之   助力油一般使用自动变速箱机油 而不是液压油,  这些油都可以自己换,刹车油的更换需要2人操作, 手动变速箱润滑油一般情况下可以终身不更换, 液压油也不用换,少了就添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油主要是粘度级别和使用温度不同, 刹车油最稀, 变速箱油最粘 发动机油次之   助力油一般使用自动变速 ...

我的就是手动变速箱, 可以终身不更换,最多换一次,  液压油也不用换, 少了就自己买点添加了

网友:
再有1000公里,就到换机油和齿轮油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