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 4017IC 测试线路

楼主(2013-10-14):
介绍一个 4017IC 测试线路

    退休浪荡几年后,决定振作一下,实现一个几十年的夙愿,制作一台“晶体管特性图示仪”。参考矿坛有关文章,准备采用“CD4017+LM324"线路。为检测所购4017和熟悉其特性,组装了一台测试仪,现介绍给感兴趣的坛友。
    11对发光管分别表示进位和Q0--Q9输出端电位,高电位上管亮,低电位下管亮,高阻时两管均发光。用按钮开关输入计数信号。
    同样原理,可测试其它数字电路。
    使用中发现,Q0--Q4为高电位时,IC进位输出均为高电位,不知是否正常?

注:此帖曾发于仪表工具栏,感觉在此栏更适用,故再发于此。 P1\'.jpg

网友:
根据你发的时序图可以看出,Q0--Q4为高电位时,IC进位输出均为高电位,属正常现象。

网友:
5~9是低电位,应该是对的。

网友A:
NE555+CD4017

网友:
没错,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请教,为什么进位端输出在第0--4个脉冲时是高电平,5--9个脉冲时才是低电平。而不是第1--9个脉冲时为低电平,进位时为高电平? ,我原耒一直以为在第0--9个脉冲没有进位时,进位输出端的输出为0.进位后才变为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555+CD4017

电路板左侧为一3842实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为什么进位端输出在第0--4个脉冲时是高电平,5--9个脉冲时才是低电平。而不是第1--9个脉冲时为低电平 ...

我也认为应当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