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放单管机接低阻耳机会没有声音?估算说明

楼主(2013-10-15):
假设用上面的电路放大最简单的矿机,若IB中有1uA的交流信号电流成分,放大100倍后在IC中有100uA的交流信号电流成分,那么流过800欧姆的耳机产生的功率=0.1mA  X  0.1mA  X  800  =  8 mW,用耳机听声音还行; 换成老式8欧姆耳机,则只有0.08mW的输出功率了,根本不可能听到,呵呵.

补充内容 (2013-10-15 14:35):
上面的电源反了.

网友A:
电源反了吧

网友:
偏置大,IC小,把470K的偏置电阻调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反了吧

重上一张!

网友:
偏流再调高点

网友:
偏置电阻太大,把470K电阻调小些试试看。

网友:
低阻抗耳机没有你那种那种接法的,最起码跨接一个阻抗变压器或者再加一级晶体管放大耳机接在晶体管发射极之间。

网友(2016-08-21):
加大偏流没有作用的   只会加大直流损耗   应换放大倍数更高的管子

网友:
低阻耳机也可以用!集电极耳机部分用一个800欧姆电阻,低阻8欧姆耳机串接一个小容量电解接地接集电极就可以。

网友:
实测现在的32欧耳机,0.15-0.2mW适合正常收听广播,达到0.5mW就太响受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