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dsp,机械指针收音机

楼主(2013-10-15):
采用电位器调台,性能比老的应该好

补充内容 (2013-10-26 09:22):
清楚些的图和180度调台电位器资料在后面 31

补充内容 (2014-5-31 09:06):
akc6959应用桌面收音机,袖珍收音机,钟控收音机,Boom boxes
封装TSSOP28封装

芯片概述

         AKC6959 收音机集成了完整的调频
/电视伴音/中波/短波接收机功能,包
括从天线输入到立体声音频输出中所有
模块。芯片支持世界各地的调频/电视
伴音/长波/中波/短波波段。

功能
支持全世界调频波段(64 ~ 108 MHz)
支持TV1 伴音(56.25 ~ 91.75 MHz)
支持TV2 伴音(174.75 ~ 222.25 MHz)
支持全世界中波波段(520 ~ 1730 KHz)
支持全世界短波波段(3.2~21.9 MHz)
支持全世界长波波段(150 ~ 285 KHz)
支持宽供电电压范围:2.0V~4.5V
支持32.768KHz 无源晶体
集成音频功放(差分最大功率0.5W)
一种去加重模式:50us
支持调谐灯功能
支持PVR 和PVC 调台
音频反相输出
支持立体声线路输入
内部集成锁相环
智能频率控制
自动增益控制
精确数字解调
智能静噪功能
SW 增加跟踪滤波器,极大提高了SW 可听性
MW 前端自适应精确调谐
集成LDO
根据电池电压,自动调整音量
Pb-free/RoHS compliant
支持电位器调音量
除电位器调音量外还有4 档预置音量增益

楼主:
正在找正在找

网友:
Tecsun makes quite a few such radios, based on Silab's SI482x chips.

网友:
这个是刚出的吗?

网友:
感兴趣但是图 看不清

网友:
压控调谐好像不新鲜吧,彩电高频头就是,收音机要实现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熊猫 6121  6170 就是2款DSP指针式收音机,调谐是一个可变电位器,音质比较清晰柔和,就是机械部分太紧,调 ...

熊猫 6121  6170   能说说灵敏度怎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短波灵敏度还好,没感觉特别突出,普通收音机收到的都能收到。调频灵敏度感觉要比普通收音机高点,用DS ...

谢谢,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适合初学者做diy,或改装老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地方有售?

这个芯片是tssop28贴片密脚封装,自己能焊吗

网友C:
器材交易区有卖家,卖的有一种收音机是数调DSP的,全按键操作,没有国产收音机老大难的电位器,可变电容和开关等易损件。
价钱很便宜,我搞了几台,拆开其中一台看了一下,高频控制部分是三块贴片集成电路,低放是一个八脚的IC,没进一步拆开看型号。全贴片硬封装,没有牛屎芯片哦。
FM灵敏度很好,超过一般的机器很多。

不说型号及卖家ID,免得有广告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器材交易区有卖家,卖的有一种收音机是数调DSP的,全按键操作,没有国产收音机老大难的电位器,可变电容和开 ...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中周,有中周的肯定不是现在的dsp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