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射极放大电路发射极接个小电阻对交流有负反馈?

楼主(2013-10-16):
记得有些收音机书上讲射极到地间接个小电阻,如果不并电容的话,这个电阻对交流信号还有负反馈的作用,声音变得更好听.

谁来通俗地讲讲原理.

网友A:
最基础的书上都有啊!当交流信号流过发射极电阻产生压降,信号增大产生的压降也大,抬高了发射极电压就等于降低了基极电压使发射极电流减小从而实现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基础的书上都有啊!当交流信号流过发射极电阻产生压降,信号增大产生的压降也大,抬高了发射极电压就等于 ...

你说的是天冷天热稳定共射电路三极管的直流工作点吧?以前老锗管经常这么干.

对交流信号的影响怕没有这么简单,当然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发射极电压与电源电压相比较小时,直流负反馈影响小,交流负反馈的影响和信号源内阻大小有关,如果是高阻抗信号源,则负反馈影响小,串联电流负反馈要求低内阻信号源,书上都有讲,不看书,然后问别人,问不出什么来的,倒像是在考大家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射放大电,E极所串联电阻Re为啥是电流负反馈,说来话长!
首先要懂啥是交流通路,及直流通路!如楼主图,交 ...

我是这样想的:比如假定Re为10欧姆,三极管9015放大倍数为500倍.电阻对直流通路而言,10欧姆就是10欧姆,影响不大,最多对稳定管子天冷天热直流工作点稍有影响;但对信号输入回路而言,见上图,相当于输入回路串接进一个(500+1) X 10 = 5010欧姆的阻抗,那么输入的交流信号电流将大大地减少,导致集电极交流输出也大大地减少了,对吧?如果集电极电阻换成接一个高阻耳机,不加Re的话,声音比较响,加了后呢,声音就不太响了.

但为什么加了后波形会变得更好呢,即声音为什么会更好听呢,我也不太懂.

网友:
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俗得了的,要不还需要数学做工具吗?再怎么解释也不如书上讲得清楚,我交白卷!

网友:
接入Re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管子的直流工作点,管子工作点稳定,信号不失真,最后出来的信号当然就好听了呗。

网友C(2014-11-05):
那为什么很多共射电路的发射极串接了两只电阻,其中一只并联了一只电容(交流短路),而另外一只则没有并连电容呢?

网友:
用戴维南定理,把Re和Ic+Ib等效成一个加在e极的信号源,这个信号源和输入信号源正好是反向串联在be输入回路,所以相当于负反馈
又因为Ic是Ib的beta倍,所以e极的这个信号源相当于在Ib的流动路境内串入了一个1+beta倍的Re,所以很小的Re就能造成相当大的负反馈。

戴维南定理和欧姆定律一样,是电路分析中最重要的基本定理之一,搞明白了戴维南定理,很多分析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楼上正解,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为什么很多共射电路的发射极串接了两只电阻,其中一只并联了一只电容(交流短路),而另外一只则没有并连 ...

两个电阻一个较大一个较小,大的并上电容后只有直流负反馈主要起稳定晶体管工作点的作用,不并电容的电阻可以施加交流负反馈,使得放大器的性能变得好些。但这个电阻如果大了放大倍数下降太多,所以不并电容的电阻阻值一般都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