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点频标发生器

楼主(2013-10-16):
为迎接第五届DIY大赛,笨鸟先飞,刚才设计了一个用于扫频仪的“亮点频标发生器”。刚设计的,不成熟,发上来与坛友位一起讨论。

楼主:
自制扫频仪,如果有亮点频标,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里,我刚才设计了一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亮点频标产生器,可以实现在自制扫频仪是,在任意频率产生亮点频标。
电路原理:
Q1是一个混频器。460,465,470KHZ的振荡器输出的信号,通过L1L2L3输入到Q1的发射极。扫频信号则输入到Q1的基极。在Q1的集电极,接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可以设计在100HZ左右。当扫频信号扫到460,465,470KHZ时,与Q1发射极的输入信号进行混频,在集电极就输出带宽约100HZ的信号。这个带宽,比一般常用的菱形频标的带宽要小的多,所以,适合用于收音机的中频电路的频标指示。
Q2是一级直流放大,把产生的频标信号进一步放大,然后耦合到Q4的基极。Q3Q4是一个整形电路,它可以把Q2送来的不规整信号,整形成规整的矩形波。这个矩形波,经过C7R14的微分电路,产生正向的针状脉冲,使Q5的集电极在瞬间产生负向脉冲,加到示波器的Z轴,产生亮点频标。
还可以在Q1的发射极输入其它任意频率的高频信号,并在扫频曲线是产生亮点频标。

楼主:
自制扫频仪,如果有亮点频标,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里,我刚才设计了一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亮点频标产生器,可以实现在自制扫频仪,在任意频率产生亮点频标。
电路原理:
Q1是一个混频器。460,465,470KHZ的振荡器输出的信号,通过L1L2L3输入到Q1的发射极。扫频信号则输入到Q1的基极。在Q1的集电极,接了一个低通滤波器,其截止频率可以设计在100HZ左右。当扫频信号扫到460,465,470KHZ时,与Q1发射极的输入信号进行混频,在集电极就输出带宽约100HZ的信号。这个带宽,比一般常用的菱形频标的带宽要小的多,所以,适合用于收音机的中频电路的频标指示。
Q2是一级直流放大,把产生的频标信号进一步放大,然后耦合到Q4的基极。Q3Q4是一个整形电路,它可以把Q2送来的不规整信号,整形成规整的矩形波。这个矩形波,经过C7R14的微分电路,产生正向的针状脉冲,使Q5的集电极在瞬间产生负向脉冲,加到示波器的Z轴,产生亮点频标。
还可以在Q1的发射极输入其它任意频率的高频信号,并在扫频曲线产生亮点频标。

网友A:
好,期待斑竹大作,最好有电路板和详细调试过程让我等学习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期待斑竹大作,最好有电路板和详细调试过程让我等学习仿制。

向大家学习先,讨论的越充分,越能理清思路,有利于找到更好的方案。

网友B:
呵呵,先支持版主的DIY,以后再参与讨论。

网友C:
不懂,只有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先支持版主的DIY,以后再参与讨论。

现在只是个思路,但已经有心进行实际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只有支持。

老国哥说不懂,真是太牵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只有支持。

Q3Q4是一个性能很好的整形电路,它可以把输入的任意波形,整形成十分规整的矩形脉冲。有了它,就可以把混频器送来的信号整形成正向脉冲。这个正向脉冲的前沿,正对于扫频信号中的460,465,470KHZ信号部分(通过调整三个定频振荡器的频率实现),由此可以指示出这些频率点在示波器X轴上的位置。

网友D:
希望求知超版早日试验成功,让大家尽早分享您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求知超版早日试验成功,让大家尽早分享您的成果!

老朋友好!
以前制作的中频扫频仪,我一直在用,感觉也能凑合。但在465KHZ定位上,总感到那菱形频标所占频带实在是太宽,有频标时使得曲线很不中看,心里总有点不舒服。这个电路,是我参考一些成型的电路,进行简化得来的,不知能否行得通?请老朋友过目并进行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求知超版早日试验成功,让大家尽早分享您的成果!

我还有一个帖子,论及与市电的同步的锯齿波问题,也请老朋友移步审阅并斧正为盼!

楼主:
我看到有的设计,是用滤波的办法,把扫频信号中的460,465,470KHZ等信号滤出来进行处理,产生频标。但这样的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窄带滤波器很不易制作!就拿465KHZ来说,试想一下,如果要制作一个464.9--465.1KHZ这样一个带宽200HZ的滤波器,该是如何实现?用什么晶体,从哪里找得到它们?这真的是太难了,难于在业余情况下实现。所以,这种滤波的方法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而采取混频的办法,取出零中频,则是一件十分容易做到,也能做好的事。基于这种设想,设计了这个电路,但就是不知实验结果如何?先讨论吧,与大家共同想更好的办法。

网友:
呵呵,本人更喜欢“线状”的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