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室外天线效果会如何?

楼主(2013-10-17):
(图片)

网友:
导线盘起来形成电感,貌似不会有啥好的效果,还是伸长展开好

网友:
这样的天线效果要是能好,谁还费工夫拉长天线。

网友A:
完全相当于一个蛛网式天线的效果,······

网友:
如果地方小这种天线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相当于一个蛛网式天线的效果,······

看图的样子可能还不如蛛网天线,因为多圈束在一起影响接收效果。

网友:
有机会试验一下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有时间用普通电源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农村架设的电话线一根接矿石机上,声音就可以很清楚听。比专门架设的天线如何呢?比如架设5米高15米长的专 ...

你还是永远恒久不变的头像

是电话线最好.不过由于阻抗低.容易使调谐线圈Q值变得无限低.要接很少圈数的天线线圈才不会串台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简单矿石机就有一个少圈数回路线圈。接电话线能收两三个台,不过有两个台在一块分不清,一个声音大 ...

那把二极管也用抽头接入线圈.看那个抽头可分台好点.如实在分不开就要改用变压器接耳机那个线路了.

再串台就只能用双调谐矿机.但要两个可变分开调整.千万不能同轴双连.没法调到完全同步的

网友:
这种天线效果不会理想的

网友:
不知道这样接上去的话,我的车机FM效果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还是展开的效果好。

网友:
这样的天线效果要是能好,谁还费工夫拉长天线    高论

网友:
楼主有试过吗?

网友:
这个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网友(2014-09-13):
有时间试试效果

网友:
不知道多缠几圈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网友:
效果不会比蛛网式的好。

网友:
天线还是要展开架设,最理想是架长线天线。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不能收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