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版关于修理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3-10-19):
一台德机,有嗡嗡声,开始旋转右边旋钮似乎可以收到一个本地调频台,但声音很弱,时有时无,而且好像在度盘右边小半部分都是这个台,奇怪的是,打开后盖,拖出机芯后发现,右边旋钮只是与一个指针连接,可变电容拉线已经断了,应该旋钮拉不动它。手动旋转可变,所有波段均无信号了,当然,此时外接天线插头已经拔掉(其实就是本机机壳自带天线),机器底部一个木板上面的铝箔也和机芯脱离了。电子管灯丝应该都是好的,因为开机一段时间都有温升。请白版帮助看看有无修理价值,有的话帮助一下,谢谢。
这个度盘下面似乎还有一根指针,难道会是双指针?

肚子下面

肚子下面

俯视图

俯视图

俯视图2,喇叭是临时的

俯视图2,喇叭是临时的

俯视图左半边

俯视图左半边

俯视图右半边

俯视图右半边

后面

后面

机芯前面

机芯前面

度盘

度盘

机箱

机箱

机箱正面

机箱正面

应该是音色选择,后面有一块电路板

应该是音色选择,后面有一块电路板

可变部分

可变部分

揭开屏蔽罩的可变

揭开屏蔽罩的可变

调整磁棒的旋钮拉线,前面是猫眼,坏的

调整磁棒的旋钮拉线,前面是猫眼,坏的

度盘后面,下面似乎还有一根指针脱离

度盘后面,下面似乎还有一根指针脱离

右边下面没有拉线的轮子,拍的不清楚

右边下面没有拉线的轮子,拍的不清楚

左边的没有拉线的轮子

左边的没有拉线的轮子

这个是不是高频头?

这个是不是高频头?

背板上面的图

背板上面的图

背板

背板

机器下面的铝箔板,有根线与机芯连接

机器下面的铝箔板,有根线与机芯连接

肚子下面半边

肚子下面半边

肚子下面另一半

肚子下面另一半

楼主:
音色选择是通过一个类似电子管座的插座连接的,机芯还有一根线,通过右边一个电容与它连接,暂时断开,主喇叭用一个临时的代替

楼主:
度盘下面按钮,左右各有一个轮子一样的旋妞,已经锈死了,强行旋转里面的电位器似乎也没动。

楼主:
那排按钮的意思不完全懂,估计UKW是调频,KW是短波,MW中波,LW长波,其他不懂了

楼主:
卫生没打扫,很多灰尘,准备没戏就退货了。

楼主:
磁棒从旋转架上面摔下来,估计是物流公司生猛!线也断了,但是应该不影响强台和调频吧?我临时用根红色电线拴在架子上。

楼主:
这叫啥牌子我也不懂,估计是东德的吧?

网友:
跟我的机子有点象,我的机子全是U打头的管子,是串丝管,也是东德机机,比你的机机少一个整流管。

我的机机开始也是只有嗡嗡声,查到小电容基本都无容量了,全换掉。
还是没声音,查到一灯丝碰到阴极,改串丝电路(还好刚好那阴极到地)通电中短波声音OK,但调频无声音,等有空再慢慢查。
我的是Super 8118/58-3D型号。

网友:
磁棒旁边的电子管盒子才是高频头,好机,好机!

网友:
本来就是两个指针,用离合器切换,维修后使用,声音不错。

网友:
看FM(UKW)频率范围应该是西德产品

网友A:
感谢楼主信任。这台收音机是宝石牌2型,八灯调频调幅两用机。
按键开关自左至右分别为,AUS辅助(电源)开关、信号输入插口1、信号输入插口2、FA自动频率(音量)控制电压通断、长波、中波、短波1、短波2、超短波。
音色选择开关包括声场扩展、低音、爵士乐、准立体声效果等,该机还有高低频音调电位器,输出变压器体积较大,德系收音机音质应当不错。铝箔是短波天线。
没有见到实物,从照片看该机调幅部分可变电容有齿轮缓动,而拉线轮直径较小,因此另一根拉线有扩大调谐指针行程作用。
修理老机第一步先要清理灰尘,这类机器千万不要水洗。一般德国机器没有太大故障,除了元件衰老,多数是因为开关、管座等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先测试电压,电压正常后,从功放(EL84相当于6P14)、低放(EABC80的三极部分)、鉴频电路(EABC80、检波(EBF89的二极部分)、中放(EF89等)、调幅变频(ECH81、调频中放)、调频变频、高放(ECC85)逐级检查。接受调频广播要外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信任。这台收音机是宝石牌2型,八灯调频调幅两用机。 按键开关自左至右分别为,AUS辅助(电源)开 ...

谢谢白版,请问,AUS辅助电源什么意思,现在机器插电就开机,左边的旋钮好像是两档,但是都无法关断。按键左右的旋钮,不知道干嘛的。要是可以找到图纸说明书就好了。现在我没有信心哦!

楼主:
出差途中,回去了再请教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