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博世手电钻电池座接线定义

楼主(2013-10-20):
如图,今天淘到一个博世手电钻,回来直接拿直流电源18v接入底座上的+级和-级上,扣动扳机没反应,拆开看底座的+级是直通开关的,而负极进入电路里面,我现在想外接电源,要改动哪里才行?

网友:
有两个脚应该是电池保护用的,这个你得拆开电路板研究才行,或者你试试直接把电源绕过电路板试试,不过电钻启动时电流很大,需要小心,烧坏电源可不能怪我哈。

楼主:
电路板一体封装了的,明天拆开看看,直接接电机可以,但是跳过封装的电路板接在开关前还是一样的,不行

楼主:
里面的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淘的?我这有个应该是一样的,有空看看电池上的接口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淘的?我这有个应该是一样的,有空看看电池上的接口标注!

没电池,电池口上直接接入
+、—18伏扣动扳机没反应

网友:
开关带调速功能吧,这个还没见到过

楼主:
看样子开关是带调速的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源的问题,电钻启动时需要很大的电流,先看看你的电源够不够输出电流。我原来淘的电动螺丝刀也是一样的,标的是6V电压,我用12V 2A开关电源接上去没反应(电流不够,电源保护不输出),查了资料估计启动需要6A左右的电流,后来直接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就正常启动

楼主:
现在我用4节18650电池串联也是启动不了,应该是接入电源受里面的保护电路作用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4节18650电池串联也是启动不了,应该是接入电源受里面的保护电路作用了的

你先检查下用手能否转动前面的转轴,防止是前面转轴锈死了。另检查下四节电池的电量及连接线材大小和是否可靠(大电流下连接稍微差点都不行),上述问题检查通过后再接开关处试一试。

楼主:
前面的转轴应该是连接到里面的变速箱的,塞一把螺丝刀进去上紧,想扭动转轴扭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的转轴应该是连接到里面的变速箱的,塞一把螺丝刀进去上紧,想扭动转轴扭不动

前面部分应该用手能扭动的(试着调节下后面的扭矩调节转到1或5再看看前面能否转动),看图片红圈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部分应该用手能扭动的(试着调节下后面的扭矩调节转到1或5再看看前面能否转动),看图片红圈部分。

前面这里是上紧钻头用的,这个设计的很好,上紧之后再用点力它就会“咔咔咔”响三声一点点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