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耗电大的数字表改装用锂电供电

楼主(2013-10-20):
用9V电的数字表都有一个问题,常常要换电池,很多朋友都改装用其他电池,但又有一个问题,都要升压电路,DC一DC升压电路种类很多,但是有一样是最重要的,低耗!我做的这个升压电路,空载在uA级,输出约有200mA电流,9V4左右电压,芯片型号是KF6381.

PCB图

PCB图

用一个废电拆下的座子,将升压板焊上。

用一个废电拆下的座子,将升压板焊上。

引线外面

引线外面

手机电池

手机电池

网友:
3个主板电池串联

网友:
2个7号锂电池加电池盒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手机电池串联

2个4、2V不行的,很快会显示低电量!

网友B:
我的万用表用两块旧手机电池串联,充一次电都用忘了什么时候充

网友:
两块旧手机电池串联最方便

网友:
9V电池也不贵,换一次电池都能用一年多。

升压的或多或少总不如原电池理想,俺就是这样想的。

网友:
问题是,任何充电电池,都会存在自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国产万用表吧?我的是DT930F+  电压低到7.5V都可以工作。

我的8个3.5、4.5的数字表,  电压低到7.0V都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国产万用表吧?我的是DT930F+  电压低到7.5V都可以工作。

是国产的,精度还行,测试速度=龟速!还不如UT61,烂货!

网友:
折腾可以增加乐趣,实用市场上有现成的锂电、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万用表用两块旧手机电池串联,充一次电都用忘了什么时候充的

我一天到头都开着的!

网友C:
楼主的表和我的一样!
但你这改装电池还是外置啊!况且,一个电池容量不会大,最多1000mAH吧?折算成9v的,那就是400mAH的容量,和一个叠层电池差不多!
我说,要想长时间使用,还不如内部接个DC电源插座。

网友:
楼主这表很费电吗?UT71x的主控是什么方案?MSP430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4、2V不行的,很快会显示低电量!

我的就是两节串联,用了2年多了,还没充电。三星1300的原装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表和我的一样!
但你这改装电池还是外置啊!况且,一个电池容量不会大,最多1000mAH吧?折算成9v的, ...

是啊!用三天又要充了!虾折

网友(2014-01-17):
做的板子蛮小的,能连电池一起塞里头就好

网友:
这个关键是截止电压,过放了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IC容易买到吗?

网友:
两节手机串联绝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