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出了十几年前玩的卡座,听听儿子的牙牙学语

楼主(2013-10-21):
闲着没事,翻出十几年前玩的一个二手卡座,找出当年录的一盘带子,上面有儿子的牙牙学语的声音,回想起十几年前,心中别有一番感觉在心中,一晃儿子初三了,我也老了,只有回忆了。

网友:
美好的回忆

网友:
这两样都很好

网友:
回忆是
美好的!

网友A:
这卡座质量好哦!都那么久了还完好。美好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卡座质量好哦!都那么久了还完好。美好的回忆。

这倒是,不过录音好象不好用了,线路输入有实时输出,但录不上音,可能时间长了有接触不好的地方,输入电平控制电位器滑动时有杂音,有时间拆开看看上点油

网友B:
楼主这台卡座质量不错,还是带功放的

网友C:
往事只能回味,深有感触!

网友D:
当年的卡座,,,,,,当年的梦想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台卡座质量不错,还是带功放的

不功放啊,只是卡座,100V电源的,自己找了个220-110的变压器放在外面,收藏以前录音是好的,再拿出来录音不好用了,昨天晚上清理了一下,把插头都按了按,电位器加了点油,录音好用了,不过好象高音有点问题,录出来的电平与输入时的电平低了一个格,而且声音有点闷,不过旧东西,能转以前很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年的卡座,,,,,,当年的梦想拥有

好象是99年前后买的二手的,好象是花了三四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事只能回味,深有感触!

是啊,有些事不经意就过去了,回想起来,心中才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现在儿子正是逆反青春期,不好收拾,想想以前,多好玩

网友:
好好收藏吧,这东西越来越少了,看成色拾掇拾掇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功放啊,只是卡座,100V电源的,自己找了个220-110的变压器放在外面,收藏以前录音是好的,再拿出来录音 ...

您可以检查一下录音电路上的电容有没有变质或者都更换掉。偏磁电路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往事只能回味,这歌是谁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