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产DT--830万用表正品与高仿品的对比

楼主(2013-10-21):
该表在市场上有正品和国产高仿品,如不拆开看很难区分,我从外观对比了许多块正品与仿品,找到有些不同之处,分述如下:1,屏显不同,在电池电压不足情况下,正品会左上角显示一个箭头,仿品显示字母LOBAT;2,三极管插座,正品为白色,仿品黑色;3,左下标志矩形框大小不同,正品20*8MM,仿品18*7MM;4,正面外观颜色不同,正品象牙白,经过长时间基本不变,仿品新时颜色接近正品,长时间会变焦黄色;5,电池夹正品蓝色,仿品黑色;6,后盖说明字体粗细不同,正品字体粗,仿品细。
可能还有其它不同,因为找到对比的表不是很多,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不能作为鉴定的依据,但可以作为参考。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方框不同

方框不同

显示不同

显示不同

3极管插座不同

3极管插座不同

电池夹不同

电池夹不同

说明字体不同

说明字体不同

网友:
白的是真?
字数补丁

网友:
内图,看电容才是王道

网友:
难分出来

网友:
发黄的是日本原装。作工精致一些。

网友A:

想问问这块表二手现在值多少钱?淘宝有家买80多贵么?

网友:
DT--830万用表正品与高仿品的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这块表二手现在值多少钱?淘宝有家买80多贵么?

要是原装的。基本就是这个价。也要看成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原装的。基本就是这个价。也要看成色的。

那DT900和830比乃个更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DT900和830比乃个更好呢?

差不多的东西。主要看用料和作工。还有就是成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的东西。主要看用料和作工。还有就是成色。

o    那就行了     前几天搞了块900花了70快    是库存全新的    表笔   说明书  什么全在

网友:
    电池欠压显示应该是最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    那就行了     前几天搞了块900花了70快    是库存全新的    表笔   说明书  什么全在

可以的。这个价格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    那就行了     前几天搞了块900花了70快    是库存全新的    表笔   说明书  什么全在

对了DT 不是日置的吗?问什么说明书写的是贵阳产的?难道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