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传感器改装

楼主(2013-10-21):
前几天在论坛交易区腐败了几个氧传感器,主要是价格便宜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62313-3-1.html   拿回来改改折腾折腾,

氧传感器 就是电喷动机中提供闭环反馈的一个重要原件,保证发动机燃烧正常的一个关键传感器,很多车辆出现慢性的油耗高或者动力不足等问题,基本都是这个传感器导致的,氧传感器在4S里几乎都是TM神秘的配件,费得要什么原厂 原装才好,其实这些都是扯蛋,氧传感器其实就是一个氧浓差电池,在高温状态下,通过固态电解质的作用在氧浓差环境下产生电动势,并获得取样环境的氧气含量比值,氧气浓度差别越大输出的电动势越大,电动势的变化和检测环境的氧气变化跟随速度越快越好,也就是经常说的反应速度,反应速度越快,取样值越接近实际,这样电脑做出的反应越精确,当然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省油……  不废话了  上图片、

   买到的氧感接头是白头方插   车上的是黑头圆插。白头方插的系统大多是博士系统,黑头圆插的多是德尔福系统,不过国内厂家谁的系统便宜用谁的,所以有些车改了就乱来了,不过不管是什么头氧感就几条线:
一条的就不说了,单独信号 外壳接地 大多是灰色或者黑色
两条的类似,一条信号 一条加强地线,多为灰黑两色,用万用表可以确定哪根是地线,地线与外壳连接。  一线 两线的氧感都是不带加热的,多在欧一 车辆中
三条,在2条的基础上多一条加热线 就是在氧感内多一个加热器,加速升温让氧感快速进入状态的,
4线的基本现在都是  2根加热 2跟信号。 万用表测量 有9~5欧电阻的就是加热线,剩下的就是信号线。

  补充一下,氧传感器的安装结构, 螺纹规格一般是M18X1.5 (1.5毫米牙距) 紧固螺帽规格是22   国内大多数氧感都是这个规格,除非你是那些个原装进口车或者特需部位的可能有些不同
2

网友:
烟版就是厉害,汽车、电器都通。
                 这类传感器俗称“电子鼻”,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所谓“催化元件”,80年代无线电杂志曾介绍这种元件用于可燃气体泄漏的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头改的很漂亮,这玩意儿怕水不?加热部分在工作温度时候废电不?

加热受电脑板控制的,不是一直通电哟.氧传感器加热线一端接12V,别一端接到电脑板,属于负控方式.现在好多车都装有2个氧传感器

网友:
烟版兄弟的专业帖,不能不看,不能不学习!

网友:
氧传感器改装专业帖,学习

网友:
先谢版主帮我提供技术贴 非常感谢

网友B:
学习下我想请教下,这个氧传感器给ECU 的最佳电压值是多少。一直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我想请教下,这个氧传感器给ECU 的最佳电压值是多少。一直没搞明白!

没有最佳值!  燃油完全燃烧或者过浓燃烧的废气含氧少 ,这时候氧传感器对比大气氧浓度和排气管里的氧气含量,产生电位差 一般是0.8~1V左右。不完全燃烧 的时候含氧高,排气管内和大气的氧含量差小 得到电压低,0.2V左右, 最佳燃烧比例在14.6:1左右 这样得到的电压值应该是0.4V左右, 这样发动机电脑通过氧传感器得到的电压值不断的修正喷油量 所以 氧传感器的电压是不断在波动变化的,发动机运行越平稳 修正范围越小 当然就越省油了。

网友:
听明白了!
我简单说下氧传感器的检修和测试方法,对于版主(楼主)发帖改个插头就是改装了。废物利用,拆旧修旧,折腾的思想加以共勉!我简单说下氧传感器的故障确认采取“时域判定法”来判断故障。具体我就不码字了,这块自己百度吧!就说下氧传感器故障判断方便吧,这个实地点,顺便掏几个便宜氧传感器自己就可以更换了。

⑴分工况检测:氧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指ECU 导线侧连接器端子对地的电压)应当符合下面的要求——
a.点火开关位于ON 位置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V;
b.发动机冷机怠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V;
c.发动机预热后怠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0V~1.0V;
d.发动机预热后加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5 V~1.0V;
e.发动机预热后减速运转时,信号电压大约为0 V~0.4V。
⑵灵敏度检测:起动发动机,让发动机以2500 r/min 的转速运转3min,使氧传感器达到工作温度。发动机继续以2500r/min 的转速运转,同时测量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如果信号电压在0.1 V~1.0V 之间波动的次数为10 s 内大于8 次,说明氧传感器的灵敏常否则,应当更换氧传感器。
⑶模拟检测:拔下一根发动机的真空软管,模拟混合气变稀,若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下降到0.1 V~0.3V;堵住空气滤清器的气口,模拟混合气变浓,若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上升
到0.8 V~1.0V,说明氧传感器工作正常。如果氧传感器的信号电压不发生上述变化,说明氧
传感器有故障,应该予以更换。

编辑半天,好久也不讲这个发动机控制部分了,就写这些吧!需要单独探讨的可以找我!

网友:
谢谢版主弄的这么好的话题,现在知道了氧传感器的电压怎么看了,我问个问题大众车为什么用2个传感器!而且里面感应部分样子不一样?上次看上面的电压0.4伏波动,下面的只有0.1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