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个修MF10表的小工具

楼主(2013-10-22):
前几天收了个MF10,实际上我手上有个一手的MF10,还是83年左右买的全新的,当时花了我200多元,当时的工资只有54,再加8元的奖金,一个月只有62,还好那时是单身,这个表至少要花四个月的工资,好象是250-280的样子,记不太清楚了。那个收到的表,表头断了,电阻还烧了几个,竟然鬼上了身,花了70买下来了,主要是看到外壳什么的还好。测了一下,是动圈的一个角上有断头,今天就想做个小工具,原来是用个铜丝做个叉子,有一次在网上看到有人用铝管做的安装夹具,觉得很好,今天就做了个,MF10的铁芯直径是15,极靴的内径是17.5,就上街买了一段18的铝管,上车床车内径为15,外径为17.5,然后再用铣床铣四个槽,是用的6MM的铣刀铣的。对了,拆表头铁芯时,大家都知道要把铁芯进行磁短路,防止失磁,我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铁块,就是找到了还要铣,怕烦,就想到用强磁片进行短路,这样磁性只会强不会弱了。
不多说了,上图,

左边是MF10的外磁铁芯

左边是MF10的外磁铁芯

铝保护套放进去的样子

铝保护套放进去的样子

这个保护套,开槽时可以先用钻钻四个孔,再用锯子锯下来后用锉刀修一下。这个保护套,后面手拿的部分还滚了花,这样拿在手上,手感会好多了

网友:
您可真有功夫.

网友:
以前拆表头不知道用保护叉的,每次都愁,怕

网友A:
从磁路中拿出线圈结构的同时要用一个直径相近的铁棒同时穿进去避免磁铁失磁!这个是修表时的重要而基本的技巧。关键是有点技巧,磁铁有很大吸力。拿出后磁铁铁芯要保管好!!空气里有大量铁粉,装回去要除掉。用胶布沾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磁路中拿出线圈结构的同时要用一个直径相近的铁棒同时穿进去避免磁铁失磁!这个是修表时的重要而基本的技 ...

旁边贴上强磁后,磁力线已经闭合了,同时拿出铁芯的力也会 很小了,有人是在外面用弧形软铁吸上去,这个就要加工弧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年龄不小了哈,老师傅了。

谈不上老师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磁路中拿出线圈结构的同时要用一个直径相近的铁棒同时穿进去避免磁铁失磁!这个是修表时的重要而基本的技 ...

请问这个14型表我不单独拆动圈,就是直接把磁钢与动圈一体拆下,就是与胶木件分离,这样需要做短路磁线吗?不做短路是否会发生退磁现象?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14型表我不单独拆动圈,就是直接把磁钢与动圈一体拆下,就是与胶木件分离,这样需要做短路磁线吗 ...

不单独拆动圈,与胶木件分离,不需要做短路磁线不会发生退磁现象。

网友:
楼主高手!不过拆动圈铜插就够了,你这个工具没有几个人做得了。我们只有羡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单独拆动圈,与胶木件分离,不需要做短路磁线不会发生退磁现象。

谢谢您的回复    这样就好办了   这个充退磁比较麻烦,所以真不敢轻易下手    再次感谢!    楼主会车床就方便许多    高手

网友:
玩这个要胆大心细,最重要的是年轻,眼老昏花的不行

网友:
楼主好手艺,顶一个

网友:
那个工具不错。

网友:
这个保护叉做得漂亮。

网友:
保护叉做的好,不过我是临时用保险丝就和的。。。

网友:
手工很不错,懂的也真多!学习了!

网友:
创意无限,人巧还得家什妙

网友(2013-11-29):
欲攻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错   制工具也是享受

网友:
楼主巧思巧手,做的真精致,不过这样每种表不都得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用两个14型的内铁芯焊在一起做筒形表头维修棒,很好用,进进出出非常爽。。。。。。

实际上只要外面给磁短路了,里面的铁芯拿出来就很轻松了,因为里面的磁性弱了

网友:
好注意,好手艺。

网友:
想到还要做得到。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不过,又是车床,又是铣床的,一般人没有这条件。可以加工几个,转让给需要的网友。只要价格不是太高,应该有人买。

网友:
高人,高不可攀。。。。。。。

网友(2014-01-09):
工具漂亮实用!

网友F(2014-03-14):
楼主的保护叉出不?呵呵我正好要维修表头换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保护叉出不?呵呵我正好要维修表头换线圈

运费太贵的吧,你在哪里?

网友:
比粗铜丝做的精密好用的多,万无一失了

网友:
经验之谈,又学了一招,感谢。

网友:
请教一下  :往外拿动圈是同时插铁棒吗?用铁棒顶着动圈往外出吗?铁棒用放正中间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旁边贴上强磁后,磁力线已经闭合了,同时拿出铁芯的力也会 很小了,有人是在外面用弧形软铁吸上去,这个就 ...

请教   边上加强磁还用分极性吗?有啥要求?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   边上加强磁还用分极性吗?有啥要求?谢谢了

边上加强磁就等于磁短路了,只要按照磁铁自己能吸上去的极性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真的要学下。楼主是人才。

网友:
手艺真是不错

网友:
我的MF10 是外磁的 靴极脱胶了 用502重新贴上后, 灵敏度就太低了,没有阻尼了, 可能是失磁了. 仍在一边去了..........

网友:
支持你,不错的一个好工具,谢谢你。好羡慕你,一般没有几个有能加工得了的。

网友:
非常漂亮哈  真心看中了

网友(2014-05-10):
楼主高手。工作条件也好,车床、铣床,要啥有啥,真的实现了“用高射炮打蚊子”。我等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网友(2015-01-27):
学习了,强磁短路磁路,不知行不行,改天试一下。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我有一台FM10就是把磁路分流器打开 拆下动圈后 清洁一下磁路中铁渣 然后再装回去就不行了 原来是10微安级 之后成了毫安级的了。。。。可能是失磁造成的。没有充磁设备就无法使用了。

网友:
只能用精致来形容了,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