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一下广大坛友,硬盘出问题不要急于处理,其实很简单

楼主(2013-10-23):
提示一下广大坛友,硬盘出问题不要急于处理,其实很简单;

      我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64311-1-1.html;中出有问题的本本盘,买家要了其中的D项本本盘;买家把那个500G的盘格式化了一下就好了,250G的低格了一下也好了;我有点纳闷,去他那里看了一下,正在使用,真没想到这么简单。
      大家在遇到自己的盘有问题,也可以自己试一下,免得造成损失损失;有一些事很简单,有时可能没有想到怎样去做。

提示一下,对坛友可能有益处。

网友:
卖亏本了,后悔中是吧。呵呵。

网友:
晕,你才知道啊,硬盘一般是不会真坏的,往往是分区表错误造成的。

网友:
错了,硬盘出问题后是很容易再出问题的,俗话说,硬盘有价,数据无价,等坏了后你的数据读不出来时,你就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出点钱买个新的呢!
这种修复后的盘不出两年都会出问题的,只能用在不重要的地方。
贵有贵的道理,便宜也有便宜的理由

网友:
买坏的硬盘,风险就很大。低格不是谁都可以格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了;不逐一回复了(有灌水嫌疑)我不是感觉到后悔,只是觉得有时一些处理方法很简单,却没有想到,确实是,硬盘有问题后不能”重用“了,确实有再次出现问题的可能,所以修复的盘最好是提示一下,给下一家减少损失,特别是资料的损失。
      如果只是娱乐或玩游戏用的盘还是可以的,放资料不太安全。
      那两个盘,用MHDD扫描,没有坏道,50MS的只有10几个,所以广大坛友应该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坛子里淘来的盘,不了解的盘不能”委以重任“的。
       还是提示一下吧。
谢谢上面各位。

网友A:
首先必须要电脑能认的盘,才能进行后续操作(如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必须要电脑能认的盘,才能进行后续操作(如低格)

两个盘都能认出,其中一个有盘符,另一个开机到XP的条后一直走条,起不来。
现在知道了情况是一个有逻辑坏道,另一个里面的设置不正确。但不是所有的盘都能做到的。
谢谢版主 ,刚发现评价。谢谢矿老板回复和上面的朋友;

网友:
确实,有些盘低格也不行,看什么情况了

网友:
在本坛我买了苏州**的6块硬盘,卖家说五个坏的,一个好的,结果到手后测试全是坏的,联系卖家没 音。
六个盘电脑有的认有的不认,即是认的待一会盘符也自动消失,最后一个也没修好。
四个希捷同种型号的打开后全是读写磁头脱落;二个其他的一个敲盘,一个不认。

网友:
硬盘不是那么好修的,而且技术非常封闭,决不是一个低格能搞定的,有几个坏道MHDD擦擦能搞定的就不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