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坛友“江西省”之要求,贴个质量不太好的春雷3PL5电路图和印版图。

楼主(2013-10-23):
原文件就不够清晰,对付着瞧瞧吧。
欢迎手头有清晰图片的朋友贴图!

网友A:
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请问不用IC 的情况下,如何控制 磁带的转速。 新电池,旧电池时,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请问不用IC 的情况下,如何控制 磁带的转速。 新电池,旧电池时,如何解决? ...

稳压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稳压电路。

上面这个图纸中有吗?哪一块,图片小了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图纸中有吗?哪一块,图片小了看不清。

这个机芯的电机应该是自带调速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这个图纸中有吗?哪一块,图片小了看不清。

稳速调速板在电机底部,调整电机转速可以调整电机底部这个半可变电阻,电子稳速电机更换时电源“+,—”极一定要接对,还要注意录音机电机有“正,反”转之分,正转在电机上标出“CW"反转标的是”CCW",这个电机的转速为每一分钟2200转。

楼主:
上面这个图中电动机使用离心调速,在电机轴上有两个离心装置,转速超过预定转速后会断开电枢上的两个端子让转速下降,转速下降后触点重新接触恢复供电……以上过程不断重复,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转速。

网友:
收录机的直流电机电子稳速电路,不仅是稳压,还是个恒流源。
                  电子电机的稳速电路图百度一下,有的是,论坛里可能也有。

楼主:
除了机械离心式稳速调速之外,用晶体管或IC来完成这个功能的机器也很多。电子稳速电路做在电机内部和外置的都有,大致分为使用FG发电机稳速和根据电枢转动时呈现的电流变化量施加正反馈两种方式(高级机使用晶振稳频分频后驱动步进电机的方式这里就不说了)。
频率发电机(FG)方式在盘式机上使用的较多,大抵是用磁头拾取和电机转速相关的频率信号,经鉴频获得或正或负(和标准转速有关)的直流电压控制晶体管之类器件向电机提供多少电力的方式。
通过正反馈控制电枢获得能量的方式相对简单但稳速误差要大于FG方式,实际使用很多,大部分用于盒式录音机。但这种方式不是稳压恒流的概念,而是根据直流电机在一定电压下转速越慢电流越大的特性,检测到电流增加则升高供电电压直到转速恢复的过程。慎重起见,希望各位玩家能和稳压恒流这类情况区分开不要弄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机械离心式稳速调速之外,用晶体管或IC来完成这个功能的机器也很多。电子稳速电路做在电机内部和外置的 ...

                     完全正确,电子稳速电机的电路确实有些特殊,而不是单纯的稳压恒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图中电动机使用离心调速,在电机轴上有两个离心装置,转速超过预定转速后会断开电枢上的两个端子让 ...

谢谢,不练版主的支持。

楼主:
不敢,啥也不是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请问不用IC 的情况下,如何控制 磁带的转速。 新电池,旧电池时,如何解决? ...

加上一个314  稳压电路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请问不用IC 的情况下,如何控制 磁带的转速。 新电池,旧电池时,如何解决? ...

电机内有稳速机构,或者有稳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