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4 万用表所有档位没有反应,而且表头阻尼不好

楼主(2013-10-24):
mf14万用表每个档位都没有反应,开始以为是转换开关问题,拆了很多次也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测试R11 208欧姆断路。R26 400欧姆断路。更换后正常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类的帖子一定要顶,学习

网友:
一个一个测试还真需要点功夫地。

楼主:
是很费时间,还很费脑筋呢

网友(2014-05-06):
这本书不错,书名叫什么?

网友:
所有党委 没有反映,怎么知道阻尼不好呢

网友A:
206欧姆的电阻也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6欧姆的电阻也不好找吧?

有专卖的淘宝用户

网友A:
电阻还有短路的?头一回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还有短路的?头一回听说。

是断路,不是短路

网友:
不会是断路了吧

网友:
凸轮位置错误吧?

网友:
MF14的没有MF10的好查,10表是焊盘电阻,14是搭棚焊接的,而且许多都是线绕电阻

网友:
楼主这份电路图收藏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