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90A表修复了

楼主(2013-10-24):
前段时间收了个DT-890A表,表面看是液晶屏串液,买回后拆开上电检查,屏能显示000但看不清晰,完全拆开板子发现有一处铜箔连接已溶断,电容档刀处有烧蚀,且相关连接处有一电阻烧焦,随既按图纸加了一根飞线,用铜箔补了刀下的烧蚀处,换了2.7K电阻,买了新的屏换上后通电试表,在测试棒开路情况下1.发现200与2K电阻档显示半位1而2K以上档全显示3,   2.二极菅测试档有数显示短接表棒无蜂呜声,  3.电容档测试无示值变化始终是000,  4.直流电压各档基本正常,交流档全显示000,根以上现象分柝后采取以下维修措施.

故障1.经查是测试输入端保护管9014漏电严重,更换后电阻档恢复正常.

故障2.根据综合分柝判断本表损坏原因很可能是值电容档时测试了高电压所造成.首先采用人为将4011的1脚置高电平,蜂鸣无反应,  将4011更换后1脚置高电平试验正常呜响,故障排除.

故障3.毫无疑问,更换7556双时基电路后电容档测试正常,故障排除.

故障4. 更换用于交直流变换的双运放TL062,更换后交流各档能正常测试,但示值明显偏底10/100,再进一步检查发现D3(1N4148)    反向电阻很小,将其更换后交流各档正常.至此所有故障全部修复,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啊,佩服。

网友:
民间自有高手在,,佩服

网友:
楼主享受的是修理的乐趣
一块890,换了这么多件,要一定的功底跟耐心

网友:
不错                   ,技术很好

网友:
挺厉害的,我有一个胜利的电阻档灰了,不知咋办

网友:
修一些高档点的吧!

网友:
这么多故障都能修好,说明楼主对电路熟悉,准确判断,佩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的890换完主IC后,别的档位都正常,就是电阻档位,可以测量阻值,但是不测时,表的数字在溢满的1和500循环显示,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我的890换完主IC后,别的档位都正常,就是电阻档位,可以测量阻值,但是不测时,表的数字在溢满的 ...

说详细一点。你放在了电阻哪一档,各档的变化情况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详细一点。你放在了电阻哪一档,各档的变化情况怎样

非常感谢,每个电阻档都是这样,在不测量时,表显示一下“1”然后显示“620”跟小数点没关系。两个数循环显示。表笔连通就回到零,不再循环显示。断开表笔又开始循环显示。好像是什么干扰似的。别的档位没有这个情况。以前表损坏是因为测600V直流。换IC7136后就出现这个情况。

楼主:
各档分别测试相应电阻示值是否正确,尤其高阻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档分别测试相应电阻示值是否正确,尤其高阻档.

谢谢楼主

网友:
恭喜一下!

网友:
祝贺,就是花的功夫,比表值钱了。

网友:
折腾完了,表修复了,喜气洋洋

恭喜楼主马到成功

网友B:
问下:楼主修复正常后,开机待机电流是多少?其他坛友知道的话麻烦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修复正常后,开机待机电流是多少?其他坛友知道的话麻烦说下

刚测了一下待机电流为2.9mA。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了一下待机电流为2.9mA。

谢谢朋友实测数据

网友:
知识不好,我这有个坏钳表都修不好

网友C(2013-12-22):
手里有几块数字表,楼主能指导修理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几块数字表,楼主能指导修理一下。 谢谢

本人也是网上搜的图纸,根据原理分析来排除故障而修复的.坛内有许多专门玩表的高手,你可发贴让大家一起帮你解决问题不是更好吗?

网友:
按理,楼主的DT-890A应该是7136芯片。

网友:
学习知识,表多少米入的。

网友:
再次证明生命在于折腾!佩服之至

网友(2014-04-29):


网友:
能否将转换开关的接触铜片拍一下?想看看它上下铜片的对应位置,谢谢

网友:
向楼主学习,明天我也修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