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常见电子镇流器维修经验

楼主(2013-10-25):
百度了一下,搜到很多相关电路图,原理图大同小异,细节地方稍有区别。选取两款应用最广泛的原理图来说说。

网友(2014-05-29):
关于电子镇流器之维修,LZ在此贴中说得很详尽,对此严谨认真的风格本人很钦佩。
其实正如不少坛友所言,这个东西本身价值不高,对于通用型或本身质量较差产品单从经济方面考虑的确大多不值一修(技术爱好者除外)。但是如果用于一些特殊位置的产品,还是有一定的维修价值,因此本贴还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比如,目前很多消毒碗柜、验钞机用到了紫外灯管,特殊器具用的照明电路(如常见LED电子钟动感画面背光灯)等产品,它们配套的电子镇流器往往与市面常见的产品并不通用,即使在市面上按功率指标买一个成品镇流器也可能装不进去,这时就只有对损坏的电路尽可能进行维修,这时候就体现了作为“维修”工作所能带来的价值。因此对于产品而言,“维修”的可能都是存在的,只是价值有高低而已。

楼主(2013-10-25):
串联谐振电容是最容易坏的元件,出于成本考虑,厂家往往使用涤纶电容或者高压瓷片电容,从使用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原因当然是正切损耗过大,高频特性不好,电容很早就失容或者击穿。表现形式是灯管两端灯丝亮,而整根灯管不启辉。这种情况,直接更换电容即可,首选彩电逆程电容!
    触发管DB3用万用表无法确定其好坏,只有在路实验。击穿电压33V。

楼主(2014-10-20):
引用 网友A:
帮顶旺哥的,买过你的,PLC

谢谢老朋友,欢迎发帖讨论技术心得!

网友B(2013-10-25):
建议修理这类灯具时,220伏电源侧最好串联一只100瓦~200瓦的白炽灯,以防止突发短路带来的二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修理这类灯具时,220伏电源侧最好串联一只100瓦~200瓦的白炽灯,以防止突发短路带来的二次损坏。:hands ...

严重同意!当年在干厂子的时候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水印比较烦人,再发一遍试试
原理不再解释,先说易损件:
1.F,保险丝
2.VD1---VD4,IN4007
3.C1.电解电容4.7/400V
4.C2.0.01uF/100V涤纶电容
5.VT1、VT2开关管
6.R5、R6电阻
7.C5串联谐振电容
有些镇流器在VT1、VT2射极输出端还串联有2欧姆以下的电阻。
   按照损坏比例来说,VT最容易损坏,当然这俩管子也最值钱!伴随着这俩管子的损坏,除了C1、C2、C5以外的上述元件基本也会一起损坏。造成其损坏的主要原因除了设计标准低以外(原因参见本版我以前的帖子),灯管衰老导致的镇流器整体功耗增大有关。40W常规代换元件有:MJE13005、TO126封装的13003、BUT11A、甚至是早期的视放管BU406均可。16W以下的镇流器可以使用视放管直接代换:c2482、C2611等。
    更换功率管的同时,在其基极和发射极串联的的电阻应该一并更换。
    IN4007在功率管损坏时会一起击穿,往往是损坏其中一臂,两只,保险起见,建议一起更换4只,价格很低。
    C1往往在使用一定年限之后会失容损坏,或者早期爆浆,失容的表现会是灯管快速闪烁,犹如舞台的频闪灯。爆浆的情况往往会伴随着整流管击穿。
    C2是触发管DB3的启动电容,工作电压低一般不易损坏。使用一定年限后个别的会有失容现象,表现为功率器件都是好的,看不到明显损坏的器件,但是灯就是不启动。此时,如果断电检修,C1两端会残存有比较高的电压,约200多伏,短路其两端,会有明显的放电火花。此时说明,整流、滤波部分正常,震荡没有建立,应该重点检查R1、C2和DB3,R1常用阻值从680K到1M不等,也有使用两只大阻值电阻串联使用的,偶有开路故障,不过很少。检查方法是带电状态下用镊子短路C2端,如果有明显小火花,则R1和C2正常,DB3有可能损坏。

(未完待续)

网友:
遇到好一点的电子镇流器,我有时只看一下C5串联谐振电容
由其是爆保险的就不用再往下查了

楼主:
个人维修的时候,建议增大一些元件的功率余量,比如三极管。30--40W的镇流器,一般选择13005或者TO220封装的13003。谐振电容建议使用CBB逆程电容,电解电容使用105度的高频电容。

网友C:
电子垃圾分解后的元件,再次组装的电子镇流器比啥都多,线路板上的铜箔焊一次就像脱皮一样哗哗往下掉,

网友C:
这种电子镇流器好像加个什么原件就成预热启动?  旺哥麻烦解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子镇流器好像加个什么原件就成预热启动?  旺哥麻烦解说一下

       就是在输出端的串谐回路里谐振电容两端并接一只PTC即可。串谐电容的位置:图1是C6、图2是C5,这两只电容也是易损件,通常厂家为了节约成本,使用劣质电容,或者干脆使用涤纶电容(CL11)系列,这类电容正切损耗大,在高频大电流状态下很容易击穿或者失容。CRT彩电上使用的逆程电容是最好的选择,比如:CBB81\CBB212等,当然,小鬼子的水货更便宜,性能也更好,体积更小,易于安装。不建议使用高压瓷片,体积虽小,但是在此处不适用。当年我们使用的无极性电容都是从华强北搞到的松下水货,6800P/1600V的仅仅1毛钱,相对于国货,便宜很多,不要说我不爱国,市场无法选择。扯远了!呵呵。
    在串谐电容两端并接一只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与彩电消磁电阻原理相同。),在镇流器未启动时,PTC与室温相同,阻值仅有数十欧至数百欧。接通电源瞬间,因为有PTC的缘故,谐振无法建立,半桥逆变后的交流电流经PTC与灯丝构成回路,从而对灯丝进行预热。同时,PTC自身也会因为电流的作用而产生热量,当热量达到其居里点(80°C--120°C)时,PTC会突然呈现高阻状态(数M欧),旁路作用消失,串谐电路生效,串谐电容两端产生高压,从而点燃灯管。灯丝预热的时间取决于PTC从室温到居里点这一过程的时间;预热电流的大小取决于PTC在室温下阻值的大小,成反比例关系。实际使用过程中,还要考虑到灯具自身的功率和PTC安装位置,PTC自身的功耗等。
    附逆程电容照片两张和PTC特性曲线图(RT曲线)一张:
逆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垃圾分解后的元件,再次组装的电子镇流器比啥都多,线路板上的铜箔焊一次就像脱皮一样哗哗往下掉, ...

班长说的很正确!我见到过很多这种产品,元件质量不错,但是板子却差的让人吃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班长说的很正确!我见到过很多这种产品,元件质量不错,但是板子却差的让人吃惊!

外壳塑料都是再生的,颜色暗淡无光,大批量批发 1元一个还有商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班长说的很正确!我见到过很多这种产品,元件质量不错,但是板子却差的让人吃惊!

那麻烦在探讨一下 怎么样在此电路的基础上进行,最大化的灯管延寿呢?还有预热的PTC怎么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塑料都是再生的,颜色暗淡无光,大批量批发 1元一个还有商量

我们在余姚打的模具,合7毛一套。开始做的是ABS,后来越看越像聚丙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在余姚打的模具,合7毛一套。开始做的是ABS,后来越看越像聚丙的了!

  再后来  啥料都敢给你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麻烦在探讨一下 怎么样在此电路的基础上进行,最大化的灯管延寿呢?还有预热的PTC怎么取值?

       除了前边所说的更换易损件以外,电路的调整也会影响寿命。电解电容取值稍大一点,虽然此举会降低功率因数并使电源端电流奇次谐波进一步恶化,但是对灯电流波峰比的降低有益处,随之灯寿命会有一定程度延长。另外,前文所述的谐振电容取值不能过小,否则,谐振电压过高,会加速灯丝上电子粉等活性物质的溅射,灯管提前衰老。举例:30——40W滤波电容不小于22uF;20W以下建议10uF;10W以下取4.7uF。谐振电容30——40W一般不小于6800p,不大于0.01uF,小功率节能灯最低不小于3300P。过大的谐振电容则会影响灯管的启动性。
    我的取值原则是:避免追求过宽的适应电压而损害灯管的使用寿命。
    PTC也要根据不同的功率选用,92年的时候刚接触彩电维修的时候,对PTC(消磁电阻)的作用印象深刻,后来干脆用一个消磁电阻直接并在电容上实验,结果等了5分钟灯也没启动起来,倒是三极管烫手 。说明室其温阻值过小,流过的电流难以使其达到居里点。后来去过一些厂家,逐步了解一些应用规则。不同厂家推荐的应用规格不等,需要根据不同元件参数来调整电路。举例:20——40W一般取值80——200欧,元件直径在6-8mm;20W以下取值较大,300-800欧都有,元件直径3mm居多。安装时需要注意安装位置,毕竟这个家伙是个发热体,需要注意散热,不能殃及其他元件。
    一般情况下,市售未使用预热装置的镇流器,功率都偏小,主要依靠高频高压来启辉灯管。加装PTC以后,可能会出现预热时间不理想,低电压下启动性变差等现象,此时要调整部分参数,比如:PTC参数、脉冲变压器的变比、扼流电感的匝数或者谐振电容的容量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采用PTC预热方式启动灯管,很少能看到电感镇流器加启辉器启动时灯管两端发红的情况。即便如此,设计合理的PTC预热电路仍然会大幅度的延长灯管的使用寿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在输出端的串谐回路里谐振电容两端并接一只PTC即可。串谐电容的位置:图1是C6、图2是C5,这两 ...

在串谐电容两端并接一只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与彩电消磁电阻原理相同。

在没有这个PTC的电子镇流器里家装这只元件,PTC选哪种类型,只能从彩电消磁电阻这个大类里选吗,不同功率的电子镇流器,PTC环境温度25℃时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串谐电容两端并接一只PTC(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与彩电消磁电阻原理相同。

不可以从消磁电阻系列里选型,不合适。在25°C的时候,其阻值按照我前文所述即可,电路做适当调整,一般就会看到延时预热效果。延时直观明显,预热电流要通过电流表才可以看到,不会像电感镇流器那样灯管两端发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前边所说的更换易损件以外,电路的调整也会影响寿命。电解电容取值稍大一点,虽然此举会降低功 ...

举例:30——40W滤波电容不小于22uF;20W以下建议10uF;10W以下取4.7uF。

1、这个说的是使用1只滤波电容(通常是 耐压400V)的电子镇流器,那使用2只滤波电容(耐压250v串联)的电子镇流器呢?

2、使用1只滤波电容的电子镇流器与使用2只滤波电容的电子镇流器,两者相比较,哪一种更好(矮子里面选将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例:30——40W滤波电容不小于22uF;20W以下建议10uF;10W以下取4.7uF。

1、这个说的是使用1只滤波电 ...

       上图以利说明:
图1
图2
       采用两只滤波电容的镇流器分两种:1、为了提高功率因数而使用逐流滤波电路使用两只滤波电容,如图1;2、为了提高电解耐压使用两只电解正负极串联使用,见图2。
    图1电路等效电容是两只电容容量之和,即:C并=C1+C2,举例:如C1、C2均为10uF,则等效电容是20uF。
    图2电路等效电容为:1/C串=1/C3+1/C4,举例:C3、C4均为10uF,则等效电容为5uF。实际上为了便于解说,图2电路我做了一些改动,整流桥后在正负线路之间有一10uF电解电容,我给去掉了。让C3、C4变成电解电容做滤波用,并参与谐振电路,还可以节约一只电解,实际上一些企业也是这么做的;当然,更多的企业是保留那只电解,C3、C4变为0.047——0.22uF的金属化聚丙烯电容(CBB系列),涤纶(CL)也可使用性能稍逊。
    如果要实惠的话,建议使用图2,采用优质元件的单电容电路或双电容串联电路,具备延时预热,能有保护电路最好,没有则不强求。原因很简单,灯电流波峰系数底(1.65左右),对灯管伤害小,且有预热。功率因数个人小批量选用,可以不做考虑。
    不建议选用图1逐流滤波类型的高功率因数电路产品,这种电路虽然指标上去了,但是并不代表耐用和实用。此类电路波峰系数往往偏高,往往超过1.7的国家标准,有些甚至超过2.0!这对于灯管来说无疑是有害的。另外,此类电路(包含所谓的高频泵电路)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内部电流能量分布不均衡,往往是指标很好的镇流器,在使用过程中功率器件莫名其妙的损坏。图1电路滤波之后的直流电压约为230V,远低于采用单只滤波输出的310V电压。而采用高频泵电路的镇流器,直流电压可以高达350V,如果市电波动过大,这对功率器件显然是不安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图以利说明:

图1

请教旺哥:

       图1中的那个D6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旺哥:

       图1中的那个D6起什么作用?

续流二极管

网友:
我修过一些节能灯,有些几乎所有电阻和三极管全部炸坏。倒是二极管坏得少一点。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干脆别修了,直接换了算了!明天我发一个上海亚明灯泡厂生产的节能灯供大家鉴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垃圾分解后的元件,再次组装的电子镇流器比啥都多,线路板上的铜箔焊一次就像脱皮一样哗哗往下掉, ...

说的真对,今天修一个简易型的电子镇流器就是,焊下几个元件,几个铜箔就掉,看书上说,这是焊接技术差的体现,但我还不明白,就是20W的烙铁,,也不至于吧,焊别的就没这样,你这么一说,我算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前边所说的更换易损件以外,电路的调整也会影响寿命。电解电容取值稍大一点,虽然此举会降低功 ...

我也是在tcl 7w的节能灯的启动电容上并联的300欧的ptc 结果用了4年多(在洗漱间里,经常开关灯的情况下)可以大大延长节能灯的寿命

网友:
好东西,我家里的一个卫生间里面就有一个镇流器有毛病。照楼主的方法,试试看

楼主:
节能灯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有个别的谐振电容往往在灯管塑料件里面封装,灯管只有俩金属端子。如遇到此类灯管不起辉,往往是此电容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节能灯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有个别的谐振电容往往在灯管塑料件里面封装,灯管只有俩金属端子。如遇到此类灯 ...

                这种灯多数都是所谓H管或双D型灯管,谐振电容藏在灯管的插接件部位,曾修复过被别人扔掉的灯管,留下备用。

网友:
现在好多小功率的灯厂家为省料都改成双电容串联方式了,省了一个转折电容和转折二极管,2欧的射极电阻好多也不见了踪影。。。。。

好多坏的灯都是镇流器没事,灯管烧了,让你想修也修不了,只能拆件用。

网友:
呵呵,这个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几块钱的东西

楼主(2013-11-27):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多数都是所谓H管或双D型灯管,谐振电容藏在灯管的插接件部位,曾修复过被别人扔掉 ...

非常正确!特别是荧光台灯,或者护眼灯,灯管一般都是分体双针的。使用电感镇流器的台灯灯管内部封装的是氖泡启辉器、使用电子镇流器的台灯灯管内部封装的是谐振电容,这两种灯管外观相同却不可以混用!更换前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按你的方法,修理一个30W电子整流器,灯不亮了,看灯头两边有 点发红,换了和灯头并联的C5后启动正常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修这玩意时都是大面积代换,效果不尽人意,改天再试试

网友(2014-04-29):
修整流器的好资料,学习了,我有个佛山36W整流器坏了,灯管两头不发红,拆开看了看,没有明显烧过的痕迹,插电一点反应都没有,不知那个元件坏了

楼主:
根据你的陈述检查:电源滤波端有没有300v直流,如有则是触发电路或半桥电路有故障,如无则检查保险、整流、滤波相关电路。阻容触发的电路查开关管b极元件:小电容、二极管等;触发管触发的电路查DB3、启动电阻:680K或1M,启动电容:0.047或0.1uF。最后别忘记查串谐回路里的隔直电容,0.047/400v或0.1uF/400v涤纶电容。目测无损坏不等于真的完好无损,要用仪表说话!相信仪表有时候比相信眼睛可靠。

网友:
收藏备用!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太牛了,透彻.

网友:
请教旺哥版主,这几天学修整流器,有个坏整流器灯管不发红,检查13003 损坏,2个1欧,2个12欧电阻,触发管烧坏,电容2极管都正常,换了新零件后,怕再烧了接了个串灯,通电后灯泡不亮,12欧电阻和13003发烫严重,灯管也不亮,是不是管子又烧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建议查D5和串谐回路里的C4和c5,三极管再次烧毁的概率应该不高。滤波电容失容也会造成三极管发热。有些电路在三极管的b、e之间并有一个0.1uF/50V(104)的电容,看有没有失效。在本贴图2中,R3、D6,R4、D7与0.1uF的电容作用相同,是消除寄生震荡的,如果R3、R4烧坏,应及时更换,虽然去除这些元件镇流器仍然会工作。

网友:
感谢版主,我拆下测了下换的三极管又烧了,15欧的电阻烤变色了但是没坏,又换了两只新管,接了串灯通电两三秒赶紧断电,灯泡灯管都没亮,管子烫手了,担心管子又烧了,拆下一测果然又烧了,是不是那里有短路,和板子上松香没有清理有没有关系,另外测了下滤波电容两端有270多伏电压,不敢再换管试了,为什么接串灯了还是烧管子

网友:
学习了,现在的电子整流器也不值得修,价格太便宜

网友:
价格倒是不贵,主要是练练手,学习学习技术,积累点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