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色环二极管如何看型号。。

楼主(2013-10-25):
在友谊电子买了些2AP系列的二极管,全是色环的那种透明的,如何识别》》??

网友:
一目了然······

网友:
问厂家,那环是代表极性
以为一条色环,
色环代表的数字直读就是

楼主:
楼上几位在说废话
厂家早就到闭了,色环代表也没有个对照表如何读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在说废话
厂家早就到闭了,色环代表也没有个对照表如何读取

像读电阻差不多,例如4148就是“黄、棕、黄、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厉害,那IN4007就是 “黄、黑、黑、紫”

关键是我买的2AP7 2AP10都是色环的,难道2AP10是红棕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买的2AP7 2AP10都是色环的,难道2AP10是红棕黑?

你买的时候不会问商家哪个是2ap7,哪个是2ap10吗?难道人家给你个电阻,你也当二极管?

网友C:
老国有点搞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国有点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时候不会问商家哪个是2ap7,哪个是2ap10吗?难道人家给你个电阻,你也当二极管?

老国有点搞笑
全是存了很多年的老货,源头卖家估计都入土为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国有点搞笑
全是存了很多年的老货,源头卖家估计都入土为安了

是2条色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条色环吗?

对 2个色环的居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2个色环的居多

色环稳压二极管国内产品很少见,大多数来自国外,尤其以日本产品居多。一般色环稳压二极管都标有型号及参数,详细资料可在元件手册上查到。而色环稳压二极管体积小、功率小、稳压值大多在10V以内,极易击穿损坏。色环稳压二极管的外观与色环电阻十分相似,因而很容易弄错。色环稳压二极管上的色环代表两个含义:一是代表数字,二是代表小数点位数(通常色环稳压二极管都是取一位小数,用棕色表示。也可理解为倍率即:×10(的-1次方),具体颜色对应的数字同色环电阻)。
本文摘自《电子报》
解读色环稳压二极管[节选]
由于小功率稳压二极管体积小,在管子上标注型号较困难,所以一些国外产品采用色环来表示它的标称稳定电压值。如同色环电阻一样,环的颜色有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它们分别用来表示数值1、2、3、4、5、6、7、8、9、0。
有的稳压二极管上仅有2道色环,而有的却有3道。最靠近负极的为第1环,后面依次为第2环和第3环。
仅有2道色环的。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数,即“×× V”(几十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如:第1、2环颜色依次为红、黄,则为24V。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的。标称稳定电压为一位整数且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个位上的数值。第2、3两道色环(颜色相同)共同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如:第1、2、3环颜色依次为灰、红、红,则为8.2V。
有3道色环,且第2、3两道色环颜色不同的。标称稳定电压为两位整数并带有一位小数,即“××.× V”(几十几点几伏)。第1环表示电压十位上的数值。第2环表示个位上的数值。第3环表示十分位(小数点后第一位)的数值。不过这种情况较少见,笔者仅见过棕、黑、黄(10.4V)和棕、黑、灰(10.8V)这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环稳压二极管国内产品很少见,大多数来自国外,尤其以日本产品居多。一般色环稳压二极管都标有型号及参 ...

检波管可以参考稳压管参数?
我手头的色环二极管是2AP系列的和1N60 就是分不清哪个对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