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4.8v镍镉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3-10-25):
    如题,想做个4串镍镉电池充电器给电动螺丝刀用,自带的是个傻充,想做个能稍微高级点自动判停的,找了好几天,无果。只能寻求大家的帮助了,今天还特地到书店查阅了下,找了半天也就找到一个变压器整流滤波加限流电阻的傻冲。手里有常用的电容电阻,三极管,431,358这些,没基础,拜托大家了

网友:
做个用温度检测的,充满温度会升高,升到设计温度自停,不检测电压,用10K热敏电阻,LM358,TL431+开关管

网友:
这个我玩过很好的电路,测到电池升温比环境温度高10度左右,关断充电并自锁,灭灯,充电完成!不用人看,当然可并接一个电阻在开关管CE脚,关断后还可补充!就是充电时R34很热!

网友:
RT1测到电池升温比环境温度高10度左右,U2A输出高电平,致U2B输出高电平并自锁,灭灯,充电完成!

网友:
10K热敏电阻分度表,调节R18阻值,可设定电池温升停充值!

网友:
10K热敏电阻分度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0K热敏电阻分度表

9度        19.2542
10度        10.4474
11度        17.6789
12度        16.9466
13度        16.2491
14度        15.5841
15度        14.95
16度        14.3453
17度        13.7684
18度        13.2179
19度        12.6925
20度        12.1909
21度        11.7119
22度        11.2543
23度        10.8171
24度        10.3494
25度        10
26度        9.6182
27度        9.253
28度        8.903
29度        8.5694
30度        8.2495
31度        7.9432
32度        7.65
33度        7.3692
34度        7.1001
35度        6.8423
36度        6.5953
37度        6.3585
38度        6.1314
39度        5.9136
40度        5.7047
41度        5.5043
42度        5.312
43度        5.1273
44度        4.9501
45度        4.7799
46度        4.6164
47度        4.4593
48度        4.30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9度        19.2542
10度        10.4474
11度        17.6789

多谢您回复的这么仔细,有个疑问。温度判停科学吗?假设电源一直开着,到达温度停充,那冷却后还会自动充电,而镍铬电池不是在放电不充分的情况下再充电会影响电池寿命吗?

网友:
停充会自锁的,要再充必须重新开关电源!

网友:
螺丝刀的用4#线路是最好不过了,可以用快速充电又会自停,很多成品都用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