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300欧舌簧和2000欧的耳机那个收音效果更好

楼主(2013-10-25):
不知道该买那个,请给个建议谢谢

楼主:
纠结中300欧的音质可能好点,灵敏度低,2000欧的灵敏度高,可能音质没有舌簧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纠结中300欧的音质可能好点,灵敏度低,2000欧的灵敏度高,可能音质没有舌簧好

和您说的恰恰相反
低阻舌璜耳机灵敏度高,音质差一些,(737 田  甲板音质好),用在高阻时需配725变压器;
2000欧的普通耳机灵敏度低一些,音质好一些
要音质好600欧话咪头最好,灵敏度差一些,但听本地电台完全可以,那音质超级棒

楼主:
多谢爱鼓捣无线电和syzxw二位老师指点

网友:
当然是首选300欧舌簧耳机了,舌簧耳机的灵敏度远高于2000欧动铁耳机,可参见楼上99版主推荐的qg2007版主的文章。
300欧舌簧耳机还要有匹配变压器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可用本坛友谊电子(YYDZ)的仿T725变压器。
如果用配上匹配变压器的舌簧耳机替换一般的高阻耳机,毫不夸张的说:很有可能原来的矿机能多收几个弱台。
其实用低频信号发生器和声级计简单实验一下就知道了,在小信号等功率环境下舌簧耳机产生的声压高一些,没试之前往往会看不上舌簧耳机,实际试后就会有切身的体会,从耳机的的结构看舌簧耳机的效率要比普通的高阻耳机高,而舌簧耳机中舰船上用的甲板耳机灵敏度更高,不是一般高阻耳机可比的,当然,舌簧耳机的音质不好,这是舌簧耳机的缺点。常见的舌簧耳机阻抗都不高,这是由于舌簧耳机不是为矿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设计的,因此用在矿石机上往往要配上匹配变压器,变压器就会有损耗,但是SHH-1、SC2-300和甲板耳机即使算上变压器损耗灵敏度也高于,甚至是远高于普通的高阻耳机!
如果将舌簧耳机线包用0.04以下的线重新绕制就会得到高阻舌簧耳机,可以不用匹配变压器,从而避免变压器的损耗,但是这样也有一个缺点,就是阻抗单一,未必能与矿石机的检波器良好匹配,用仿T725匹配变压器可以提供好几种不同的阻抗,更适合矿友做不同的实验。
本坛矿友L.D.XIONG、tnlby、YJ9386、qg2007等都做过大量舌簧耳机改绕高阻和超高阻的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也改绕过舌簧耳机,用0.04的线改绕SC2-300耳机单只阻抗是20K,能与2AP9检波管的阻抗大致匹配,用0.025的线改绕SC2-300阻抗达到了160K以上,远高于一般的高阻耳机,配高RD二极管检波管效果很好。这些改造过程和改造后的效果都在本坛发表过,可搜索出来参考。
两只300欧舌簧耳机加仿T725的价格与一副2000欧动铁耳机差不多,或许还要便宜些,现在在本坛的交易区有时还能见到转让舌簧耳机的,如果手头没有舌簧耳机的矿友见到舌簧耳机千万别放过。

舌簧耳机与动铁耳机的测试比较请参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7599-1-1.html

舌簧耳机改绕成超高阻耳机后的神奇效果: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831

网友:
弱信号下玩矿石收音机,应首选高阻电磁式耳机。高阻电磁式耳机与矿石收音机输出阻抗能直接匹配,无损耗、音质好、灵敏度非常高。实验证明,性能优良的高阻电磁式耳机只需0.2μA音频电流,耳机发声清晰悅耳。这样微弱的音频信号,其它不同类型低阻耳机是无法出声的。
强信号下玩矿石收音机对耳机要求不高。舌簧、压电、晶体、电磁......式的都有大声表现。要发声宏亮就选用高灵敏度号筒喇叭,大口径高灵敏度纸盆电动喇叭,发声哇哇响,优美动听。
淘汰的舌簧电话受话器,用在有信号放大场效应管、晶体管单管机、多管机中能响,而且音量比较大,这种舌簧耳机音质极差,设计初衷是用来收听单一电话语音信号的。广播电台发播的音频信号频响很宽,显然舌簧电话受话器已不实用。不同类型低阻耳机很多,用在有信号放大机中同样很响,而且音质好。有兴趣可以试试。
比较耳机灵敏度高低,只有在微弱信号下去比对,去感受,去体验,才能得出正确答案。

楼主:
再次感谢wzwxdx和lq19512003两位老师的建议,各位老师的见解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300欧姆的舌簧耳机配仿T725匹配变压器,这样的配置比高阻电磁耳机的灵敏度可高多了,没有电流指示时照听不误.

网友B:
如果看耳机灵敏度则舌簧类排头名,以下是坛内粱老师测评结果:1、进口甲板:  128dB
                                                                                       2、国产737田:127dB
                                                                                       3、USI1614:  124dB
                                                                                       4、黑色300:  123dB
                                                                                       5、Shh-1:    120dB
国产号筒高音喇叭灵敏度在110dB左右。以上均为低阻产品,用在矿石机时必须要配变压器。纵观国外远距离接收比赛获奖矿石机也大多数使用“舌簧”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使用300欧姆的舌簧耳机配仿T725匹配变压器,这样的配置比高阻电磁耳机的灵敏度可高多了,没有电流指示 ...

“没有电流指示时照听不误.” 是精彩和准确的描述,肯定您亲身经历过!我这里强台才一两微安,弱台测不出检波后的电流,用SC2-300加仿T725变压器照样能听清楚,如果是甲板耳机虽然测不出电流声音还不小呢,但是用4400欧的军用高阻耳机和另一付崭新的2000欧万里耳机都收不到弱台。
可以很负责任的建议诸位矿友:如果为了接收效果好,在普通高阻耳机和舌簧耳机中请一定选舌簧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看耳机灵敏度则舌簧类排头名,以下是坛内粱老师测评结果:1、进口甲板:  128dB
                     ...

版主介绍的才是好耳机!

网友:
  300欧姆的舌簧耳机配仿T725匹配变压器效果应不错的。

楼主:
hhyy99老师好多耳机哦,看这眼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