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瓶换装新酒,DIY调频收音机

楼主(2013-10-26):
       首先,要感谢咱矿坛的活雷锋“兄弟”师傅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兄弟”师傅为人热情,看到有些坛友喜欢无线电电子制作,就大方地送一些无线电元器件,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收到送给俺的收音机机芯后,俺就时常思量琢磨着,如何将它DIY成实用的收音机。考虑到自身的实际使用需要和加工制作能力,决定制作一台实用的调频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的基本要求,就是FM单波段收音机,使用充电电池,静态耗电要小,音质和灵敏度要达到较好的水准。
        一段时间的搜寻后,一天终于寻到一个木壳的小台式晶体管中波收音机。这是80年前后出产的青岛红灯QD602。一番木工和油漆处理,机壳旧貌换新颜。
       机芯属于IC收音板,使用的是TEA5711集成电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性能很好的IC收音板,板上设计有四个波段,AM、SW1、SW2和FM,有一个波段开关负责波段转换。因俺只使用FM,所以,波段开关无需转换操作,大大简化了制作。
       用万能板做了一个TDA2822功放电路板,BTL电路(理论推算, 在6v电压下,4欧姆负载可输出1W以上),加了一块散热片,以利于小功放的稳定工作。
       又新购置一4吋橡皮边全频扬声器(4欧姆)代替手里的4吋8欧姆老式纸盆扬声器,以求得到较好音质。
       使用两节18650锂电池,工作电压6---6.6V,静态电流30Ma左右。
       将木机壳、机芯和功放板组合起来,加工好机架固定部分,再固定连线,经过一番辛劳,终于完工。

试用了半个月,感觉此机的灵敏度和音质比我的德生PL660还好一点,美观实用,比较满意。

网友A:
难点是 四连可变电容如何更换原来的空气双联并且和拉线吻合

网友:
这个老瓶装新酒装的好

网友:
很有新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点是 四连可变电容如何更换原来的空气双联并且和拉线吻合

可能原来不是空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点是 四连可变电容如何更换原来的空气双联并且和拉线吻合

四联可变电容器是原装的,不用更换。问题正如你所说的,度盘拉线的吻合确实需要多费一些心思。这里有两个关键,一是拉线盘要和度盘匹配,因此使用原来机箱的拉线盘。二是电路板的固定,说到底是拉线盘的位置固定。机械问题肉眼可见,都解决了。

网友:
不错,原来老机有新出路了
看来电池是取出来充电的

网友:
有创意声音比中波好听吧

网友:
机芯空间那么大再装个充电电源好了,从而成了交直流两用机。

网友:
做的漂亮,手艺不错

网友:
您做的真好,这哪是新酒啊,这是陈酿!好手艺,完美结合,实用之好机

我也是接受“兄弟”老师赠送的电子元件中的一人,让我们记住这位好"兄弟",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外壳油漆后漂亮、木外壳音质好
建议功放部分加大点,老收录机上7240多的是,功率达几W
当然如果是加电子管功放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油漆后漂亮、木外壳音质好
建议功放部分加大点,老收录机上7240多的是,功率达几W
当然如果 ...

制作中尽量使用手头已有的元器件,做成交直流两用电源和大一些功率,这些不难做到。但初衷是“FM单波段收音机,使用充电电池,静态耗电要小,音质和灵敏度要达到较好的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油漆后漂亮、木外壳音质好
建议功放部分加大点,老收录机上7240多的是,功率达几W
当然如果 ...

机壳加工,投入很多了,木油漆、砂纸、脱漆剂、调色剂等等,还要投入很多精力,感觉木工活很吃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壳加工,投入很多了,木油漆、砂纸、脱漆剂、调色剂等等,还要投入很多精力,感觉木工活很吃力。

是啊,哥买了锯子,铇子
要来木料,只成功换过两个木质收音机的坏地面板
想制作木外壳,下料了,尺寸不准,还放在哪里

网友:
这个好,改天学着做个玩玩!

网友:
大机的功率大点更好。

网友C(2013-12-09):
我有一台熊猫SL-861收录机和一台梅花M906A收录机,都是短波、调幅收音效果非常好,就是调频有噪声没台,M906A稍好点,几个强信号的台有一点点声音,但效果差;SL861压根没台,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熊猫SL-861收录机和一台梅花M906A收录机,都是短波、调幅收音效果非常好,就是调频有噪声没台,M90 ...

且慢.你一台机一台机发高清底板照.原厂原理图.各点交直流数据.才能解决

那有人在医院门外大叫一声;医生.我病啦!     就能治好?

网友:
谢谢,我现在外出差,等我回去后照了再发上来。多谢了。

楼主:
谢谢!最近又做了一台式调频收音机,自己做的机壳,费老劲了。机芯有家了,我也就心里踏实些。

网友D:
95年我开始做索尼IC CXA1019M (用在农村调频广播),FM段效果不错,最大功率1W,现在还有剩余的IC和成品印刷版以及相当一部分零件,有需要的朋友无偿赠送,邮费请自理,CXA1019是一款优秀的IC电路,有很多商品机都在采用它,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5年我开始做索尼IC CXA1019M (用在农村调频广播),FM段效果不错,最大功率1W,现在还有剩余的IC和成品印 ...

有机会做一套

网友(2014-03-02):
      有创意啊!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熊猫SL-861收录机和一台梅花M906A收录机,都是短波、调幅收音效果非常好,就是调频有噪声没台,M90 ...

一般是鉴频中周内置的电容氧化变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