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功放的电流声问题,请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2013-10-26):
前几年入手了一台老米的功放,功放本身用料和做工都不错,另外声音也很甜,但前一段时间偶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音频输入RCA接口不接输入,功放输出接上音箱,开大音量超过40%就有电流声出现,开到70%以上就很大了,1米处都能听到,而且两个声道有一个声道电流声大一点,另一个声道电流声小一点,当把RCA接口接上音源后,即使把功放的音量开到最大,把耳朵贴到喇叭上也听不到一点电流声,请问各路高手,这是功放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查查滤波吧

网友:
可能是接地问题

网友:
可能是RCA接口的接地电阻脱焊了。

网友:
所有电位器外壳接地,应该可以完全解决

网友:
老功放的输入阻抗都很高,输入不接时有噪声很正常,不用纠结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问题,也有可能是接地问题,逐个检查。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解答,我回家试一下把外壳接地看有没有好转,其实我自己怀疑是轴向耦合电解电容有点漏电导致的,不只各位怎么看

楼主:
忘了说是台纯后级了,个人认为要是滤波有问题,那应该输入接上的时候也有电流声才对,另外有位朋友说是(不接入音频线产生的交流声是端子感应外界电磁波引起)我试过在不接输入时用手去碰输入端对电流声没有变化,

网友:
地线?试试

网友:
学习学习老师们的经验,功放我是外行,听听声音好听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