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簧如舌---供矿坛初装矿机爱好舌簧喇叭的朋友参考

楼主(2013-10-27):
近日做了几幅简图,以示舌簧喇叭之原理,一来供矿坛初装矿机爱好舌簧喇叭的朋友参考,二来打发光阴:

网友A:
舌簧支点不在中心,哪地方有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舌簧支点不在中心,哪地方有线圈。

是在中间的.请看楼主另一文实物照片

楼主;固定纸盆那块象砧板一象厚的铁片您漏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中间的.请看楼主另一文实物照片

楼主;固定纸盆那块象砧板一象厚的铁片您漏画了

   同感!少了一个定位片。但是动画制作已入一流水准!

网友:
动画做得不错,好像还有一个支架

网友:
直观很好。

网友:
很直观,不过我还没见过舌簧喇叭

网友:
直观明了!

楼主:
衷心谢谢同好的关注和支持!因主要考虑其电磁部分“舌簧”是如何动作的,故少画了“杆干”偷懒了!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个字“好”,两个字“真好”!

网友: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揭晓舌簧喇叭的秘籍。

网友:
清晰明了,图做得非常好!

网友:
动画做得不错,清晰明了.

网友:
科普好作品!

网友(2014-05-27):
这个动画做的太棒了~

网友(2014-07-01):
楼主好人   我是新人谢谢提供

网友:
一般情况下舌簧喇叭的杠杆支架还是需要的。它有两个作用,其一是保持舌簧在极靴磁隙的中心位置,否则很容易被吸死;其二是作为一个机械阻抗变换器,改变舌簧和纸盆之间机械力传导时的阻抗(振幅和力矩等)。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动画制作的十分逼真,对于了解舌簧喇叭工作原理很有帮助。我最近就在着手修复一只残损的舌簧喇叭。记得我的一只舌簧喇叭在舌簧两侧有一个垫片刚好插进线圈里,舌簧调整过后刚好在中间,有意识的还磨薄了一些两侧的高度,使之间隙更小,灵敏度更高,疑惑那个支点,我好像没有发现有支点,还是我没有注意。

网友C:
有个问题请教:待修复的舌簧喇叭需要换纸盆,连接纸盆的连杆焊接纸盆时有什么具体技巧与要求。另外,纸盆边缘与喇叭架如何固定,是用胶直接粘就行吗?

网友:
   这个讲解清晰明了!!!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请教:待修复的舌簧喇叭需要换纸盆,连接纸盆的连杆焊接纸盆时有什么具体技巧与要求。另外,纸盆边 ...

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先用纸片塑料片之类塞进舌簧和极靴上下的空隙中,让舌簧保持在极靴中间;

将舌簧和连杆之间用焊锡焊住;

纸盆中间和连杆之间焊住;

拆除极靴中塞住的纸片或者塑料片;

然后你就可以加信号试听了。

当然,以上工作要在你将杠杆支架和连杆都固定好后才能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动画制作的十分逼真,对于了解舌簧喇叭工作原理很有帮助。我最近就在着手修复一只残损 ...

你好:
        1、一般的8吋舌簧喇叭在纸盆顶部外侧粘有一个铁皮锥顶(中间开一小孔,用来穿入传动杆焊接),如发现已松动、脱盆、可取下重粘、并在铁皮锥顶外再包粘一层韧性好的纸。
        2、纸盆粘在盆架上用白乳胶即可,再在纸盆边缘粘上4条圆弧压条,把喇叭扣在桌面上重物压之、待干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动画制作的十分逼真,对于了解舌簧喇叭工作原理很有帮助。我最近就在着手修复一只残损 ...

你好,谢谢!
      你从线圈中取下舌簧支架(舌簧片与舌簧支架间有两个订书针粗细般的针焊连在一起)就能发现!
      我还有一贴   “巧舌如簧的附篇”  文中有详细照片可供参考!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
        1、一般的8吋舌簧喇叭在纸盆顶部外侧粘有一个铁皮锥顶(中间开一小孔,用来穿入传动杆焊接 ...

详细的讲解,受益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先用纸片塑料片之类塞进舌簧和极靴上下的空隙中,让舌簧保持在极靴中间;

谢谢老师,我准备全部卸下,很好的打理一下,因为每个部件很脏,有的地方锈蚀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详细的讲解,受益了。非常感谢!

别客气了,就图玩的开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衷心谢谢同好的关注和支持!因主要考虑其电磁部分“舌簧”是如何动作的,故少画了“杆干”偷懒了!下次注意 ...

现在的舌簧耳机都是直接接振膜了,画的真好!

网友(2014-09-29):
为什么我的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