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充电式手电钻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28):
经常的出差安装机器。 非常频繁的使用电钻。无论钳工电工都是。

想买个电工专用的充电手电钻。最低要求。能用6MM钻嘴钻穿角铁及槽钢。主要是打钻尾罗丝用。

因为拖根线太麻烦了。有时候还找不到电源插座用

就是不清楚需要多大扭矩的电钻才可以? 日立60牛顿米的要2500。 博世45牛顿米的要1300。 30牛顿米900。

价格相当贵。

网友:
角铁及槽钢,都不会很厚的,无需太大的扭矩,主要是钻头钢火好这是最主要的

网友:
二手 喜利得 不错 20.6V电压 2.6AH 超大扭矩
淘宝一下  据说能夹13的钻头

网友:
锂电池钻目前感觉都比较小扭矩。特别是12V的。还是习惯当年12V的得伟特别有力。镍镉的

网友A:
以下是英国DORMER公司提供的钻头和丝锥的切削扭矩值,可供参考。实际用手电钻钻孔在钻穿瞬间扭矩会增大,建议选手电钻时扭矩增加一倍较好。

网友:
其实那些用电池的手电钻功率不大,几十瓦而已,扭矩却不小,究其原因,是采用了减速箱,降低了转速,增大了扭矩。我在淘宝买的几十元的充电钻,自己装了一节磷酸铁锂电池在里边,在钢件上钻5毫米孔毫无问题。问题是转速仅二三百转,效率很低,正常5毫米钻头在钢件上钻孔转速应当一千多转才合理。所以,充电钻钻孔扭矩一般不会有问题,就看效率能否满足要求。如果要求效率高,还得用插电线的钻。

网友:
淘宝上曾见到一款库存18v的充电钻不贵,还有电池拆解图,只不过没有看到拆手电钻内部。记得看了评论说效果不错。锂电钻没用过,不过对于你这样专业人士来说,选大品牌高价格的没错,毕竟是要靠工具做效率吃饭的,像我们业余玩家就无所谓了,洋二或者手电钻就能满足

网友:
我有两个12v的,一个锂电的。一个镍镉的,锂电的放点不行。

网友:
18V的应该可以了
低速档四五百转,高速档1k2-1k5转
钻头买好一点
如果完全不打墙眼的话就买不带冲击的,带冲击的同轴稍差
活多的话多买几个电池

网友:
其实关键是 钻头,有些架子的角铁表面太硬,台钻都费力,钻头不好简直无法打穿,12~18V的足够了

网友:
18V体积太大了,也沉估计举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英国DORMER公司提供的钻头和丝锥的切削扭矩值,可供参考。实际用手电钻钻孔在钻穿瞬间扭矩会增大,建 ...

这个  。5MM只需要2N.M不到?  那就是说。随便一台充电钻都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