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素灯改为氙气灯成功

楼主(2013-10-29):
富路zk150出厂时大灯是卤素灯,功率35W,但是实际使用时我发现,亮度严重不足,以至通过较长的隧道或者进入地下停车场时,看不清路面,极易出事故。这是本车的一个严重的潜在危险。
因此,我把卤素灯改成了氙气灯,效果很好。夜晚出行,路面看的十分清楚。
现将改造原理与改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述如下:
1.改的目的:
提高亮度,增强夜晚出行的安全性。
2,指导思想:
把控制电路与供电电路分离,提高电路的整体安全性与可靠性。原车大灯电路为直控式,即本电路中大灯工作电流全部有由开关直接控制。用35W卤素灯时,这个电流约6A,用35W氙气灯时,正常工作时也是约6A,但是启动时的电流约15A!用分离式电路时,控制电路(即原车大灯电路)仅仅流过0.3A电流。6A——15A的电流通过继电器直接从电池获取。
3,实施方案:
加入大电流继电器,令原车大灯电路只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大灯供电。如此,把控制与供电电路分开,就极大地提高了大灯电路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因为原设计的大灯电路控制与供电是由同一电路完成的,因此,电路负担很重。电路的重要部件,例如开关等在频繁拨动时,因为电流很大,极易烧掉或者击穿。我就遇到了开关断路短路,卡死,导致大灯电路烧的冒烟!几乎出了大乱子。
4,我的改造分为两个过程。
第一阶段,是在汽车保养点进行的,他们先把把氙气灯(系统)连好,然后直接代替卤素灯。结果是:
a,只能单灯工作,不能双灯工作,他们的结论性看法是:电池容量小了,带不动双灯。
b,第三天,从地下停车场出来,开了大灯,出场后,要关掉大灯,发现开关烧死,拨不动了,同时,沿前叉操纵杆冒烟,吓死人啦。
第二阶段,是我自己搞的。根据控制电路与供电电路分离的设想进行的,终于摸索成功。
5,注意点:
a,尽量减小供电电路电阻,否则当电路压增大(降超过1.5V时,电路不能双灯工作),氙气灯启动困难。大因此灯供电电路的导线要尽可能粗。我的用的是1.5mm护套线,将两根线并联使用,地线利用车架;所有接点,必须焊接。
b,大灯电路,必须在启动发动机后,再投入使用,否则,不能双灯工作,而且容易损害电池。
c,根据手中的继电器的触点情况,可以用单继电器或者双继电器电路,我的继电器只有一个常开触点(12V80A ),故用了继电器电路,此时控制电路工作电流为300ma。

补充内容 (2013-10-30 06:40):
我用了双继电器电路!

网友(2017-04-12):
加氙气灯不加装透镜是道德问题。,强烈谴责!!!

网友A(2013-10-31):
对面来车少不了闪你。我在路上看到改疝气不加装透镜不变光的都是不停闪。如果仍不理的看他是小面的话就直接照直了下去,当然,对面是个大车就躲远点

网友B:
电瓶17AH的车,这什么车啊?同时启动两个灯,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17AH的车,这什么车啊?同时启动两个灯,有点累

帖子的开头就说了是“富路zk150”客运三轮摩托车。外形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46401-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87872-1-1.html
补上几张照片:

网友:
哦,确实很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面来车少不了闪你。我在路上看到改疝气不加装透镜不变光的都是不停闪。如果仍不理的看他是小面的话就直接 ...

我只开“近光”,没有发现有人“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这样改动自己是爽了,会害了对向车辆的,说不定对方驾驶员已经在心里问候了很多遍了,还有车辆自 ...

你说反了,我的车烧电路开关与导线,是由于没有改电路而只换灯而引起的,因此我就改了电路,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D:
真是能人,费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能人,费用多少

含他人的人工(自己的人工不算拉),共180.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E:
摩托车发电机毕竟是有限的,效率还低,保守估计大概30%吧, 两个35W的灯就要消耗,大概250W左右的机械功了, 用这个估计动力下降明显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摩托车发电机毕竟是有限的,效率还低,保守估计大概30%吧, 两个35W的灯就要消耗,大概250W左右的机械功了, ...

都是H435W的功率,区别是只是氙灯的发光效率高于卤素灯,也就是说,在同功率的条件下,氙灯的发热量比卤素灯小。因此根本不会给摩托车电路增加任何负担。事实正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