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音喇叭做矿石耳机

楼主(2013-10-30):
高音喇叭市面常见,功率分为5W、15W、25W、50W多种,灵敏度都大于100dB,阻抗为8欧姆和16欧姆两种。我用的是5W,拆掉号筒只要驱动头,直径100mm,高度50mm,重量4.5斤。用热熔胶粘上个耳罩就不硌耳朵了。手头有仿T725变压器,由于最低输出阻抗为32欧姆,向李老师求助得输出4、8、16欧姆线圈匝数分别为43、60、85匝,用0.25漆包线以穿绕方法绕在最外层。试听结果真是不错!音量比300还大一些,音质也比300好得多。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试试,如果用25W或50W则灵敏度更高,缺点是有些沉,还需举着。

网友:
又开拓出一条玩矿石耳机的新路子,非常好!

网友:
这个,绝对分量十足!~

网友:
重量级的耳机。

网友A:
这个真不错,要是有颈椎病的反过来扭头戴,还可以治疗颈椎增生

网友B:
高音喇叭电声转换效率远高于其他任何一种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音喇叭电声转换效率远高于其他任何一种喇叭。

离了号筒然后就没那么高的效率鸟

网友C:
不错的办法,就是沉了点。
用600欧的麦克风试试能响不?可惜我没矿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办法,就是沉了点。
用600欧的麦克风试试能响不?可惜我没矿机了。

有网友用6只串联(每个耳机里装3个)做成,据说还不错,音质是最棒的。

网友:
艺无止境,做的真好

网友:
我的试验结果是高音喇叭不如舌簧耳机,音源是数字表电容档

网友:
非常发烧

网友D:
太好了!超过SC2-300耳机了!

网友A:
我这个高音大喇叭能不能做这个耳机?

网友E:
给楼主个建议:用类似医用听诊器的胶管把声音引到耳朵里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超过SC2-300耳机了!

还说不好,因为我的300不是黑色的,是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高音大喇叭能不能做这个耳机?

这是个定压喇叭,当然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个建议:用类似医用听诊器的胶管把声音引到耳朵里听!!

多谢提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定压喇叭,当然能用。

版主慧眼啊

网友:
有创意的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错,要是有颈椎病的反过来扭头戴,还可以治疗颈椎增生

有见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说不好,因为我的300不是黑色的,是白色的。

您的白色SC2-300耳机调整好的电感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白色SC2-300耳机调整好的电感量是多少?

回李兄,单只42mH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李兄,单只42mH左右。

42mH的肯定是老版的,可能舌簧有点弯。

网友:
楼主这个真强悍啊,值得一试

网友(2013-12-30):
不错真能折腾

网友(2024-01-25):
主意不错,感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