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维修-功放无从下手,求助,2SA1943\2SC5200

楼主(2013-11-01):
该功放电压 正负70V,功放功放管2SA1943\2SC5200全部击穿、该图上的所有330欧姆的电阻。如图0,是很久以前拆的时候照的,防止上的时候接错线。。买了新的功放管,不敢随便焊接上去,故来问问:末级烧了,一般是前级引起的吗?该功放大概哪儿出问题导致功放管全部烧毁?网上看的2SA1943\2SC5200电路图,2SC5200接的是正电源、2SA1943是接负电源,我这个2SC5200怎么接的是负电源、2SA1943怎么接了正电源呢??图片6 中接线的标号被”矿石收音机论坛“字样挡住了。

pcb走线1

pcb走线1

很久以前拆的时候照的,防止上的时候接错线

很久以前拆的时候照的,防止上的时候接错线

功放尾部

功放尾部

功放前面

功放前面

整机图片

整机图片

后面电路板

后面电路板

功放末级放大图一

功放末级放大图一

末级放大图二

末级放大图二

PCB走线

PCB走线

网友(2019-06-20):
这种P/N管子反接的功放不是象前贴很多持〝垃圾〞的想法,他是很有优秀之处的.由于N/P管反接电源.

使得两种功放的C极接地.无须使用绝缘片隔离,P/N两种功放管直夹装于巨型散热器上.这就在功率管热阻计算

中减去一个大敌,这正是全世界功放设计工程师数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方式.所以高功率功放率先使用这种模式.

近年连中功率机的各大厂家也纷纷转用.还有优秀之处是同样管子功放输出力度更劲.

但这也带来问题;由于热阻小了.设计师们选用管子的保险系数降低了.使用者却都把其当成大一级的功放来使用

所以这种反接电源机损坏率并没有因热阻小了而降低.相反比普通机还高.

修复后要检查正负十五伏两电源负载是否相等/其通电始时电压上升速率是否相同,功率管及各前推动管要用高电

压的测量器捡验其击穿及临界击穿是否合格,是否有微漏电,及当温度升至百度上下时仍能保持击穿值及漏电无上升.

矿坛多年前有一贴极为详尽的关于这种电源反接机的详尽检测维修贴,但由于个人换了电脑及矿坛改了板,一时之间

这贴还未能翻出,〔好象92/93年贴?〕记得图纸好象是黑白反转的,希有时间的网友能把此贴翻出.

我自己也有此电路图,但仍未能找回

网友(2013-11-01):
真不值得修,声音不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破机不值得修,买个新的吧。如果要练手除外

学校用,修好了将就哈。

网友:
用料不好,一看就不皮实

网友:
串个100W的灯泡

网友:
这是个偷工减料的专业功放,原电路设计可装5对管,结果只装了两对,可能过载烧毁了

网友B:
对于何因烧的管一言难尽,得一步步测量后才行。修时先别把功放管装上,把其他有问题的元件全换后加电试机,测量功放推动级上下端的电压适合后再装一个声道的功放管试机,测量调整功放输出中点漂移电压到近O(越小越好),好了再搞另一声道。至于怎么接正负电源,你怎拆就怎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用,修好了将就哈。

一定要修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嘛!!!!听DANG的话!!

网友:
从前级往后级判断维修故障,最后上功放管,如果功放管配对不好开大音量还会烧。

网友:
山寨的产品,先查出故障原因,排除后才能安装新管子!

网友C:
这种管子反接电源机.你是一定无法修的.还是请维修店修吧.更不用想拿它来练手

如果维修店修得好.那这维修店也是滿有水平的了不起的一流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管子反接电源机.你是一定无法修的.还是请维修店修吧.更不用想拿它来练手

如果维修店修得好.那这维 ...

功放的输出端的地是接的末级功放板上面2SA1943\2SC5200中间那一个引脚。功放的左右输出端 接到各自的继电器,再接到了各自电源的地(左右声道末级独立供电),一直没有看明白。按照您说的“这种管子反接电源机。。。”有没有这种功放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何因烧的管一言难尽,得一步步测量后才行。修时先别把功放管装上,把其他有问题的元件全换后加电试机, ...

就是不敢装,一装必挂。我没有装管子,接好所有的电源、信号线,开机后末级2快功放板上面的330电阻全部烧冒烟。所有这些330欧的电阻一端接正或负70V的电源、另一端接C2073或者A940中间这个引脚。我不接正负70V的电源就不冒烟,这大概是哪儿的问题?C2073/A940采用7815和1915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放的输出端的地是接的末级功放板上面2SA1943\2SC5200中间那一个引脚。功放的左右输出端 接到各自的继电 ...

即使有资料.厂家也是故意画得乱七八糟.或故意画错....

网友:
不装功率管测量一下偏置电压,功放是集电极输出的,上个原理图,让大家帮你修。串100w1灯泡再开机!!!

网友:
算了吧,网购一个才几十,单买对管已经十元了,不值得修,还不知道装上会不会再次牺牲,楼主三思。

网友:
虽然我不会修功放,但我觉得这功放没的修的价值了,典型的偷工减料。

网友:
是集电极输出电路,比较有劲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敢装,一装必挂。我没有装管子,接好所有的电源、信号线,开机后末级2快功放板上面的330电阻全部烧 ...

问题不一定在C2073/A940,但7815和1915供电电压你得量下对否。估计前面的电压放大级或反馈电路还有问题,你得仔细的一个个量量。测量时最好把功放输入端对地短路。

网友:
通过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没有。不着急用,修东西是业余爱好而已。我觉得是 C2073和940三极管的输入电压有问题,太高或者太低,导致C2073和A940全部导通,电流过大所致,C2073和A940的前面是一块四通道运算放大器/TL084CN。输出电压不是接近正15V就是接近-15V。周末再看看,平时上班没得什么时间。

网友:
共同学习吗!不是值不值。最重要是练手。

网友:
业余练练手还行,先看看电源部分尤其滤波电容,5200没必要买高价新对管,TB 大约4元一对修好稳定再换好管 不迟。

网友:
从图片上看,该功放是运放输入,很简单的OCL电路,修起来不难,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是推动管短路(A940/C2073),连累烧大功率管,检修时,先测量,推动管,如烧毁,把相关元件更换,功率管接的0.3欧电阻也一起量,有坏的更换,不接功率管,通电,量+-电压是否对称,如不对称,证明还有短路,排除,量中点电压是否为0,如不为0V,调整推动管接+-电源的电阻使中点为0V,这时可以接大功率管,注意要一边一边接,不要左右声道全接,调好一边再调另一边,万用表直流档红表针接C管的E极黑针接中点,开机量,电压控制在0.1V左右,此时静态电流是100MA,如不符合,调推动管B极差上接的静态电流控制元件,从图上看是4007/???.把着些工作完成,就可以接喇叭试机了.

网友:
这样的山寨机或许用的就是山寨输出管。
推动管是不是用的1N5401一类的小管?它能推得动SC5200这样的大管?
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这种垃圾不值得修

网友:
两声道,断电,放掉电容的电后,对比测试(手绘电路,三极管极性实测或网上度度)。估计电源接线错误(别人维修过),电阻冒烟。

网友(2017-08-09):
个人觉得是四运算放大输出的电压过高导致高频开关管2SC5200功率过大而烧毁的。

网友:
烧功放管不关前级的事,查推动级

网友:
新手  进来学习

网友(2019-06-18):
大师们,真是C2073和A940三极管穿了,直接成连通状态。导致输入进5200的攻率管全部击穿损坏。

网友:
偷工减料的专业功放

网友E:
集电极输出的功放,电路有些迷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集电极输出的功放,电路有些迷惑

说不定过三年五载,商品机的低端分立件机,也会被此电路攻破.因他的散热器热效率高,功放管无须绝缘片,

现在的低端厂商品机电路绝缘片事故率很高,加上铝材价日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过三年五载,商品机的低端分立件机,也会被此电路攻破.因他的散热器热效率高,功放管无须绝缘片,

...

美国qsc850系列功放都是集电极输出,他是两个声道集电极直接接地并且接外壳的,现在的定压功放一般也是集电极输出,仔细研究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不定过三年五载,商品机的低端分立件机,也会被此电路攻破.因他的散热器热效率高,功放管无须绝缘片,

...

美国qsc850系列功放都是集电极输出,他是两个声道集电极直接接地并且接外壳的,现在的定压功放一般也是集电极输出,仔细研究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
系统错误发了好几遍,请版主删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校用,修好了将就哈。

学校用的扩音设备,最好用带输出变压器的,比较稳定,并且不要指望用好长的时间。实在是不确定因素太多,损坏率非常高。

网友A:
这破机不值得修,买个新的吧。如果要练手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