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制作的第二台电源,便携式稳压电源和焊台

楼主(2013-11-02):
继第一台多功能电源之后又做了一台多功能移动电源,还是我的多功能风格,要把变压器压榨干。0-24V,0-3A电源电压调节精度0.01V电流调节精度1mA,数控焊台,70W,6秒化锡,回温快。5V3AUSB输出,4.2V,100mA-1A可调锂电充电器,
第一台电源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43307

不多说了,上图

补充内容 (2013-11-4 08:52):
5v3A模块要加一层屏蔽层,因为我才发现模块带载工作时干扰数控T12控制板进入待机状态,加上一层屏蔽层就好了

左面数控电源,左下5V3A稳压模块右边数控T12和充电板

左面数控电源,左下5V3A稳压模块右边数控T12和充电板

顶视图左面电源输入右面焊台开关

顶视图左面电源输入右面焊台开关

工作中的移动焊台

工作中的移动焊台

拆下手柄支架,方便携带

拆下手柄支架,方便携带

电源供电用的24V3A的开关电源

电源供电用的24V3A的开关电源

3A电流极限测试,没有压力

3A电流极限测试,没有压力

网友A:
这么漂亮没人顶?我还以为内置电池的呢。。。

网友B:
烙铁架做的简单,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漂亮没人顶?我还以为内置电池的呢。。。

呵呵,是不是标题写错了,应该是便携式稳压电源和焊台,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架做的简单,有个性

不锈钢丝的,很硬啊

网友:
主要是 外壳加工的还不错 至少证明手工活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呵呵。。。DIY技术到位。

网友C:
嗯很漂亮。手柄线换一下更好。

网友D:
外壳工艺很好,楼主手艺不错,仿制一个不算盗版吧

网友:
很精致,值得学习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很漂亮。手柄线换一下更好。

没有买到合适的线,就用手头的硅胶线先代用一下,以后再换吧,买了两次线一次太细,一次当时还行,天一冷就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壳工艺很好,楼主手艺不错,仿制一个不算盗版吧

喜欢就做一个,很好用的,我出门就带它了,用恒流功能还可以测小阻值电阻,测二极管,稳压管,发光管

网友:
真正高手 学习来了

网友:
做得很好!
费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E:
一般来讲,按键,USB端子应设置在盒子侧面,以防止锡粒掉入内而短路
另外,盒子长宽高这种比例用在这并不太合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讲,按键,USB端子应设置在盒子侧面,以防止锡粒掉入内而短路
另外,盒子长宽高这种比例用在这并不太合 ...

盒子是以前买的,数控电源是为了做第一台电源买的,后来在坛子里学了不少知识后,决定做线性电源,这个数控就闲置了,做这个便携电源也是为了使用方便,不过∪sB口应该安在侧面,可惜了当时没想到,谢谢提醒

网友F:
多功能 切换开关位置操作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功能 切换开关位置操作不便

盒子太小,找不到地方

网友:
仿一个烙铁架   不错

网友:
烙铁架很有个性!

网友G:
楼主可以出成品了。我定一套。呵呵。作得不错

网友:
看起来很好,量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出成品了。我定一套。呵呵。作得不错

谢谢支持,出成品暂时不考虑了,

网友H:
烙铁架的钢丝,拆的大功率无绳的天线吧

网友:
很好.有时间我也DIY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烙铁架的钢丝,拆的大功率无绳的天线吧

是啊!当年放的一套全新的,我始终以为是黄铜的,用钳子一弯才知道是不锈钢的,十几年前就开始造假了,,,,,

网友:
赞一个,做工不错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做的漂亮。量产搞一个

网友I:
做的不错,加上电池做成移动电源和移动白光,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不错,加上电池做成移动电源和移动白光,就更好了

盒子太小,当时考虑过,准备以后再做个移动电源给它供电,也可以单独当移动电源用

网友:
外壳加工的不错

网友:
DIY费时费力,不过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
没别的说的  真美  顶

网友:
我有一个快克手柄 24V 90W的 可以与这个焊台配吗? 手柄是不是只要接线对与什么牌子的焊台无关。如果有关  我应如何配一下最便宜的焊台。可不可以自制做一个(我正在做我的可调电源)

网友:
我有一个快克手柄 24V 90W的 可以与这个焊台配吗? 手柄是不是只要接线对与什么牌子的焊台无关。如果有关  我应如何配一下最便宜的焊台。可不可以自制做一个(我正在做我的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一个快克手柄 24V 90W的 可以与这个焊台配吗? 手柄是不是只要接线对与什么牌子的焊台无关。如果有 ...

不同的手柄,控制电路不同,这个是T12的手柄带控制电路,你的快克的,我不知道是几线的,参数如何,你可以在TB上搜索快克控制板,应该有卖的

网友:
太帅了……这个一定要向您 学习……

网友:
精品电源,人才

网友K:
那个烙铁架是车台的天线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个烙铁架是车台的天线改的吧?

是十几年前用的一种大功率远程子母机的室外天线

网友(2013-12-04):
引用 楼主:
是十几年前用的一种大功率远程子母机的室外天线

  难怪看着眼熟……

网友:
这个帅,可以批量生产销售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得空学习学习。

网友L:
LZ你的T12的烙铁控制板和我的一样你的航空头的线是怎样和烙铁手柄接的 我接好了 可是没有休眠模式请问你的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你的T12的烙铁控制板和我的一样你的航空头的线是怎样和烙铁手柄接的 我接好了 可是没有休眠模式请问你的是 ...

+-接T12的正负极,-极SW极接震动开关,你测下手柄里的T12的PCB快拆插座,看接线都通吗?那个pcb安装震动开关的地方要自己接线的,如果还不行,就要调节软件设置了,还有开关电源离主板近了也干扰进入休眠程序,

网友L:
引用 楼主:
+-接T12的正负极,-极SW极接震动开关,你测下手柄里的T12的PCB快拆插座,看接线都通吗?那个pcb安装震动开 ...

是呀 我接的和你的一样
就是控制板和开关电源在一个盒子里 难道是控制板离开关电源太近的原因吗
用屏蔽板把它隔开 可以吗

网友:
做工很经典啊,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呀 我接的和你的一样
就是控制板和开关电源在一个盒子里 难道是控制板离开关电源太近的原因吗
用屏蔽 ...

被干扰的状况是进入休眠后自动启动,我的是因为5v模块在控制板下面,所以干扰了,我是在模块外面加了层铜箔接地就好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被干扰的状况是进入休眠后自动启动,我的是因为5v模块在控制板下面,所以干扰了,我是在模块外面加了层铜 ...

请问做点焊机都需要哪些材料 那个点焊头是什么材料 点焊头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做点焊机都需要哪些材料 那个点焊头是什么材料 点焊头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变压器最好是环形好绕线,300w以上,看你焊什么,要是大件要1千w以上了,粗铜线,越粗越好,可以多股并联,点焊头我是用铜接头加粗铜丝自己做的,可以买成品铬锆铜的点焊头,比自己做的耐用多了

楼主:
还需要通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问继电器,一个脚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