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改造德生2P3的线路板,打造5管草帽管2P3收音机

楼主(2013-11-04):
供电是一节3.6V五号锂电池,草帽管制作极其困难,良品率太低。。目前只能收到5个台 ,由于是早期低性能管子,声音也不大。。用来夜间听相声不错的选择。。检波使用了比较稀有的大个头1N60..把原来的PCB用刀在后面刻出一个推挽线路。说句实话每个人心里都认为集成电路输出是一个心结!

网友:
很漂亮的机器,赞一个!
适当减小R3(220K)的电阻阻值,可以提高机器的音量。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草幅管?

网友A:
听老人讲有个三管外差搞的不错,按那个电路布局,2P3应该空间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老人讲有个三管外差搞的不错,按那个电路布局,2P3应该空间够用。

是的一只变频 一只中放加上来复低放 一直滑动甲类
调试太复杂 技术有限没有做

网友:
整得不错,那几个草帽养眼~锂电池电压变化范围大,建议R5前增加二极管组并联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帽用胶戴到90XX性能大升

这样就不纯粹了!

网友:
真正的怀旧,将就着听吧,看着心里快活就行。

网友:
不错。提高电压可加大音量。
加一级低放也可提高音量。毕竟老鍺管放大倍数低。

网友:
看见草帽感觉亲切啊

网友:
2P3没有纯粹的,除了外壳,内瓤无论怎么发挥都不过分。

网友:
为什么那么热忠于淘汰的草帽管,为什么对集成电路的抵触情绪那么高。记的当年初学无限垫的时候做梦都想得到一两片高性能的硅管和集成电路芯片(386;2822)来取代收音机损坏率高的功放部分。而现在技术达到了,能买到更好的贴片集成功放芯片了,却又不愿用了。

网友:
楼主如果在末级中放采用来复式,输出功率会大很多的。

网友:
第二台到后也打算这样搞。磁棒换成方的,线圈重新绕下,更怀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