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充电用的定时器

楼主(2013-11-08):
      我的电动车由于每天都要充电,但充电的时间都不长,因为不是每天都把电用完。为了保护电池应该限制一下充电时间,因为充电器转灯后还有涓流充电,涓流充电时间长了还是会使电池缓慢失水,所以原装充电器说明书上都有“充电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字样。我几乎每天充电时间都有4个小时,经常晚上8,9点才回到家。不管是回到家就充电还是睡觉前充电,都不好手动控制充电时间。去年就做了一个定时器来控制充电时间。今年又添了一台电动车,又需要一个定时器。那个第一版定时器用的是2051单片机,I/O口比较少,能做到的功能也很少(而且还是现学的单片机)。每次使用都要按按键设置时间,使用久了也觉得烦。就决定再做一个定时器。
       这回使用的是89c51单片机,同样是以前的数码管,但是加了个波段开关做快捷定时时间档,有1h,2h,3h,4h,5h,6h,7h,8h,8个档。还加了个存储器做掉电保存数据,当再次来电的时候继续上次没完成的定时任务。
      上个月把电路图画好,放上来给大侠们评了评,大侠yangcheng84 找出了个需要修改的地方。元件也找齐了。做个东西,难找的是合适的外壳,几天后终于找到一个烂充电器。把电路板拆掉,又开始构思布局。最后决定使用一个可以焊在电路板上的变压器,把电路分成两部分,分别分布在两块板子上。几个晚上下来终于把电路板焊好,外壳加工好。焊好板子才在外壳上开孔还是很难掌握,按键和数码管的孔还是搞偏了好远,因为这是自己使用的东西,就这么凑合吧。这下硬件已经搞好,只剩下编程了。
      距上次使用单片机已经有一年多了,现在再看以前的程序又像看天书了。好在电脑里还有单片机视频教程,找出来再学一次,用到什么就看什么。边学边写,到前天写完,昨天检查了一天把错误改完编译没有错误提示了,但是还有两个警告,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不管了,烧片,试机。电路和程序不太理想,今晚上又修改了一下,编译还是还有两个警告。不理它,能用就行。

网友:
站楼 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真是节俭,电路图都是用费日历画的这个不错,我老丈人有一台晚上充电还得看着

网友:
是倒计时的?有点定时炸弹的感觉,报告:已设定3小时后起爆。

网友:
以小时计数,用一个8字数显管就行了,为何要这么多位?

楼主:
回楼上,还可以用按键设置到分钟。范围是0:01~99:59。而且还可以看到剩余时间有几小时几分

网友:
好的作品

网友:
图纸很牛,做到蛮认真的

网友A:
缠点黄胶布,然后放家里能防贼,一般人不敢靠近...开个玩笑,做的不错,尤其是加波段开关快捷定时,方便性大大提高了

网友:
这样亲民的DIY制作是要鼓励的

网友:
单片机,顶一个。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缠点黄胶布,然后放家里能防贼,一般人不敢靠近...开个玩笑,做的不错,尤其是加波段开关快捷定时,方便性大 ...

是啊。以前的第一版,我充4个小时就得每次都有按按键设置时间,现在只要按开始键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来是拍砖头的,感觉很一般

网友C:
单片机做的,不错。过去编的程序过一段时间就看不懂了。

网友D:
做的很好,我收藏了学习。另外问一下,这个耗电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是拍砖头的,感觉很一般

是很一般,因为是自用,我讲究的是实用。按键没有做提示,自己会用就行,外观也没有做任何的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做的,不错。过去编的程序过一段时间就看不懂了。

我也是这样,所以这次的程序我加了好多注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很好,我收藏了学习。另外问一下,这个耗电大吗?

和用电器相比耗电不大,

网友E:
当看见这个旋钮,我以为是一个电位器,如果使用带AD的单片机,在使用一支电位器,可以节约一些硬件。

网友:
专程顶一把

网友:
自用,实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看见这个旋钮,我以为是一个电位器,如果使用带AD的单片机,在使用一支电位器,可以节约一些硬件。

如果用带AD的单片机那快捷钮就可以快速调到10分钟甚至是分钟。不过我没有那种单片机。我这里的东西都是手头上有的,存储器是红蜘蛛的元件包里的,单片机也是在他那里买的,那个波段开关是长汀无线电厂的。刚好8段正好利用完一组I/O口。数码管也是长汀无线电厂的。我也有单个的数码管,字还更大些,我没用它们,因为需要连接一大堆线。

网友(2013-12-15):
真正的从设计到外壳的DIY,很不错

网友:
两个按键就好了,启动,设定分长按和短按,调时也可分长按快速增加,这样可以做到很小及防水,多年前我用汇编做了个!使用到现在有5年左右了!设定好的参数存 EEPROM里,这样一般就不用设定了!

楼主:
I/O口还有富余,又没有老板的成本紧箍咒。虽然硬件上多几个按键但是可以节省几个脑细胞。外壳就够费脑的了。这几个脑细胞能省就省了。波段开关的操作绝对比按n次N个按键快捷得多。这就是自用和做产品的自由度差别了。
      freedom

网友:
楼主好!洞洞板在哪里搞到的?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

网友:
构思不错,很实用,我一直是用一个数显时间继电器,来完成充电时间长短这类任务的

楼主:
洞洞板是长汀的,很薄,也便宜。

网友:
这个牛啊    我几次的电瓶都充鼓了,满车库的硫酸味   一直寻思着搞个定时器     哥们这个就拿来参考了哈

网友:
单片机 玩不起 不懂 顶高手

网友:
高手顶一个!

网友(2014-02-25):
内容想做个,能不能画个清楚的电路图呢

楼主:
这时候还有回帖的?呵呵。电路图应该够清楚的了。软件的我不会用。

网友:
一个定时插座就能解决,但缺少了DIY的乐趣

网友(2014-03-27):
这个单片机制作定时器很不错!

网友(2014-05-07):
支持版主,不错的文章和实际的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DIY,支持楼主,在制作中找到乐趣最重要,单就实现“充电定时”来说,楼主的大作似乎有点太复杂,拙见。

网友:
学习了,自己动手能力无。就买了个定时插座

网友:
虽然现在大家都是拿来主义,你的DIY还是很必要、。。。。

楼主:
自己做的可以搞一些市场上卖的产品没有的功能。如果仅仅是只要定时的话用遥控风扇集成块就很不错,又不用编程。我第一个念头就是遥控风扇集成块,手头上正好有一块板。后来检查是坏的,就干脆上单片机了,反正什么都有了,翻翻书学一些东西就编上了。呵呵

网友F:
充电器输出端未拔会不会造成走电?我的输出端加了继电器,220断电输出端也断开
不知道有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器输出端未拔会不会造成走电?我的输出端加了继电器,220断电输出端也断开
不知道有没意义

那就是充电器设计的事了,充电器大多都有个二极管防倒灌的,指示灯和电压检测电阻一般不会走什么电的。

网友:
楼主真是节俭

网友(2014-07-03):
这个市场上卖的太便宜了,机械的几块钱(我买了个用了一年多了没出现什么问题.电子版的20左右

网友:
在淘宝上淘定时插座功能也很强大,我觉得很好用。

网友:
这个可以有,动手能力要强

网友:
楼主好手艺,做的不错。

网友:
89C51内部有不怕掉电的存储单元吧?我记得不太准确。

网友:
大神级别的     我直接在网上买了个机械的

网友:
省电啊,对电池也好。有空做一个。

网友:
国内电动车蓄电池乱象纷然,这个定时器用来对付垃圾充电器和垃圾电池还是不错的,否则没必要。
所谓涓流失水是充电器设计不合理或遇到了山寨电池,若按马斯三曲线设计根本不存在涓流失水问题。
严格的讲,任何一种蓄电池(极板配方)都有各自的充电参数和放电参数提供给客户用来选择充电器。

网友(2017-12-12):
我都用时控开关,接上不用问,第二天支接拨。

网友(2021-06-11):
掉电检测那块直接用变压器的输出端不行吗

楼主:
可以的。改动一下电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