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用三极管检波的来复半导体收音机

楼主(2013-11-08):
    一般来复式半导体收音机都是用两个二极管检波,我用3AG型高频锗管代替二极管制作成功三极管检波式的来复机。因三极管检波还具有放大作用,所以灵敏度提高不少,而线路却更简单了。全机装在一个小半透明塑料壳内,用一节5号电池供电,小巧玲珑。取下耳机则自动断电,无须电源开关。

电路:

元件表:
L1、L2:用直径0.5毫米左右的漆包线直接绕在磁棒上,两头用热熔胶固定。L1圈数60-80,视磁棒长短而定。
L3:高频扼流圈,在1M欧1/4W电阻上绕250-300圈,或在小磁环上绕100-150圈效果更好。
Q1、Q2:3AG型锗高频三极管。
C1:双联小薄膜可变电容器,L1若绕80圈可用其一联,绕60圈时可在一联上串一个100P左右的固定电容再与另一联并联。
C2、C4:2200P-4700P固定电容。
C3:150-500P固定电容。
R1:10K左右实验决定。
R2:10K小电位器。
R3:20K实验决定。
耳机:两个电话耳机串联,或800欧姆耳塞机。
电池:1.5V5号电池。

制作:元件不要离磁性天线太近,否则容易再生啸叫。
电路板用孔孔板即可。

调整:
R1/R2用图中阻值,R2调到中间位置,调R3使 Q2发射极电流0.1毫安,此时Q1电流约0.5毫安。(本机机壳较小,元件较紧密,所以设计电流较小。)
若用大机壳,元件排列松散且合理,可用3V电池,整机电流可调到1至5毫安,Q2电流仍为0.1毫安。音量大增。
R2可调偏流从而间接调整音量,高端再生过强可调其阻值消除啸叫。

特点:
1:简单,高效。
2:Q2与Q1直接耦合,Q1偏流电阻R1、R2兼作Q2的负载电阻,简化了电路。且使电路具有自动音量控制作用,当收听本地强信号时Q1电流会减小,放大倍数减小,可使强信号不强,弱信号不弱。
3:Q1、Q2均有负反馈稳定工作点,当电池电压下降到1V时仍可使用。可调整R2增大已减弱的电流。
4:耳机取下即断电,无须电源开关。

效果:不用天地线用耳机收听位于70公里以外郑州市的河南两个电台音量适中,收听本地电台声音洪亮不震耳。

小机照片:
2013.11.7照片  2013.11.7照片  2013.11.7照片  2013.11.7照片  2013.11.7照片  2013.11.7照片

补充内容 (2014-2-10 18:15):
最佳设计请看114楼。

楼主:
机上的两个接线柱是与耳机插孔并联的,用于接电话机耳机。
L2绕10-20圈,本地接收的电台多,可绕少一些,以增强选择性,若电台较少,可绕多一些,以增强灵敏度和音量。

网友A:
这个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上的两个接线柱是与耳机插孔并联的,用于接电话机耳机。
L2绕10-20圈,本地接收的电台多,可绕少一些,以 ...

用三极管作检波是很好的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楼主:
谢谢老矿犮评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作检波是很好的创意。

还没犮现过类似的作品

网友C:
好创意,Q1  Q2放大倍数没有要求吗?如果再把再生加上效果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创意,Q1  Q2放大倍数没有要求吗?如果再把再生加上效果会怎样?

倍数太大不稳定100以下即可本身再生己经很强若没有再生可加上试试

网友D:
三极管检波用在来复式收音机中还是每一次,以前超外差式有用三极管检波的,在袖珍机上代替了一级中放。

网友D:
记得我上小学时,第一次过单管直放式收音机,只用手中唯一一只3AG1C,2节5号电池,一只舌簧式扬声器,架上天、地线,那洪亮的声音,一扫往日矿石机那比蚊子小20dB的声音。简直就是天籁之音,那一晚就没睡第一次失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检波用在来复式收音机中还是每一次,以前超外差式有用三极管检波的,在袖珍机上代替了一级中放。

书上网上都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我上小学时,第一次过单管直放式收音机,只用手中唯一一只3AG1C,2节5号电池,一只舌簧式扬声器,架上天 ...

老电子爱好者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网友E:
泼一点凉水,三极管检波以前没人这么做,是因为以前的三极管比二极管贵的多,有两个三极管没人舍的用一个三极管做检波,百分百会加一个或两个二极管做成性能更好的两管机。成品机也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虽然做检波的三极管有那么一点放大作用,但是比单独放大就相差很远,以前的爱好者,都是让手里的元件发挥最大效率,而不是降低它的效率,所以成品机、业余机都没这样做的。以前的爱好者坏三极管是舍不得扔的除非完全损坏,坏了发射结的做整流用,坏了集电结的做检波用。以前的老无线电爱好者个个比猴都精,想尽脑汁挖掘三极管的潜力,于是就出现了再生式、来复式优秀等电路。要是三极管检波效率高好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等不到现在。

网友F:
喜欢你的可变电容安装方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书上网上都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作品。

书上网上没有用三极管检波的这类作品很正常,电子管单管机就是又放大又检波,晶体管出现后爱好者也想这样做,无奈晶体三极管做不到。只好加二极管检波。三极管的价格比二极管高的多。所以没人用三极管做检波管。三极管刚出现时爱好者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力,来复式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全世界也没人用三极管当检波管。现在三极管不值钱了,当二极管用也无所谓了。书上网上没这样的作品,说明它没有可取之处,由于三极管大放大曲线是非线性,偏压不合适当二级管用失真会增大。做个试验,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泼一点凉水,三极管检波以前没人这么做,是因为以前的三极管比二极管贵的多,有两个三极管没人舍的用一个三 ...

你作出了前人没有做过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网上没有用三极管检波的这类作品很正常,电子管单管机就是又放大又检波,晶体管出现后爱好者也想这 ...

在本坛制作就是为了怀旧和玩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作出了前人没有做过的结论。

呵呵,因为有些人爱说奉承话,有看法的人也不说,我不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良言逆耳利于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喜欢你的可变电容安装方式

是根椐机壳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因为有些人爱说奉承话,有看法的人也不说,我不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良言逆耳利于行。

谢谢所有良言逆耳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本坛制作就是为了怀旧和玩玩。

玩玩是对的,做个试验都很好,不过不要认为你用三极管检波是创举。这是好多人做过的事,效果不好才没有人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所有良言逆耳

谢谢理解,但愿如此。

网友H:
楼主有想法!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玩是对的,做个试验都很好,不过不要认为你用三极管检波是创举。这是好多人做过的事,效果不好才没有人 ...

不对,效果不是不好,许多超外差式机都是三极管检波,我做的这个机效果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想法!顶一下

谢谢!支持的和拍砖的都应该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因为有些人爱说奉承话,有看法的人也不说,我不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良言逆耳利于行。

我的意思是"你作出了此类作品前人没有做过"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网上没有用三极管检波的这类作品很正常,电子管单管机就是又放大又检波,晶体管出现后爱好者也想这 ...

一家之言,不具代表性。那个时代的爱好者宁肯吃咸菜也要买零件,不舍得用三极管作检波不符合那时爱好者的心理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书上网上没有用三极管检波的这类作品很正常,电子管单管机就是又放大又检波,晶体管出现后爱好者也想这 ...

没有可取之处是不对的,许多超外差式机都是三极管检波。另外三极管检波就是利用了它的非线性,说非线性检波会失真是错误的。可能我说的不对,你有金牌比我懂得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对,效果不是不好,许多超外差式机都是三极管检波,我做的这个机效果就不错。

好了,好了,不打击你的积极性了,你也别解释了,安心等着评奖吧。不过我倒想知道很多超外差用三极管检波的机型,(能不能举几个机型例子,我有好几本晶体管收音机图集,机型上千种,从三管机到19管机,没一种是用三极管检波的。我是真心想知道,没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玩是对的,做个试验都很好,不过不要认为你用三极管检波是创举。这是好多人做过的事,效果不好才没有人 ...

我没有说过三极管检波是创举,许多超外差机都用三极管检波。我只是说没见过来复机用三极管检波的。你能举出一个例子吗?书上的和网上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了,好了,不打击你的积极性了,你也别解释了,安心等着评奖吧。不过我倒想知道很多超外差用三极管检 ...

交流第一评奖第二,没打算得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了,好了,不打击你的积极性了,你也别解释了,安心等着评奖吧。不过我倒想知道很多超外差用三极管检 ...

这类例子多如牛毛,中放后用三极管检波,找一本半导体收音机图集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说过三极管检波是创举,许多超外差机都用三极管检波。我只是说没见过来复机用三极管检波的。你能举 ...

你比我强,我别说来复式没见过三极管做检波,我连超外差用三极管检波都没见过,你都见过很多了,所以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了,好了,不打击你的积极性了,你也别解释了,安心等着评奖吧。不过我倒想知道很多超外差用三极管检 ...

抽时间给你找一找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类例子多如牛毛,中放后用三极管检波,找一本半导体收音机图集看看吧。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想让你给推荐一两个机型学习学习。我这里有好几本晶体管收音机图集,从三管到19管,上千种没一个是三极管检波找不到,多如牛毛?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抽时间给你找一找

好的,先谢谢您,我还真没这方面的资料。我认为当年三极管那么贵,谁舍的用三极管做检波,不知道别人舍得舍不得,我是舍不得,有两高频管那是财主,早做一级高放+来复放大的两管机了,做单管机准让同学们说是傻瓜。现在就无所谓了,三极管这么便宜做个试验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先谢谢您,我还真没这方面的资料。我认为当年三极管那么贵,谁舍的用三极管做检波,不知道别人舍 ...

当年我用十元钱买了两只推挽管,十元可是当时一个月的生活费。

网友:
做工挺好,赞一个

网友I:
很不错的想法,有没有试过比较一下,和倍压检波有多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很不错的想法,有没有试过比较一下,和倍压检波有多大提升?

一般二极管检波来复单管机很难收到外地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想让你给推荐一两个机型学习学习。我这里有好几本晶体管收音机图集,从三管到19管, ...

因网络问题上不了图片,先给你介绍几本书自己找一找。
《无线电》1993年第6期《为教学而设计的收音机》《海马牌9018型袖珍收音机》;《新颖简易收音机制作》18、22、27、30、38、41、63页;《青年无线电实用手册》158页;《收音机中的检波器》(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年版)24页。
还有不一一列举了。
若找不到实体书网上下载。

网友J:
我也来说几句,以前的出品的商品收音机确实是用二极管检波的,在电路图集中确实没有见过用三极管检波的,但是现在看到的外差收音机却普遍使用3极管检波,这也许不是科技进步,而是国人那种不再认真的心态,不信,你看看现在天线线圈用漆包线,这个在过去是不允许的,还有低频电路的输入和输出变压器,过去是要设计成互相垂直的,但你去看看现在的收音机,有吗

网友:
赞,
顶贴,
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来说几句,以前的出品的商品收音机确实是用二极管检波的,在电路图集中确实没有见过用三极管检波的,但 ...

谢谢评论,各抒起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