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简单80%烧友不懂②--正确插接CD机上的AUDIO OUT输出端子!

楼主(2013-11-09):
号外-:简单80%烧友不懂②--正确插接CD机上的AUDIO OUT输出端子!
   现在绝大多数烧友配备CD机做为音源输出设备,但据抽样统计:有80%烧友插接不正确。CD机中的AUDIO  OUT输出端子有二个端子:LEFT(左声道)和RIGHT(右声道)!但有80%的烧友插错而误判后级发音不好。具体如何正确插接?现摸拟音乐厅舞台一对音箱在舞台上左、右各放一只音箱,人坐在台下与音箱相对:大家说说?坐在台下的人的左手边的音箱应该接LEFT(左)还是接RIGHT(右)???,右手边的音箱又应该接RIGHT(右)还是接LEFT(左)???----请做功课②

网友:
接功放对应的接口吧,本人认为

网友:
有个词叫“镜像”,不过没必要矫情镜像,直接用音乐内容确定左右就行了、

网友:
对应字母而接,即左接左,右接右。

网友:
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

网友:
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木耳朵,听不出来

网友:
这个有钻牛角尖的意味

网友:
我是面对音箱左耳音箱视为左声道,当然所播放音乐内容也应是左声道信号有左音箱放出,对于输入端是左是右不去理会,均与听感为准,【当然事先用测试碟找好左右声道位置】

网友:
很简单,放一段交响乐,任何立体声录音的作品都行,小提琴在左边就对了,反之,肯定接错。

网友:
普通人群中可能有80%的人真的不懂,但在LZ所说的烧友里,应该就没多少个不懂的吧。

网友:
电脑上鼠标点哪就哪个喇叭发声
还可校正

网友:
我就不懂而且是啥也不懂不好听调换信号线不就得了再不好听呢就杂碎CD机

网友:
通电测试碟/不通电颜色字母/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