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6J1我也做6J1…0.5W的小JJ要做好也不容易啊

楼主(2013-11-10):
一直都想做一台功率很小很小的JJ,因为手上有好几个6J1和6J2还有美国天梭的6AK5和西电的403A……于是在坛子上咨询大家看看是否有6J1或者6J2的电路,终于找到了。于是就开始动手了……废话少说,先上图,图纸是坛子上的,改了好几个地方。

哈哈自己做的灌封输出牛牛哦,真的很小一个哦直径只有5CM……

输出牛

输出牛

来个原件大合照

面板依然还是3mm紫铜板。打算做两层,管座沉到下面。

装好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咯

管子的特写,上面插的是6J1,因为进口管子的字是粉字,插插拔拔的会弄掉印在上面的字哦

好了,高一截出来的那个是6J1另外的是天梭6AK5。

装好牛牛和管子,还有两个电容,考虑到到时候机箱会比较小所以电容就安装出来了…

装上6AK5看看,哈哈比国产的管子矮一截哦……真是卡哇伊。

焊机过程就不贴图了,因为坛子只允许贴十张图片……哎有点小气。JJ是开声了,但是调试才真正是一个煎熬……

最后说说感想,很多人都觉得胆机装好之后会发出天籁般的声音,其实很多时候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的……哈哈哈,我记得有个高人说过,胆机线路简单,只要按照图纸接线不错,能够出声是几乎百分百的,但是出声如何能让JJ变得好声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如何为好声首先要先满足自己的耳朵!!因为机器是做来给我自己听的!!)
另外,机器用的是坛子上面的图纸,经过好几天的改造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0.5W在152的书房里面是完全足够了。0.5W的JJ尝试推了一下朋友的天朗斯大林……哈哈有模有样,单单听声音根本就不知道是一台0.5W的小JJ推动的(当然咯,这个JJ仅仅有0.5W大家就不要认为它能够比一些什么所谓的300B呀什么KT88呀,2A3呀之类的好,我自己做的机器只适合自己听,可能拿个300B来我反而不喜欢它的声音,哈哈只是不喜欢声音而已没有说拿300B和我换这个小JJ哦……)最后附一张天朗斯大林的图片和少量资料。

Stirling诞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天朗荣誉系列中的小弟,身材也最为袖珍(尽管桑灵翰使用的单元口径更小,箱体较瘦但更高),声音表现则秉承着天朗家族的传统风格,加之价格平宜,一直被视为荣誉系列的最佳入门之选。30余年来,Stirling历经了数代改良,从TW、HE直到今天的SE——Stirling SE是为了纪念天朗建厂80周年出品的纪念版本,除却一直保持的古朴箱体外形不变,内部仍有不少改进。

技术参数:

频率响应: 35Hz-25kHz
灵敏度: 91dB
最大承受功率: 225 瓦
阻抗: 8 欧
高音单元: 25mm
中/低音单元: 254mm
高x宽x深: 850x397x368
重量: 23kg

英国天朗Stirling SE特点

●STIRLING SE系列产品轴点音源对称式扩展驱动单体

●SE双卷纤维驱动单体定盆悬环和驱动单体基座接地功能,能确保流畅、开敞的中音域和清楚、细腻的高频

●坚固、厚实的音箱结构提供特别的力量和刚性,使喇叭的声音反应更快

●强化的内部支柱可降低渲染,增加中音域的细腻、低音的速度和清晰度

●2路桥接、及可调整的交越串音均使用最高级的组件

●精巧优雅的音箱设计,使用胡桃木贴皮,并以手工方式制作并有胡桃木镶边

Stirling SE是Prestige系列中体积最小的机型,为一精巧的落地型喇叭可提供优越的控制和延伸的低音效能。坚固的音箱结构是利用强化的内部支柱和阻尼,可将音响性能发挥到最大。使用精选的贴皮和坚固硬木的镶边,都是以纯手工方式制作,Stirling SE结合最现代的设计创新及生产技术并以最佳的传统工艺来制作。Stirling SE的核心是使用一支254毫米(10英寸) Tannoy同轴TM驱动单体,以其独特的点音源扩展特性而闻名。

楼主:
……突然发现论坛上图片压缩以及图片比例的技术非常的不人性化……上传的照片不会自动调整长宽比例……竟然会变形实在是失策,最后那个天朗的箱子变成了矮矬穷了

网友A:
楼主看似很好的序曲,做着做着就乱了,居然能乱到如此地步,着实令人咂舌。上身着丝绸缎,下身着褴褛衣啊!重新排布一下接好吧。

给几张6AK5和EF95的照片助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似很好的序曲,做着做着就乱了,居然能乱到如此地步,着实令人咂舌。上身着丝绸缎,下身着褴褛衣啊! ...

那是要调试,调试完毕了之后就会重新装啦……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论坛上图片压缩以及图片比例的技术非常的不人性化……上传的照片不会自动调整长宽比例……竟然 ...

楼主小管子很多哦,是图像压缩了?我还以为是椭圆喇叭

网友:
小管子不少!做FM机是首选。

网友:
如果楼主的后级6J1阴极电阻是150欧的话,
可以试试用6J5或6J9直带6J1声音有什么变化

网友:
换6J5好点
管座不用变
输出也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小管子很多哦,是图像压缩了?我还以为是椭圆喇叭

只是音箱被压缩啦,管子本来就那么小的。

网友:
焊工够乱,跟我水平差不多的拉。
管座下部别放任何原件,灯丝电线可以粗一些,
就近接地比较好

网友:
能动手就不错!赞一个

网友:
小JJ好做,但要做好小变压器却不容易。

网友:
秀完小胆机秀管子. 输出好像是封在小不锈钢杯里. 好!

网友:
不容易!赞一个

网友:
楼主找一只6j5试试,说不定功率能提到1W左右,6j5阳极耗散功率=3.6W